ADP 19V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11):
讓我們回想一下Shunxing大之前發過的19V維修實例吧,這一個故障的狀況跟Shunxing大之前修的那一顆完全一樣,連廠牌也一樣,不過這是我修好之後才發現的,發現原來之前Shunxing大修的也是這一顆,剛開始修的時候我想說應該不會跟Shunxing大一樣,因為一樣的話我就太好修了,動一動快速二極體是固定良好的沒有異狀,於是一直找別的地方~~~沒什麼結果,電壓依然是亂跳且不足的啦,拆下電容量測試OK沒問題的,到最後想想再用看看好了,誰知道一動它(快速二極體)就斷給你看~~~~
先看主角吧  其實我覺得它包的不錯感覺隔離的很好,因為很多層,
背面,
紅圈處是快速二極體斷的地方啦  屍體
換上一顆其他阿達布達上的二極體(找相同位置的,但是不是該封裝的二極體)應該也是快速二極體啦,我沒有去查規格特性表,更新後的照片
完修了~~後來看一下shunxing大修好好像也是18.8V
壞的地方又一樣~~這是該科阿達布達的通病嗎?~~不管啦,反正就是多一顆19V的了,這顆向回收廠還買30元,還好有修好要不然就白花錢了.

在這裡也要謝謝Shunxing大,因為他之前修好該款式的阿達布達才會讓自己去特別再注意快速二極體的方向,感謝啦~~

网友:
阿達布達???? = Adapter??是嗎?

网友:
應該是...日語吧~~~

网友:
之前也修一顆
http://bbs.pigoo.com/thread-18025-1-5.html

你用哪一顆代用的阿 ~編號

网友A:
アタプタですかw   的確音很像n_136|

恭喜修好一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アタプタですかw   的確音很像n_136|

恭喜修好一顆~~

.....可以教我日文嘛~~~~我怎麼都學不起來阿....不過以現在的工作~~~沒時間學阿....
恭喜man188大完修~~~~最進看了你發不少實例n_00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教我日文嘛~~~~我怎麼都學不起來阿....不過以現在的工作~~~沒時間學阿....
恭喜man188大完修~~~~最進看了你發不少實例n_009|

GOOGLE的翻譯,真人發音不錯用
PTT版上的"機車發不起來"實例
按我連結

點擊連結,在按小喇叭圖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OOGLE的翻譯,真人發音不錯用
PTT版上的"機車發不起來"實例
按我連結

點擊連結,在按小喇叭圖示!

 我怎麼聽起來像在罵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翻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阿~~她好像是說 (案~~發不起來)
哈哈

楼主:
回jackchan681大,是阿~~不過我是聽人家都這樣叫所以直接翻的

回可愛大,我沒特別看是什麼型號,因為手上有兩顆掛點晶片爆掉銅箔掛點無法修復的阿達布達
                 我就由那裡想同功能位置的二極體殺肉下來的,一時之間沒有注意這麼多,有機會再回  復你吧,

挖suneku大會日文阿,真厲害

回順興大,我只發幾篇而已啦,比起順興大我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大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怎麼聽起來像在罵人~~~

怎麼~~~我跟你有相同意見~~~~這聽起來~~真的就像在罵人~~~這是故意給大家會心一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我跟你有相同意見~~~~這聽起來~~真的就像在罵人~~~這是故意給大家會心一笑嗎??

睡過頭趕著出門上班,機車又發動不了的話
這句話真的會跑出來

网友:
man大這顆變壓器我也是有修過,你這種情形電壓會跳,你拆開外殼時碰到電路板上的大電容旁的變壓器時有沒有被電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直沒看到所以沒有回覆~~
沒有喔~~沒有被電過喔
我曾經被電腦的POWER的大電容電過,原因是因為它的洩放電組已經斷路了,所以放10分鐘後電壓還是一樣高
摸到就被電到了~~真可憐~~

网友H:
還以為是「阿里不達」的維修案例,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修法被吸引進來瞧一下....

网友(2010-08-11):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還有一個12 v ,還沒搞定, 我人不在國內,等回去再處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OGLE的翻譯,真人發音不錯用
PTT版上的"機車發不起來"實例
按我連結

點擊連結,在按小喇叭圖示!

用一堆n交給真人發音
最後
幹 激掰 發不起來

网友:
(我笑了)...
聽完不知道該回應什麼....
後面改成這樣可能更容易聽懂....
gun li ma de gi by fa bu qi lai

還是修改成這樣???
chao ni ma de gi by fa bu qi lai

無聊的可以貼過去聽看看....

网友:
tsao ni ma de b far bu qi lai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還以為是「阿里不達」的維修案例,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修法被吸引進來瞧一下....

有人扣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