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鳥牌 VG800b黑屏維修

楼主(2010-07-11):
故障狀況為有背光,無影像(黑屏)

研判為p+i板正常,所以從ad板與面板著手

查面板資料供電為5V

實際測量AD板通往面板接點電壓約2.4V

將面板連接線拆除後,電壓又回復到5V

依正常應為T-COM故障

但拆開檢示T-COM各零件外觀正常,且電源端亦無阻抗偏低情形

往回檢查通往面板5V線路

發現FB507貼片電感有阻抗,且進線端電壓有5V,出線端(通面板電壓接點)只有約2.4V

經補焊後恢復正常

熱機三小時正常

此案例應為貼片電感一端虛焊,導致對面板電源阻抗提升,所以形成面板連接線接上會產生壓降,連接線拔除則電壓正常

网友:
哇~~~

還有這種的。真是好維修例啊!

网友:
挖~~還有這種的~~沒遇過電感會這樣的~~需焊導致阻抗上升所以壓降了,接著面板就異常了
厲害厲害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趕快學起來,說不定以後用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版主

面板供電電壓該怎麼查

我有一台CMV CT-529A

因懷疑面板供電電壓不正確,所以想找正確供電應是多少

不知道這問題會不會是太新手的問題

還請指教,感謝^^

楼主:
以下圖19吋寬螢幕面板為例

需先找到面板編號

紅框內即為面板編號

再到網路搜尋此面板之規格書,如下面附件

再於規格書內找出相關資訊

如下圖所示,其28、29、30腳為VCC,電壓為5V

网友:
感謝無私分享維修經驗,並學到面板之規格書進而了解面板規格對後續維修受益良多感恩啊

网友:
喔喔~~直接查VCC電源~~~~酷喔~~~~~恭喜完修~~~
這也是不好修的一台~~~一般人~~我看會直接放棄....

网友:
這台查的時間應該很久吧!
還沒遇到這種小零件的問題,都遇到軟的
好像都是換電容就解決了。

原來電壓可以查面板之規格書啊~
又學到一招了n_127|

网友:
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做起來不容易,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板大熱心回覆

小弟太感激了

謝謝:)

网友:
非常寶貴的維修經驗,對只會換電容的我又見識了不少
更要謝謝查面板資料的教學,感恩哦!

网友(2010-11-15):
原來還有這個樣子的故障
小東西通常容易被忽略
我還是新手
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