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更換adp3421不小心拔斷3,4pin

楼主(2010-07-11):
拆電源ic adp3421不小心拔斷了底板綫路第三和第四pin 怎辦 有得救嗎 請各位指點

网友:
是IC接腳斷了??
還是PCB銅箔斷了??

楼主:
謝謝你回覆
是PCB銅斷了3和4 PIN

网友:
大大您好,大概也僅能跑殘餘線路補起來吧!
按照資料手冊內記載,一腳是接地,另一腳是連接提升電阻,拉至Vcc。
不知道IBM有沒有另外設計過電路,這就不清楚了。

楼主:
謝謝你解答
是不是將三腳地線拉至二十二腳地線
      將四腳拉至二十四腳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仔細看4#的詞句
按照資料手冊內記載,一腳是接地,另一腳是連接提升電阻,拉至Vcc
(連接提升電阻,拉至VCC) 表示接腳到VCC之間還有一顆電阻
直接拉到VCC可是"誤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直接拉至Vcc喔!
有一個電阻在限流,如果直接接上去,會有燒壞之虞。
接地還比較沒差。
大大您盡量跑看看線路,看有沒有殘留,因為怕IBM有調整設計。

楼主:
謝謝回覆
我在看看四腳有沒有殘餘電路連接到IC 4PIN 還想再問IC 3PIN可以拉至22PIN地線連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點小弟我也不能肯定,就資料手冊內的參考線路,確實是接地,但該腳有輸入信號控制之用,若接地了可能會喪失一些功能。
資料手冊我沒詳細去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