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惠普 HP LaserJet 2420DN 進紙異常故障維修

楼主(2010-07-11):
今天收到一台HP LaserJet 2420DN。
故障情況是單張紙列印時都正常,但一次大量列印(十張以上)就會發生卡紙現像。
拿到機器後試印了幾張都沒問題,用WORD印空白頁十張後發現約至第七張時紙張就卡著不動了。
先來看一下卡紙位置。

機器顯示卡紙資訊

拿起碳粉匣後看一下~~不只上方出口有卡紙,連下方進紙處也有~

在連續進紙時,注意聽了一下進紙時電磁伐的聲音~但要卡紙時有明顯的聲音異常情形。
應該又是通病~電磁伐開合異常造成的卡紙。

那就...開始拆吧~~這部份不在多講~~這台還好有SERVCIE MANUAL...不要實在是有夠難拆的。
先看照片吧~~

這裡少拍一張照片~在黑色的蓋子內有個黃色的東西~~就是手動進紙的電磁伐~~~

拆到這...終於看到電磁伐了~~但...這只是手動進紙的電磁伐,還有一個下方進紙匣的電磁伐!
開合測試看~~這個也是有問題......

再拆吧~~~~

拆到這~~終於看到了一號紙匣的電磁伐啦~

兩個都有問題~一起處理吧!!!

處理方式請看我上一次發的印表機維修~裡面有講~也有其他大大提出的好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20728-1-1.html

處理好後再裝回測試~~~
吐紙正常啦~~!!

SERVICE MANUAL晚點再附上給各位~~~感謝!

网友A:
這次阿水大真的要被雷射印表機工會追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次阿水大真的要被雷射印表機工會追殺了~~‵

 啥~~~連這也要追殺啊~~~~

网友:
還好吧, HP印表機的維修手冊仔細找都找得到啦.......
最近朋友送了一台故障的LJ1200, 症狀是開機後三個燈全亮, 有空要拿殺肉零件交叉測試.

网友:
之前遇過每次列印的位置都不同的故障現象。

後來查出也是因為海綿老化有了黏性,每次釋放的時間點不同,所以列印位置也都不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阿水大我也有一台2420耶n_131| .但還沒出這種問題.以後有的話.就可按表操課囉n_136|

网友:
電磁閥聲音異常
竟被阿水大大聽了出來
那麼......
異常的聲音大概是怎樣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磁閥合上時會有"答"的一聲~
所以每次連續進紙時開合的"答"聲音是固定的,你會聽到"答"...."答"..."答"如果發生卡紙時你會發現聲音不太相同!

网友:
好像都是電磁閥的海棉墊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