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討論

楼主(2010-07-11):
我們一般家用電源為單相三線式,它是怎麼來的?請參照下圖︰

原來是由台電變壓器幫我們轉換來的,圖中二次側的A/110V與B/110V一般稱為火線,而中間的N/0V稱為中性線,水電師父都稱地線,為了避免往下討論混淆,我們接下來討論都統稱為N或中性線。
變壓器的外殼還有一條G線,這條線水電師父都稱接地線,同樣為了避免往下討論混淆,我們接下來討論都統稱為G或G線就好。施工單位在安裝變壓器時,他們會打一根地棒到土裡,至於地棒要多粗?要打多深?這個請參考法規,上圖那條G線一邊是接變壓器外殼,一邊是用接是用地棒上。
好了!如果照著上圖這樣,那由於N與G不會相通,所以就如上一篇"兩孔插座與三孔插座的優缺點"的多位朋友說的,G線獨立才是正確。
不知道我這麼解釋大家是否能夠接受呢?

對了!上次請大家量一量府上的電箱N極(銅條,大部份為白色線)與G極(電箱外殼或底盤,大部份是綠色線,或用綠色膠帶做記號)是否相通,不知大家測量後結果如何?

网友:
開關箱罩了一個鐵蓋..........不敢拆,怕老爸會罵!
不過量了一下插座,兩孔的,插座的N線,竟然與開關箱的外殼G線(看到一條綠色粗銅線鎖在外殼上),是相通的...........該不會當時配線時,把G線與N線拉在一起?

网友:
我家只有雙孔配線...

我也找不到G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用電錶的黑棒接電箱外殼(螺絲上即可),紅棒接N中性線(一般為白色線),如果導通則表示N與G已共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但是...  請看圖n_073|

我的家配線箱,有一個開關備我換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右手邊那個NFB.........是主開關?那顆NFB上頭兩條,對外殼先量電壓,找出哪條是N線,也就是0V。然後才量阻抗,不然電表會「慶煙」..........

网友:
說真的~~早期的房屋...室內配電~~~沒有所謂的中性線..
早期房屋申請220V的配電~~並沒有中性線可接110V的...
那110V往哪邊來呢???那就是接地了.......就因為這樣~~~
時常有人莫名其妙被電.....我以前也是傻呼呼的~~~
以為這樣接是對的..畢竟是別人教的我也問過~~~為何要這樣接...
他們也只說~~~不這樣接哪來的110V~~我就說~~不會被電阿...他們也是點點點不知道.....
我為了這個~~我還四處查資料...可惜查不到....
畢竟我本身就認為~~這樣的電流移動方式就有問題了
直到我當兵~~~才知道~~什麼是中性線......在軍中~~有人有室內配電的證照~~~
他們就有學過完整的資料...這時我也才知道~中性線與接地不能同接在一起
大家只要看看現在的新大樓或是有合格執照的建商所建設的房屋...
配電箱裡面一定有2個銅片~~一個是中性線~~另一個就是接地專用~~
接地專用的銅片~~一定會跟配電箱外殼接在一起這是大家直得去學習~~~
凡是出了事~~~法規才會有新規定~~~
有的規定~~本來就不是正確的但照法規走一定沒事..

引用 网友B:
但是...  請看圖n_073|

我的家配線箱,有一個開關備我換過~

這不是標準配置....至少20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開關箱年代久遠,當初換單向三線式電表的時候怎麼沒有順便拉G線勒n_064|
這樣台電也肯送錶,真是........(內幕不討論n_068| )
您的G線應該只做在電表內(G線與N線於電錶殼內相接)
如果電表裝設在水泥柱,G線可能是從水泥柱內的鋼筋直接連結(也就是把鋼筋當作接地棒).
如果是舊式平房,就會在電表底下的地面打接地棒,套一支3/8"或1/2"pvc管,綠色G線線徑為8mm平方!

N線水電工大部分叫(阿斯)
G線就直接叫接地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這看起來像是木箱子耶!

楼主:
shunxing、台灣粗工,上面的圖是不是就是你說的G線應該獨立呢?

网友:
謝謝大家關心

還有救嗎n_079|

以前大人都不注重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台灣粗工,上面的圖是不是就是你說的G線應該獨立呢?

那條線這樣畫就對了~~~
那條線在變壓器的外殼就沒錯了
而G線的接地就是我們常在畫地線圖案所以~~
你還是要從外殼在分一條G線出來~~這樣就完美了
晚點我在拍我家的變電器給你們看~~

网友:
哇這個木箱做的電盤ㄟ~~真的20幾年有了~~
左邊數來第二顆1P20A電源側壓接端子有過熱現象嗎?變色了喔

這個目前是不符合規定的(其實我家也都只有兩條線沒有接地線)
可是我家有打接地銅棒喔~~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還沒有講到電箱呀!我是問這樣是不是你跟台灣粗工講的G線要獨立出來?如果沒錯的話我就要再往下畫了。

楼主:
請問台灣粗工與shunxing及雄爸爸,你們有測量一下府上電箱內N與G是導通的嗎?

楼主:
延續第一篇,其實早期有的水電人員二次側是這麼接的︰

只說到這裡,請問shunxing、台灣粗工有沒有不同看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  請看圖n_073|

我的家配線箱,有一個開關備我換過~

圖片中的白色線(N)接在獨立的銅片上是正確的
唯獨少了一個接地銅片(早期的配電都是如此)

N相對G我是不會用電阻檔去測量的
昨天在公司用電壓錶量三相四線
的N相對G有0.7V的AC電壓
至於我家的也只有中性線沒有G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續第一篇,其實早期有的水電人員二次側是這麼接的︰

只說到這裡,請問shunxing、台灣粗工有沒有不同看法呢?

我還在忙~~等一下就要休息了~~~~
我把我家的變電器拍照給你看~~~你就知道你錯在哪邊了~~~看實物最準確

楼主:
延續第16篇,台電的A/110V,B/110V及N中性線會連接到我們家中的瓦時錶(電錶),一般電錶為兩進兩出,N極中性線不過錶(好像也有三進三出的),這時N極中性線就會與家中的地棒相連接。

請參考下圖︰

我現在舉例是以透天庴為例,如果你是住大樓,那會有共同的接地點。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呀!我也等著看耶!
來這裡的朋友都沒有專業做水電工程的嗎?

對了!什麼是變電器?

网友:
變電器會不會是一般工廠內背的那顆「電桶」?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家中如果有"電桶",那應該是你家中是申請動力電(三相電),因為三相電無法接成110V,所以必須有一個轉110V的變壓器(電桶)。

网友:
回复 网友I:

家裡工廠是三相的電,因為車床、CNC、铣床,這些印象中都要三相。
還有要供應一些110V要用到的機器、一些民生電器,還真不知道是從電桶來的。
之前老爸大工程在整理配線,就跟他扛那顆,看到所有110V,幾乎都從那顆去拉出來用,沒問他為什麼,原來是因為動力電,沒有110V,要從那顆去拉出來,老爸只說那顆電桶是「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令尊說的沒錯呀!
我在"兩孔插座與三孔插座的優缺點"與"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討論"這兩篇說的都是指一般家庭單相三線。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不太清楚電工上的一些施工「準則」。
不過單就w大您畫的圖,取N線當接地,接地的路徑比較長,要回到電力公司的接地(之前好像聽父親說,都在電線桿上的那顆電桶),如果還有另外打一個自己用的,那跟打入地底的大銅棒,確實將線也配好,那麼如果有落雷,或許會找阻抗低的(路徑短)的接地,跑到大地了。機器被傷到的機會,會降低許多。
每次只要有打雷不斷,剛好CNC開著,老爸都會很緊張,都趕快把CNC給關機,就怕給雷劈中了。
我想到的是被雷打到,受損的情形。

楼主: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442&m=f&p=1
找到這篇討論,有趣的是討論的人也有一個wish,不過那不是我。
看的實在很有趣,討論就討論,幹嘛吵成一團,好加在我們這裡不會這樣。
有興趣的看一看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442&m=f&p=1
找到這篇討論,有趣的是討論的人也有一個wish,不過那不是我。
看的實在很有趣,討論就討論,幹嘛吵成一團,好加在我們這裡不會這樣。
有興趣的看一看囉! ...

會為了這種事吵成一團大有人在~~~~主要~~~這些電的運作方式~~外面教的都很模糊
讓人搞不清楚哪個才是對的...就跟冷氣的灌冷煤一樣~~明明冷煤沒漏但就是被誤導~~要灌冷煤是一樣的意思..

我要給你們看的就如s10274chen說的~~工廠的三相220V轉110V用的變電器...
其實家用的220V其中的中性線110V也是這樣來的(新聞不是常常看到台電的變電箱在家門口而被抗議的一樣的東西)
而其實~~~三相220V的3條線..其中一條對地一樣有110V可以用..只是這樣使用很危險~~~~整間工廠鐵定漏電...
以下就是我家的變電器~~我已經標示接點與符號...輸入220V在兩側.拍照角度關係~所以看不清楚
原理~~跟音響的雙電源供電很像~~對吧~~~

楼主:
終於畫好了,shunxing及台灣粗工請問下圖那裡有問題呢?

网友:
 賣一晚上鹽酥雞,喝一晚上的龍泉,回來看到這帖反應這麼熱烈!
粗工慢慢看,一個一個回喔
回覆9#w大
早期的家用電箱就是這款了,見怪不怪!
後來因為法規修訂,但是對於既設設備也有寬容,早期以單相110V二
線式家用低壓電居多,後來需要申請單向三線式220v用戶,須符合最低規範,木製電箱底板以及週圍須加釘鐵片,G線需要拉至開關箱連接於鐵片中!

回覆10#w大
您開帖圖是以台電變電桶之G線裝配為例,沒錯!
但是那條G線是台電做的,我們不能去接用!那條是變電桶專用的G線.
回覆11#suneku大
當然有救,只要找個適當地點,往地下打入一支接地棒,然後用綠線(至少8mm平方)接出來使用就好了!

回覆15#w大
家用的不用量了,只要是單向220v電錶,粗工保證99%NG兩線相通(因為那是台電驗收的標準原則),這也是粗工在他帖中所指,一般家用的G線不能當真正的G線的原因!

回覆16#W大
這張圖錯誤,回覆中有提了,您這張圖中的NG相接不對!
台電變壓出來的N線到了錶前才另外由住戶請來的的電工人員另外再打一條接地棒(或是質揪從水泥柱鋼筋接一條G線)與N線連接!
粗工再次囉嗦提醒,變電桶的G線是沿著電桿拉下連結電桿腳下的接地棒(屬於專線).

回覆17#雄大
不用怕,NG兩線之間本來就是要用歐姆檔測量有無導通(有導通才符合當時台電規範)!

回覆19#W大
這張圖就是標準的台電入戶線配線圖!
跟您上一張粗工說錯誤的圖(16#那張)哪裡不同呢?
非常顯而易見!

回覆20#W大
變壓器,就是指變電筒,電工不講變壓器(雖然它是變壓器)

回覆25#S大
您父親真可謂(薑還是老的辣)
我們應都了解電的特性,哪條線路距離負極近,先往哪裡竄!
被雷擊或是被高壓(超高壓)電擊的人,無論死活,在他最靠近接地的部位必定被(擊穿),也就是爆出傷口!
這也是粗工在他帖中,針對設備接地線(以電腦主機來比喻的話),接地線(G線)如果是從開關箱拉出來的(NG早已經連結),與接地棒直接拉出來沒有與N線連結的獨立專線,效果絕對不同!

打完收工.........先來去洗澡.......老婆在催了n_009|
別誤會......我老婆的意思是:再不洗,等一下她衣服洗好,我的衣服就要自己洗了n_065|

网友L:
照圖上這樣看,小弟家的G與N銅排是接在一起的,是不是該給他斷開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終於畫好了,shunxing及台灣粗工請問下圖那裡有問題呢?

我是不知道台電有沒有把N跟G接在一起~~~
但~~~變電器~~N跟G是無阻抗的.....要是有~~那這顆變電器~~~會爆炸..
就跟台電在電線桿上面那顆會爆炸是一樣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我沒看錯,你這個叫做隔離變壓器,一次側是單相220V,二次側是單相220V/110V自耦,一般家庭不會用這個啦!
我在以前的發帖中也有說過及拍照片給大家看,我在修設備時會用到隔離變壓器,不過那是1000W型的,你應該有看過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沒看錯,你這個叫做隔離變壓器,一次側是單相220V,二次側是單相220V/110V自耦,一般家庭不會用這個啦!
我在以前的發帖中也有說過及拍照片給大家看,我在修設備時會用到隔離變壓器,不過那是1000W型的,你應該有看過才對。 ...

我PO的照片就是要你們看~~大電的原理~~跟小電的原理差在哪~~~
既然你都說是隔離變壓器..但這就是所謂的工廠在用的220V轉110V專用的變電器~~也是粗工大所說的變壓器...
而~~這一顆變電器...在台電的電線桿上面~~~很多都是經由那顆在進到一般的民宅...
我上面的回覆也說了~~新聞常常報導的..架高在2樓的變電箱裡面也是這種東西.....
要理解台電的電路~~~說真的~~沒看到內容物~~還真不知道它怎麼變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台電變壓器二次側N線是否也連接地棒,是幾年前公司種雞場台電在施工時閒聊得知,我雖然是在做電子的,但是對這種大電力也很有興趣,為什麼N要連接到地棒?有興趣我們可以開新帖討論。
或許shunxing說的沒錯,就是教的很模糊,所以水電工人無所適從,當然也有可能是水電工人素質的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P:

shunxing你家中是申請動力電嗎(三相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電變壓器二次側N線是否也連接地棒,是幾年前公司種雞場台電在施工時閒聊得知,我雖然是在做電子的,但是對這種大電力也很有興趣,為什麼N要連接到地棒?有興趣我們可以開新帖討論。
或許shunxing說的沒錯,就是教的很模糊,所以 ...

再給你看台電的資料~~~轉載來至台電官網
台灣地區之輸電線路若依電壓級別區分,可分為下列三種:

34萬5仟伏特輸電線,又稱超高壓輸電線。

16萬1仟伏特輸電線,又稱一次輸電線。

6萬9仟伏特輸電線,又稱二次輸電線。 若依架設方式區分,可分為兩種:

架空線路:係用各種支持物,如鐵塔、鋼管桿或水泥桿,將電線架在空中,使電線得以綿亙通行,並附掛必要的絕緣裝置─礙子,使線下人畜草木安全無虞。

地下電纜: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因為空間狹隘,土地取得困難,且為兼顧都市景觀,乃將輸電線路改設於道路底下;先在道路下面埋設管路或箱涵,再將電纜線裝置其中,輸送電力,這就是所謂的地下電纜。

【架空線路圖】
【地下電纜圖】
輸電線路之安全性

  架空輸電線路之設計係依據經濟部頒布之「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辦理,安全無虞,其架設高度有一定之規定,但本公司在容許範圍內均儘量提高鐵塔高度,讓線下土地有更大的使用空間。 任何導線,有電流通過,都會產生磁場,包括我們家裏的電線、電器或輸電線路都一樣有磁場,只是電流小或距離遠,磁場強度會相對減低。 高壓輸電線均以三相方式輸送,產生的磁場會相互抵消,在地面所能感受的磁場強度甚低,不但在安全值以內,對人體健康而言,依各方專家的報告,絕大部份認為沒有影響。

架空輸電線路作業流程

勘測→用地取得→設計→塔基施工→裝塔施工→延線準備→緊線施工→完工

本頁更新日期: 98年8月19日

從中~~應該可以了解到更多東西

网友:
再轉貼一份
  變電所是電力轉換站,用以提高或降低電壓,並分配用電量。從發電廠送電到用戶家中的過程中,變電所扮演的角色,可比喻為高速公路的交流道。車輛在上高速公路前須在交流道先行加速;同理,電廠發出的電要先經過變電所昇高電壓才可大量快速的輸送。車輛要進入市區,必須下交流道減速慢行,再駛向大街小巷,同樣的,高壓電須經過變電所降低電壓才可依序分送各地,並逐段降低到用戶可使用的電壓。
  為維持供電品質,避免用戶有電壓下降問題,變電所應儘量設在負載中心,也就是說,變電所要儘可能靠近用電多的地方,像交流道或車站若離市區太遠,就失去設站的意義一般。變電所若遠離負載中心,不僅送電損失大,而且用戶電壓降低,頻率不穩定,會影響用電品質。

變電所可分為屋外式變電所或屋內式變電所。屋內式變電所又可建於地上或地下。

屋外式變電所需要較大的土地面積,而屋內式變電所則造價較高。都會區因人口密集、土地昂貴,復須兼顧景觀與環保,目前均興建屋內式變電所。

  日本為配合用電需求,並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在四十年前就開始將變電所建在綜合大樓內,與辦公室、商場、住宅、銀行、戲院、旅館等建在同一棟大樓,非常值得我們借鏡。

主要設備簡介

變壓器

它將較高的輸入電壓轉換成較低的輸出電壓,提供工廠及一般民眾使用。

自動滅火設備

變電所裝有監控及開關設備,當設備發生故障時它會自動清除,另裝設自動滅火系統以備萬一,達到雙重防護的效果。

中壓六氟化硫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帶電體不外露,為不燃性設備,其功能為開啟或關閉中壓配電線負載電流。當配電線發生故障時,能迅速啟斷電路。
高 壓六氟化硫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帶電體不外露,為不燃性設備,其功能為開啟或關閉高壓輸電線負載電流。當輸電線發生故障時,能迅速啟斷電路。

控制室

控制室內裝設保護電驛及電表,以監控變電所之運轉。

靜電電容器

它改善電壓,減少線路損失,使送到府上的電力品質穩定可靠。
變電所之環保措施 噪音防制:

  變電所噪音主要來自變壓器、主變壓器室抽風機、主變壓器室散熱器風扇及冷卻器。主變壓器裝在室內,四面牆壁貼有吸音板;抽風機出口有消音箱;風扇及冷卻器採用低噪音型設備,在在均能將噪音量降到管制標準值以下。

景觀協調:

  屋內變電所之建築物在造型、顏色上,均與附近景觀相互配合,並儘量綠化,以求景觀上予人和諧優美的感覺。

磁場影響:

  磁場對人體健康之影響,迄今尚無定論。先進國家對磁場限制之推薦值各有不同,而變電所產生的磁場強度遠低於一般家庭常用的電器設備或用品使用時所產生的磁力線。只要保持適當距離,我們沒有理由因為磁力線而放棄家電用品的享受和便利,同樣的,我們也沒有理由要用電而又反對興建變電所,更何況磁場對人體健康影響如何尚在未定之天! 變電所之安全性

屋內式變電所設備主要有變壓器、開關設備、控制設備及冷卻、消防設備等,安全措施如下:

建築結構:

採用鋼骨或鋼筋混凝土建造
全部建材避免採用可燃性材料
外牆符合我國建築技術規則,要求二小時防火時效的規定。
設備安全:
主要機電設備皆裝置在建築物內,可不受外界周圍環境之影響,確保設備安
全。
全部開關設備採用最新科技產品,如SF6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及裝甲開關箱設
備等皆不含可燃物質,且外層以金屬殼包封,帶電體不會外露,安全可靠。
全部機電設備分別以靈敏、迅速、可靠之電驛保護,任何故障發生,皆能迅
速在0.5秒至1秒內將故障隔離,確保系統安全;一般媒體所稱變電所會爆
炸實在是無稽之談。
消防設施:
消防安全設施係依我國「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消防施行細則」等設
計準則,另參考美國"National Fire Code" 中有關規定設計裝置施工。
在建築物室內裝設火警監視系統,變壓器與靜電電容器等含油設備室內並裝
設全自動滅火系統。
所內另設消防水貯蓄設備,供非電器設備室滅火之用,必要時尚可提供附近
取用。
變壓器基礎四周設置排油溝,並以排油管連接地下洩油池,萬一變壓器發生
重大事故而噴油時,可將油暫時導入洩油池內,以防止蔓延並避免造成環境
污染。

屋外式變電所
屋內式變電所

更新日期: 98年8月19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你家中是申請動力電嗎(三相電)?

是阿~~~~不過現在不叫做動力電~~~
而是契約用電...現在要去申請動力電~~要改口說要申請契約用電.....
前幾年動力電漲價的時候改的~~~害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資訊~收集了半年才把完整資訊都給找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畫好了,shunxing及台灣粗工請問下圖那裡有問題呢?

這張圖就是正解全貌!
大家可以看這張圖的G線配置,如果將這條G線作為設備接地的G線,有無問題?
前帖雄大已經有提到重點了,粗工將之引述:N線的電壓電流不代表=0
粗工再做一個提示:我們G線,該如何設置才是正確的?所謂的正確不代表一切,而是近乎(自然)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台電變壓器二次側N線是否也連接地棒,是幾年前公司種雞場台電在施工時閒聊得知,我雖然是在做電子的,但是對這種大電力也很有興趣,為什麼N要連接到地棒?有興趣我們可以開新帖討論。
或許shunxing說的沒錯,就是教的很模糊,所以 ...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中性N線的原來該有的特性是什麼?
接地G線的功能是什麼?
兩個結合起來等於什麼?

題外話,順興大家裡的事業做這麼大阿n_011|
需要用到動力電!
S大的父親因為CNC需要才申請三相電可以理解!
您家裏弄三相電做什n_064|

网友:
在討論之虞~~~我居然看到剛剛的新聞....

台電大烏龍! 住戶電費1.8億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711/69/292o5.html

離題了....
其實把N接到G最主要的是怕落雷把電器設備打壞~~
但~~這樣有效嗎??見仁見智吧....
要是我的話~~~我會說沒效...最主要原因~~~~天上打下來的雷~~
電壓可是高的嚇人~~~它有可能走N在跑到G嗎??
它要是從火線導入呢???那條N到G不就白搭了...
一切~~還是要等事情發生了~~~才會在應變~~~~~

楼主:
回复 网友R:

奇怪了!這篇你認為沒問題,但是兩孔插座與三孔插座的優缺點那篇,我怎麼看起來你認為有問題?難道我也該去睡覺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Q: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中性N線的原來該有的特性是什麼?
接地G線的功能是什麼?
兩個結合起來等於什麼?

.....你都跳過我的問題~~~~~~

另外~~我沒記錯的話~~之前有看過相關的資訊~~~國外可是沒有110V的~~也就沒有N...
他們的接地~~直接落地的~~而且~~電力再運作的時候~~~多餘的電力會流回變電所在利用~~~~
台灣這N跟G的接法~~~等於在浪費多餘的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這篇你認為沒問題,但是兩孔插座與三孔插座的優缺點那篇,我怎麼看起來你認為有問題?難道我也該去睡覺了~~~!

W大,粗工有問題的是您的圖
A跟B之間的彈簧線n_029|
如果是畫變電筒的線路是沒錯
但是您ABN線出來之後沒有標示開關箱,NFB本該集中於箱內!
在下能懂您的示意圖,不過那是電子線路圖的畫法!
電工配線圖不是這麼畫的,所以粗工會說您的圖電工看不懂!AB間的那條彈簧線會被電工看成是一個線圈負載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都跳過我的問題~~~~~~

另外~~我沒記錯的話~~之前有看過相關的資訊~~~國外可是沒有110V的~~也就沒有N...
他們的接地~~直接落地的~~而且~~電力再運作的時候~~~多餘的電力會流回變電所在利用~~~~
台灣 ...

順興大的問題是.......
您在37#的內容,粗工這裡沒顯示,一片空白!好奇怪......37#真的是空白耶!
這裡您點到重點囉n_008|
符合雄大說的:N線的電壓電流不=0
在台灣,NG相接的用意.............:on_008|
所以粗工才會說:我們一般家庭的開關箱中的G線不適合作為設備的接地線囉!因為這條G線已經作為其他用途了(消化N線)

G線的施工標準呢?不是單單將接地棒打入地下而已唷!別說30公分以上的接地棒,就算是用10公尺的接地棒直直打入地底下,如果沒有打到(重點)也是效果不彰!
如果重點(打)的到,10公分就很好用了!:on_008|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是不知道台電有沒有把N跟G接在一起~~~
但~~~變電器~~N跟G是無阻抗的.....要是有~~那這顆變電器~~~會爆炸..
就跟台電在電線桿上面那顆會爆炸是一樣的原因~~~~ ...

變電桶會爆炸,大部分的原因是絕緣油變質(桶內高低壓秀逗).......跟NG兩線沒關係(因為消化不了秀逗產生的瞬間電壓電流)
很多台電承包商,都是承攬變電桶更新作業,將舊桶取下換上已經更換好新絕緣油的變電桶,換下來的舊變電桶拿回去將舊的絕緣油清乾淨再添加新絕緣油!
另外,看您的圖,您那顆油浸式變電桶(嘔多)好像裝在室內喔!有沒有考慮裝室外?電筒爆炸的震撼力很大耶(粗工目睹過喔,不輸小型炸彈的震撼力)!
沒有人敢保證絕緣油的使用期限喔!

我現在看到37#的內容了!

這個話題讓我打字打到酒醒了耶n_043|
今晚又提升了龍泉酒廠一箱的業績了n_056|

网友:
引用 网友Q:

變電桶會爆炸,大部分的原因是絕緣油變質.......跟NG兩線沒關係
很多台電承包商,都是承攬變電桶更新作業,將舊桶取下換上已經更換好新絕緣油的變電桶,換下來的舊變電桶拿回去將舊的絕緣油清乾淨再添加新絕緣油!
另外, ...

我家的變電桶還不至於會炸掉~~部列尬因該會先跳脫....
在家裡面用的都有先經過保護開關...不像電線桿上面的....都直接供應大電流的....

网友:
才兩天不在,一堆高手貼上去了。

說說經驗,我打過比我還高的接地,然後那支地線也就是G了。
跟台電的N,在我們實際量過後,差了2-3V的電壓。
當然,如果把它接在一起時,想必會有電流。(有壓差就有電流)
只是怎麼來的呢?

再者,當使用防漏電的布雷甲時,必定跳電。(當G跟N分開搞錯時)。

再者,大家都看到WISH畫的圖了。那左迴路跟右迴路不平均時,會如何?
對耗電又會如何?
要知道家用電,不像工業用電那麼均勻,機器是必開或必關。
如何評估?還是不評估?

网友:
回复 网友S:

我先前的回覆也有說明

家用的單相三線,當A B兩迴路的總負載嚴重不平衡時
N相的電壓.電流勢必不會等於零
如果硬要把N相跟G接在一起的話,漏電斷路器一定會出現異常

不論是家用電,工業用電,各相的電流一定不會是相等的
就算三相用電都是接三相設備,設備的控制電也一定只是其中的一相對N,或是其中的兩相
有申請三相用電的,幾呼都會使用其中兩相再自行加變壓器
降壓成110V-0V-110V(順興大家理的實例),就不用再申請單相三線了

台電的輸配電線只有R S T + G 三相(三角形接法),並無N相(可從電線桿上看出端倪)
用戶會有N相,是申請三相電力之後,使用變壓器三角形輸入法接線,星型輸出法接線
如此一來三相四線的R S T N + G 就出現了,
一般家用的電力,是電線桿上拉R S T 的其中一相對G,輸入到"桿上變壓器",再以中央抽頭的方式輸出
以此的到110V-0V-110V的一般家用電(有興趣可查看路邊的電線桿將可明瞭)

聯想到一件先前跟台電有關的新聞
有居民反應,我家門口地板下面是熱的,而且還不時傳出爆裂聲
台電表示,電力線路並沒有從住戶下方經過
但是為何會有此一現象發生勒??????? (跟 N G 有很大的關聯)
N與G實際上並沒有互相連接,用戶如果把N當G或把G當N
用戶端的中性線電流,勢必會透過大地與台電的供電設備形成迴路,如此一來大地就會莫名的變熱囉

下列圖片欣賞

台電雙迴路電塔,左邊是迴路一,右邊是迴路二,最上面那一條是G

台電雙迴路電塔,左邊是迴路一,右邊是迴路二,最上面那一條是G

用戶端電氣室高壓閘刀開關箱(內含避雷器與保險絲)

用戶端電氣室高壓閘刀開關箱(內含避雷器與保險絲)

高壓三角形輸入,低壓星型輸出

高壓三角形輸入,低壓星型輸出

右邊是三角形輸入,左邊是星型輸出

右邊是三角形輸入,左邊是星型輸出

與上一張是相同的配先接法

與上一張是相同的配先接法

网友:
回复 网友T:

熊大,依您這麼說的話,
要用到110V的電的話,最好是像WISH大那樣自己在家裏搞個自耦變壓器,
那樣才能做到"均恆"嗎?
可是變壓器的效率又多大呢?損耗會不會大於不平衡呢?

网友U:
我看的好n_040| ....還是在旁邊靜靜的看好了。
我PO一下工廠的東東。
電桶,背在工廠裡面。
突然想到,還有天車,好像也用到三相。
這是工廠的配電開關箱。

网友:
回复 网友V:

W大說的是"隔離變壓器"不是自偶變壓器
法規已修正,現在新住宅配電一定會有火線(L)中性線(N)與地線(G)
曾經遇到過,住戶家裡的A迴路負載加重時,電壓明顯下降
且B迴路電壓明顯上升,經查證得知,是台電連接到用戶的中性線接處不良
通知台電處理後即恢復正常
用戶端也可直接拉A迴路與B迴路(220V),放棄原有的中性線,進入變壓器,再輸出110V-0V-110V使用
只不過變壓器會有鐵損,且會增加配線相關成本,並不會有用戶如此使用
一般頂多對重要設備加裝AVR(自動電壓調整器)

网友W:
各位大大.教科書與老師因該都說過.大地是一個極佳的負載吧.瓦時計(電錶).裡台電端的N是接瓦時計的外殼.會在打一根接地棒.拉一條G接在瓦時計(電錶)外殼.所以N跟G是相通的.二孔跟三孔差別在於如設備有漏電.會將電引流至大地.有誤請大大更正告知n_131|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看的好n_040| ....還是在旁邊靜靜的看好了。
我PO一下工廠的東東。
電桶,背在工廠裡面。
突然想到,還有天車,好像也用到三相。
這是工廠的配電開關箱。
29717 ...

您那個跟順興大家裡的一樣油浸式變壓器,變單相三線式,中間那條白色就是中性線N極,連接了接地線G極(連接在變電箱外殼的接點部份),是粗工眼花嗎?我沒有看到接地線G線,該不會是將整個鋼構當做接地棒吧n_068|

网友Q:
引用 网友W:
各位大大.教科書與老師因該都說過.大地是一個極佳的負載吧.瓦時計(電錶).裡台電端的N是接瓦時計的外殼.會在打一根接地棒.拉一條G接在瓦時計(電錶)外殼.所以N跟G是相通的.二孔跟三孔差別在於如設備有漏電.會將電引流 ...

D大說的是,接地線G極的用意就是如此!

网友:
有在修AC POWER的各位,還記得AC輸入端的接地(三孔式)
進入基板之後接了些什麼零件??作用又是什麼??
當插座的N等於G的時候,又會有什麼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X:

粗工大猜得真準!
真的是把整個「替盪」.........都當成接地了。
地基裡面有地樑,加上要做擋土牆,蠻深的,所以順便把接地拉進去了。(在蓋工廠的時候,我還在讀幼稚園。)

网友Y:
引用 网友Q:

D大說的是,接地線G極的用意就是如此!

所以
N是設備電源接地
G是設備外殼接地
設備的絕緣組抗,是以設備外殼對G做絕緣量測,部是對N做量測
用意是防止設備對外殼絕緣不良漏電,進而對操作人員造成傷害
此時如果把N相當G使用,N相對大地又有電位差的話
萬一設備如果漏電,想必操作人員也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傷害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看的好n_040| ....還是在旁邊靜靜的看好了。
我PO一下工廠的東東。
電桶,背在工廠裡面。
突然想到,還有天車,好像也用到三相。
這是工廠的配電開關箱。
29717 ...

標準的錯誤接法......
哪有人直接把N跟G接在一起的...
這樣你家要接3孔110V插座~~就等於長孔與圓孔接在一起了~~~這樣等於沒用了....
其實設計上~~~大家常常在修液晶螢幕或電源供應器的~~~注意看電源插座的設計~~~
中間那隻腳~~有的有接有的沒接~~~~這樣就可以看出~~大家對室電的了解程度有多低了....

引用 网友Y:

所以
N是設備電源接地
G是設備外殼接地
設備的絕緣組抗,是以設備外殼對G做絕緣量測,部是對N做量測
用意是防止設備對外殼絕緣不良漏電,進而對操作人員造成傷害
此時如果把N相當G使用,N相對大地又有電位差的話
萬一 ...

雄爸說的意思完全正確~~~
我要W大看到我那張照片~~在讓他自己最了解的弱電來比較
就是要讓他能馬上理解~~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只差別電壓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Z:

呵呵!光電桶,那邊就錯囉!......... ......也將錯就錯了。

我們的插座,都沒去用三孔的,只要遇到有圓孔的插頭,不是找轉接頭,就是拿鉗子挖掉了。
或許可以說人云亦云吧!三人成虎。

我在旁邊觀摩就好了,把正確觀念記起來。

剛剛看到兩篇,隨手摘了下來。
http://tw.myblog.yahoo.com/longd ... 7&l=a&fid=7
http://designer.mech.yzu.edu.tw/article/articles/technical/(2004-06-22)%20%A5%AB%A5%CE%A5%E6%ACy%B9q%B1%60%A8%A3%B0%DD%C3D.htm

网友:
以工業配電的三相四線來說明N不等於G
三相四線最常見的是120V / 208V  (220V / 380V)
R-S=208   (380)
S-T=208   (380)
T-R=208   (380)
R-N=120   (220)
S-N=120   (220)
T-N=120   (220)
此時如果堅持N=G的話
那只好自行保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A:

雄大;
那再請問一下,在配線上的顏色,有什麼規範嗎?
還有開關要在火線側還是N側?

网友:
回复 网友AB:

三相四線通常有下列兩種顏色區分
R   紅  紅
S   藍  黑
T   黑  藍
N   白  白
G   綠  綠
N相通常都是白色,綠色一定是G大地接地
開關一定是接在火線(L)上,火線有可能是R S T 的其中一相
以三相四線208V / 120V來說,任何一相對N相都是1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C:

那一般家中的單相220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以家用來說
電錶之後進入總開關箱會有三條線
紅 (黑)  A迴路
紅 (黑)  B迴路
白 (白)  N相
A迴路與B迴路對N都是110V的,使用1P開關接在A迴路或是B迴路,另一條線與N相直接鎖在銅片上(舊式配線無G接地)
A迴路與B迴路是220V的,使用2P開關,接在A迴路與B迴路,(舊式配線無G接地)

网友:
剛剛突然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w大的公司,有些設備好像在(山上)喔!
記得有看過他發的帖子提過孵化機安裝在山上!
山區的雷擊防護很脆弱,應該說大多是天然避雷針!
這種情況,接地G極要做的相當好,不然每次遇到雷雨就要(剉咧蛋).
粗工就標題提出一些看法,還望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系統接地:
W大所指的應該是整個建築物的電力系統(或是整個電力配線)
這個部份在當初電力申請之前的應該已經做好,就是我們一直在熱烈討論的NG兩極連接的部份!
這個部份的接地線G極可以說是:系統接地
設備接地:
粗工就以我們的電腦主機做說明.
這個電腦主機的供電配線中的接地線G極就是所謂的:設備接地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主機外殼或多或少都有正常的(漏電)現象.
如果接上一條施工正確的接地線G極,將主機的漏電導入大地中,可以化解這部份的電壓電流!

借用W大的圖
這張圖中,台電的變壓器所連接的接地G極,是變壓器的(設備接地)以及錶前入戶線的供電(系統接地)
瓦時計錶的接地G極是供電線路(系統接地)以及瓦時計錶的(設備接地)

這樣應該比較清楚了!

補上設備接地實際圖片
粗工的主機尚未連接上接地線G極的時候的外殼測量電壓(AC交流檔)
下圖這條是粗工隨便找一個戶外電信盒(電話線的接線盒)的接地線拉進屋內連接主機
當接地線G極接上主機之後測量主機外殼電壓
很明顯吧,雖然只化解了AC7V,但是G極就是這功能了.
如果我拉的接地G極施工方法正確,效果會更好!
所以在前面粗工提到了接地線G極的施工方式很重要!接地棒有無打到(重點)影響其效益!

网友:
大家也可做一個試驗.將燈泡一頭接火線.另一頭接地板上接地.這時燈泡就會亮起來.如接地越佳燈泡越亮.但不能拿N相來當G極用.同理可得知如您一手只摸火線.其他部位無與大地接通.此時是不會感電.像小鳥停在電線上卻不會被電

网友:
如果機殼漏電,人被電的吱吱叫(打赤腳採地上),是不是因為接地,接法的關係?

网友Y:
回复 网友AE: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G是有1/2AC電壓的(Y電容)
因為最長的那一跟接地,不是被拔除了,就是用戶線路接地不確實
所以,只要是使用"交換式電源"的設備,外殼一定帶電,除非有正確接地
否則被電到算是很正常的
(在此感謝順興大的犧牲,為我們做了人體實驗,印證了沒有接地的電腦,機殼確實是會電人) <==電尬目屎流

网友:
借W大的貼圖補一張修改後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F:

謝謝雄爸爸!
原來如此,不過發現,好像不同的電源供應器,漏電的情形似乎不太一樣,該不會變成是,電源供應器內部接地做得不夠確實?

网友Y:
回复 网友AG:

只要是符合安規的,請放心使用
因為在量產前都會經過EMI  EMC測試
這兩樣測試也都跟接地有關
只怕USER端沒有做好接地

網路上曾經有人對有接地與無接地的螢幕做電磁波強度測量
結果還真的有接地的比無接地的弱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Y: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G是有1/2AC電壓的(Y電容)
因為最長的那一跟接地,不是被拔除了,就是用戶線路接地不確實
所以,只要是使用"交換式電源"的設備,外殼一定帶電,除非有正確接地
否則被電到算是很正常的
(在此感謝順興大 ...

我終於知道我為何最近都被電器設備給電到了....
原來是我前幾天買的新拖鞋....會吸水...~~~~
這跟本就是打赤腳在摸電器設備阿n_033|

引用 网友Y:
只要是符合安規的,請放心使用
因為在量產前都會經過EMI  EMC測試
這兩樣測試也都跟接地有關
只怕USER端沒有做好接地

網路上曾經有人對有接地與無接地的螢幕做電磁波強度測量
結果還真的有接地的比無接地的弱很多 ...

好懷念以前的CRT前面那塊沒用的玻璃....為何呢~~就是~~大家根本不會把那條線接地..都放在旁邊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終於知道我為何最近都被電器設備給電到了....
原來是我前幾天買的新拖鞋....會吸水...~~~~
這跟本就是打赤腳在摸電器設備阿n_033|

好懷念以前的CRT前面那塊沒用的玻璃....為何呢~~就是~~大家根本不會把那條線 ...

會吸水....那不就會打滑

看到這篇突然發現我的護目鏡那條接地線也在半空中晃啊晃....沒勇氣去做肉體實驗摸看看會不會電到

网友:
那塊護目鏡啊!.........之前我還用CRT,我都接到主機機殼上。......好像又是錯的觀念。

老妹的電腦也還在用CRT,那塊護目鏡就還有在用,家裡不知道有幾塊護目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終於知道我為何最近都被電器設備給電到了....
原來是我前幾天買的新拖鞋....會吸水...~~~~
這跟本就是打赤腳在摸電器設備阿n_033|

好懷念以前的CRT前面那塊沒用的玻璃....為何呢~~就是~~大家根本不會把那條線 ...

水是一個電阻.電經過水會放大電流.要小心阿n_073|

网友AH:
CRT 前的那條線,也是接地,不過它的意思不是在電源的接地。

而是CRT在開機時跟關機時,分別產生電場是不同的。
那這條線是用來把那個電接地的。
跟電源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H:
CRT 前的那條線,也是接地,不過它的意思不是在電源的接地。

而是CRT在開機時跟關機時,分別產生電場是不同的。
那這條線是用來把那個電接地的。
跟電源無關。 ...

雖然離題了~~~不過那條線是在導輻射靜電的....
我聽專業的維修師父說過...以前還沒用護目鏡的時候...
除了雷擊~~~系統IC不可能那麼容易就掛了~~
會掛就是面那一塊戶目鏡引起的~~~
當時我也想說那塊怎麼可能影起系統IC故障~~~
那師父就跟我說~~因為剛開機時的瞬間電子束外漏被護目鏡吸收~~
結果~~~那些電荷通通停留在護目鏡沒有被導掉..要是累積一定的量時..會形成微型閃電打到鏡頭..
這時就可能形成雷擊把IC給打壞....那師父也說~~那段時期~~~幾乎都在換系統IC~~~~
那你認為~~設備接地~有沒有好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I:

也就是說,那些電荷沒有送到大地釋放掉,反而成為一個不定時炸彈。
所以那塊護目鏡,接地線還是必須接上正確的接地,方能發揮其功效。

网友:
這是工作地點的配電盤(兩種配電盤搭成一組,分散安置於整層樓牆邊)

給設備用的3P3W(三相三線) 220V配電盤
總開關處,S相作為中性線,R與T掛CT接到盤面錶後送入總開關(1000A)
總開關下為配電處,視設備需求供應R/S、S/T、R/T、R/S/T,並有獨立NFB

給插座用的3P4W(三相四線) 208V/120V配電盤
總開關處,入線為R/S/T/N,R/S/T各通過一組CT接到盤面錶後送入總開關,N直接拉到下面配電處
總開關下配電處,因為插座都是120V,所以分別用R/S/T與N交互搭配,同樣也有獨立NFB

兩個變電箱下固定在箱體上的電力接地排,與3P4W的N相及3P3W間的S相有3~4V的電位差

另外地板下還有接地網,直接透過接地箱接往大地接地
每層樓的22.8KV變電站,為了安全考量有進行管制。

网友:
挖~~~狼大這是工業級的標準配電箱.....這一個含裡面的東西~~~報價都要10萬跑不掉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J:

每一層樓都有22.8KV的變電站,可想而知,是直接從台電變電所出來的,為求半導體相關設備(封測、製程.....等設備)的電力穩定度,便每層樓都設置變電站。

不知道是不是鋼構建築,猜測一些晶圓廠,似乎都是鋼構?

网友:
我常去工作的機房都要求配置獨立的“接地箱”,所謂的獨立接地就是要有別於電力系統的地線,都是接到自己打的地棒或是地底的銅片或銅網。
接地箱裡面非常簡單就只有一條長條狀的銅塊,上面攻好了許多螺絲孔讓您直接可以鎖上幾條綠色的地線,這是 NCC 規定的最起碼的要求也要低於5歐姆的接地阻抗值。
但是業界最常見的做法是與設備(大功率發射機)間是用厚銅片(寬十幾公分厚兩公釐)來連接,這是為了天線的輻射效果與雷擊的安全防護。
所以在這個場合會有許多”地“,電力地、避雷地、天線地與設備地,這些地彼此間不能用銅線連接都要獨立有自己的接地點,還要不定時去量ㄧ下接地阻抗是否變化。

傳統的測量接地阻抗是需要專用的接地阻抗計,需要先打幾根測試用的地棒(儀器會附)於土壤中再拉長線到測試表上,這是利用電橋的原理來測得被測點的阻抗。
缺點是費工費時、有測試線距離長度的限制、還有測試棒打的位置不同讀數也會不同。
這幾年來有一種數字手持勾式接地阻抗表,其外型就像電流勾表,使用非常簡便只要勾住接地線就馬上能讀到接地電阻值,即使是在20樓上的接地線也能量到。
他是利用自己產生的固定位準的交流電壓利用勾環鐵心偶合到地線上,再去測量這條地線上的交流電流後用歐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其電阻值了。
原理是很簡單但是需要用的人很少,因為大部份水電從業人員都不懂地線當然也不知地線的重要性,所以這種表一台都要賣好幾萬的錢,如果能夠 DIY 一下也是不錯的。

所有的避雷、防雷、突波吸收都要靠接地線才有作用,屏蔽與隔離電磁波也要有地線才有效果,很高興新的電工法規有規定獨立的接地線,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大地接地就沒有人能夠保證了。
有沒有人能想到用簡單設備的方法來判別接地線的好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K:

真不愧是玩高級設備的音響版 版主~~~~~
分析的超級透徹的~~~~這也是我想要說的~~只是我不會表達~~~
只能拿現成的東西給大家看~~~

就如你說的~~現在的水電~大部分根本不懂得地線的重要性~~~~
也如我前面的回覆~~~等到出事了~~大家才會知道

至於避雷針與接地要離多遠阻抗要差多少~~~
也是之前漏電討論時某人就有提供正確資訊了..我也很感謝他的完整資訊

网友:
說到避雷接地我又想到"有此一說"
建物的避雷接地線,最好在避雷針下方,
分接成兩條或更多條,經由建物的對角位置,接至避雷接地
原因是
當避雷針遭受雷極時,理論上會產生無限大的電流,
根據基本電學來推論,無限大的電流在導線週邊會產生無限强的磁場(佛萊明定律)"神之手定律"
如果只有一條避雷接地線,那週邊的物體均會受强磁場影響
如果有兩條或更多條避雷接地線,導線產生的强磁場將可自行抵銷

電力,設備,避雷 所有的接地系統差不多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各系統對接地阻值有不同的要求 ... ... ...

電力,設備,避雷 所有的接地系統差不多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各系統對接地阻值有不同的要求  ... ... ...

网友Q:
打入地下的接地棒其對地阻值受地質以及地質濕度影響!
所以在下一直強調接地棒長短不是重點(當然越長越好越粗越好囉),重點是接地棒有沒有打到(重點)
接地施工法似乎不在此討論範圍........離題了.........

回覆84#
一般的水電工其實根本不知道接地對設備的影響甚大,尤其對於電子設備之間的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打入地下的接地棒其對地阻值受地質以及地質濕度影響!
所以在下一直強調接地棒長短不是重點(當然越長越好越粗越好囉),重點是接地棒有沒有打到(重點)
接地施工法似乎不在此討論範圍........離題了.........

離題是正常的n_009|
但也可以多學到點東西~~~不稍微偏離主題一下~~
哪知道真正的道理在哪~~~
那不就只有死背~~而不會活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台灣粗工與shunxing及雄爸爸,你們有測量一下府上電箱內N與G是導通的嗎?

遲來的回覆W大:
一般家用的NG兩線100%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照圖上這樣看,小弟家的G與N銅排是接在一起的,是不是該給他斷開呢?

不行,那是台電的規範!
你只能自己再打一支接地線應用在自己的家電器具上.

网友:
為什麼瓦時計會把G跟N接在一起呢.我個人的解釋是.每個用戶幫台電把雷擊或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高壓引接至大地.減少系統傷害.綠色線.一定是鎖開關箱上.如是木盒.板子上也都會貼鐵片.所在鐵片上.N極是鎖在端子盤上(銅排)日語叫(彈計莽).最好確實做好系統接地.這樣可增加用電安全

网友:
等於說,N線和G線,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接在一起,但這樣的接地效果不佳,最好的做法,是另外自己再打一個更好的接地,然後連接到開關箱的鐵框、外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L:

s10274chen大應該是鐵箱上喔鐵箱上底盤螺母鬆開一顆將G線頭壓好端子頭放上後鎖緊.因那接地(G)是怕人員打開開關箱時觸電.發生危險.記得以前做接地時都還要拿一台高阻計量.對自動化機器很重要.改天回台北跟我老爸坳來玩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AM:

啊!搞錯了!我改回來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N:

也不一定是您的錯.要是您家插座都有做三孔.而水電師父也都有拉那條G線.那就會有一排端子盤(G)極用的.當然這G極一定也拉一條到鐵箱上.如是那就是我錯了.才剛想到要回.您就....有圖有真像n_136|
剛剛又往上翻了一下文.看到您工廠變壓器沒拉接地.以(替檔)當接地.我到不建議如此做法.還是確實打根接地棒.做好接地.因鐵屋(替檔)遭雷極可能性也蠻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O:

謝謝Dave大,其實當初老爸在蓋「替檔」的時候,為了CNC,老爸已經順便安排做好接地了,因為我們的地與隔壁的地,有蠻大的落差,少說都有1公尺以上,一定要做擋土牆,擋土牆挖的深度又很深,地底下埋了蠻厚實的地梁,接地除了深,面積更大,團團圍住整個「替檔」,所以接地還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