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ms色偏問題

楼主(2010-07-11):
各位好
小弟今天拿到一台有電源,無畫面的BenQ FP756ms
經過爬文,得知是高壓部分的電晶體故障機率很高
便將四顆C5707及兩顆D10PF焊下測量,發現各有一顆故障,接著檢查3A電阻保險絲,確定故障
便出門購買零件更換,但D10PF並無販售,使用FU9024N替代,更換後有畫面,燈管已有點亮
後來連上主機測試
發現銀幕顏色偏黃,但是OSD畫面正常,過一陣子後,顏色才會由偏黃變成正常,由黃變正常其中,畫面會輕微閃爍
但只要將銀幕電源關閉,又打開,又會偏黃一下,然後正常,關閉越久,偏黃時間越久。
請教這有可能是哪部分有問題,麻煩請給我一個方向,我爬文很久,得知有可能是燈管老化,或是AD板的IC或相關線路有問題
謝謝指教

网友:
不過既然回復時有閃爍狀況,最好燈管也檢查一下~~

网友:
檢查VGA線的插頭,應該是藍色信號出問題了.

网友:
OSD畫面正常,應該由VGA信號著手

网友:
燈管問題+1
可以拆開外殼    用單管點燈器點燈管看看就知道了~~
這樣子可以釐清是A/D版或是燈管的問題

楼主:
VGA連接線應該是沒有問題,因為我有用另外一條,情況依舊。

燈管應該正常,因為偏黃時,OSD內的圖示顏色並沒有偏黃,仍舊十分鮮艷。

不知道是否還其他可能性呢?
如果是接觸不良,不可能完全沒碰,過一陣子就恢復正常,屢試不爽。

有沒有可能是購買的FU9024N或C5707不良?因為我都只更換故障的那顆,並未全數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