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未載出廠公司的530-001-B17W色彩變化

楼主(2010-07-11):
使用五年的液晶壁掛LCD,終於出問題了。
先是在最右邊產生亮白,再來字體模糊,現在已是色彩失真嚴重如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5lddKFEmw
雖有爬文,仍未找到相似的情況,只好求助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剛開始還正常,但到後面的時候,整個偏色,如果有公板可以點的話,可以判斷出是AD的問題或是面板的問題了。
若真沒辦法用公板點(小弟我就是),我的思路,會朝AD著手,會頭痛些,問題還蠻硬的。

楼主:
多謝回復,如S大所言,剛打開電源時正常,很快就色偏了,
1)測量輸入電壓12.6V,應屬正常範圍
2)將AD板上的電容都拆下測量,皆正常
3)加載測量燈管輸入,紅色11.69V,白色1.88V,橙色4.97V,似乎輸入電源不正常?
正常範圍應該多少?

网友:
應該是eeprom的程序跑掉了,重刷還是換一個新的看看囉

楼主:
感謝盧大,eeprom的程序跑掉了,可以教我如何做嗎?

网友:
高壓板的部分,應該是沒問題的........可以把AD通往面板的排線拆掉,點看看,看有沒有色偏(突然又蠻懷疑燈管老化)

盧大說的EEPROM可能是AD上的U9,看看型號是不是24CXX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