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棄]請教問題"內投電視機"

楼主(2010-07-12):
之前就有使用中,突然關機,有時會突然好起來
前幾天,突然關機後,就活不起來了
SLEEP 的紅燈持續亮著
如果不按 POWER 切斷電源的話,偶爾會聽到高頻的聲音,某個橘色的燈會亮一下,又滅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67271

請問這個是燈泡掛了嗎 = ="
n 年前才修過的,換過燈泡

网友:
計算一下燈泡使用時數吧...
有些光機會有計時裝置,時間到強制你要換燈泡,
或是將燈泡拆下來,看是不是已經燒壞了?
一般燈泡不會太難拆,自己換都可以,不過要小心不要碰到反射鏡之類的東西...

网友:
內投有二種早期是三隻CRT,R.G.B三管演色最自然,後期改LCD用燈源投射,DLP也是相同原理,如緒是後期燈源,一般燈泡有千把小時壽命,看像是燈泡故障,把燈泡拿出看燈殼是否圓沒變形,燈內部沒白點

PS:貼網址那臺看討論是像三隻CRT的

网友:
慘哉~~~
你這是早期的內投影...RGB三原色機型...
這種形式的燈不便宜喔....
而且現在也不好買了說...
我已為你是後期的LCD或是DLP...那燈泡的確是自己買來換就可以了...
早期的不太好換,忘記有沒有要先放電...太久沒摸了,不太記得了...

网友:
這種電視的光源不就是CRT的陰極燈絲嗎,小弟記的以前増你智的要換整隻CRT

网友:
....這是電子槍吧......CRT燈管.....應該有高壓....這台高壓故障率很高.....
修這台等於在修電視...但~~~這台的零件~~有的已經取不到了

网友:
古董了吧 這種的我已經不再修理了 因為連大陸也沒有零件可以修復了 因為剛剛出產的東西都是實驗品不是真正流通的 做出來試一下水溫 這東西要是你想修就要先放電 再去看看3支同板CRT的線路版是否有冷焊掉錫 在查查底板的線路附近的電容是否不良 你說的變色 幾乎都是電解電容不良 CRT的故障不高 大多是基板的問題

网友:
我有1台,52吋的,可開機看,只是影像沒有對得很準(不是焦距模糊),要調一下,不知有沒有人要研究,廉價出清.yahoo帳號ddx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