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隻鳥 Viewsonic vx924不通電(已重新補圖)

楼主(2010-07-12):
每次都修軟的這次遇到一個很難修的
這台vx924 爆了3科電容我都換好ㄌ(畫紅色的地方)
但還是無輸出電壓 ~完全不通電
http://f5.wretch.yimg.com/in90gruv/17/thumbs/t1314487137.jpg?GAeNgepDdxfNAizA.62eLhSuMxU5NScilOXkBRPDuGxzalqnc5I2nWgjGSlX
http://f5.wretch.yimg.com/in90gruv/17/1314487137.jpg?wtn1cXJDdxc3tYpU8zVFfEdFwWyOBerwhUVfHZqd3L77nXm.qLV3zOvpCdXI
不知道哪邊出了問題?
請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先量一次測的那棵大電容有無電壓
沒有的話再量AC110V的那棵保險絲
燒掉的話檢查後面的橋式整流器或是MOS...
大多是那二棵擊穿
大電容有電的話..
就要往後面檢查了
至於要怎麼檢查
就要麻煩站上的大大們來解答了
我的功力目前只到這裡n_029|

网友:
最好大電流的部份補焊一下,還有與那三顆電容同一電路的電容應該容值都有改變應該量測一下

网友:
請參考狼大的,寫的超好,有問題再提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31-1-1.html

-----------------------------------------
8/21編輯BY港都狼仔
更正連結

网友:
看看保險絲有沒有壞啊?
保護電路有沒有元件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這篇是會過的的修法ㄅ
我的是連通電都不會ㄝ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保險絲沒有壞會通
2.保護電路有沒有元件壞(在哪)

网友:
其實修起來很類似,一樣先檢查有無元件短路,輸入端保險絲有無異常,再一一排除問題點。

网友:
樓主發了兩個帖子,圖都很小

我想大家也只能用猜的吧

建議應把圖放大一點,但不要超過800 X 600

最好有機板正反兩面和局部的放大圖

這要大家也比較有方向

對了! 5樓連結的那篇狼大維修實例最後有提到沒有電壓時的維修方向喔

网友C(2011-08-14):
回复 网友D:

為甚麼我點下去,看不到資料?過期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為甚麼我點下去,看不到資料?過期了嗎?

按這裡

网友:
檢查一下有加散熱片那一顆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