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恆亮(已重新補圖)

楼主(2010-07-12):
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MOZO LM727 恆亮 一直搞不定用電容表測試過電容都是OK的無問題
一上電背光恆亮白白的
開機有畫面都正常
但一把訊號現拔掉螢幕又白屏ㄌ
感覺燈管不會自己滅
不知道哪邊有問題
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大大
http://f5.wretch.yimg.com/in90gruv/17/thumbs/t1314487138.jpg?kKJpFYJDdxcQEGL4PGAwAq7s9mWk2mG1YSnwIds35CnxUb8jvqB2BYWo2C3A
http://f5.wretch.yimg.com/in90gruv/17/1314487138.jpg?P7d4L4ZDdxflPCq18fyawlrxmzA30OdEBanlG7ZAEQxCvBPt728LozDu74.h4URcSuA-
還請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貼圖沒成功?
背光還是LED 恆亮? 那畫面呢? 都沒畫面吧!

网友:
最好是貼上圖,既然都已拆開了..

碰到這類問題,最好就是先檢查 PI 接到 AD 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是背光恆亮嗎?若是則需檢查背光高壓電路前端輸入部分控制是否有問題。

网友:
這台喔.....FU90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有FU9024?
我找不到
我知道BENQ是這樣
MOZO  沒有FU9024阿

网友:
背面應有兩顆SO-8的4411用來控制背光高壓電路的輸入電源,可以先看一看。

网友:
吼...那就查一下IC 線路  datasheet就有寫說 哪裡控制開關的了

网友:
開關 ON/OFF...
ON的時候 給他5v  背光就會亮
off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0v  背光就會熄掉

你恆亮就代表 ON/OFF的地方掛了

OFF的時候 還是送給他5v
所以就變成白色恆亮畫面

至於是哪個點故障.....我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
SO-8的4411該怎麼測試??
能教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