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mw开机一两秒钟后自动关闭?(已修复)

楼主(2010-07-12):
使用中有声音断断续续,开始排查,大概五分钟,排查出是显示器问题是,显示器自己灭掉了。
再次拔掉电源,重新插上,没输入信号时,显示器指示灯由蓝转成黄色,显示器无信号时是显示乱码的,输入信号后,屏幕正常显示一秒钟左右就自动关闭了,指示灯不亮。
拆机,测量各电压,无信号时电压正常,输入信号自动灭掉后,次级无电压。
对除部分贴片电容电阻外,其它的元器件焊点重新焊了一遍,包括所有ic,故障依旧。
由于无图纸,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高手支支招,不胜感谢!

穷折腾了几天,以为灯管不行了,要拆灯管去买时,拆完后把两个灯管放边上,要看看灯管怎么亮,把电路装上,接上电源,竟然正常了。怀着死马还神的喜悦心情,把显示器组装起来,又恢复亮一下就灭,试了几次,依旧不行。
重拆机,把按键电路拔开,开机正常,插回去,灭掉,把扬声器拔掉,正常了,逐一试单独的扬声器,有一个插上就灭,用万用表测量,只有1欧姆。
看来修电路往往疏忽了电路之外引起的故障。

网友:
電容有檢查過了嗎?有時不能單以外觀做為良劣標準喔~

楼主:
电源板是dac-19m009,用万用表测量都能充放电,我所诉的现象大概在电源板还是ad板坏?

网友:
因該是電原板的問題,你單獨測試電源板是否ic431掛點.導致吃載時保護(最好有圖片,或是次極各輸出電壓幾V?)

网友:
开机一两秒钟后自动关闭?

是电源板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是dac-19m009,用万用表测量都能充放电,我所诉的现象大概在电源板还是ad板坏?

萬用表測試充放電只能大略知道電容是否短路及開路,但確切容值仍需電容表才能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