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300W S-30FP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12):
這台的故障原因是: 無法開機,有5VSB,PS-ON 也正常,但 PS-ON on  後,無 PG 電壓,所以無法開機

碰到這種情況,我都是從 PG 搭配的 IC(本例為 TIS 3510) 及週邊電路開始查起..

今天的主角:

打開機殼後的圖片:

背面圖:

PG 所搭配的 IC 為 TIS-3510,如圖片紅點處的那顆 8 PIN 的 IC..

下圖是這顆 IC 的接腳圖:

前面說過,故障原因是 PS-ON ON 後,無 PG 信號,以上圖來說就是第 8 腳為 0V,量了一下第 1 腳的 PGI 也是 0V..

背面的相對位置,紅點處是第 1 腳和地之間的 1uF 電容,拆下來量後電容不良,只有 0.1uF,先把它換下..

換下後,重新 PS-ON ,奇怪,還是無 PG 信號,所以跑了一下線路,找到了 PWM IC UC3842,如下圖紅點處:

以下是其接腳功能圖:

首先先量一下這顆 UC3482 的 VCC 電壓,奇怪,怎麼會是 0V 呢,心里有個譜了,不是這顆 IC 壞了,就是其電源側有問題.. 先把下圖的電解電容換下,量了一下,果然不良,只有 3uF,所以換下這顆電容,接著重新 PS-ON,這顆 IC 有 12V 的輸入電壓了.. 也有 PG 電壓了..

接著,接上一顆硬碟及一台光碟機,測試一下,各電壓都正常,以下只列出 12V 的電壓..

-----

這台和先前維修的 HP 365W,都是沒 PG 信號,但不是同樣故障原因,同時這台跑線路很好查,不像那台,零件都縮在一起,看得眼睛都 "脫窗"..

故障原因就是 IC PGI 和地之間的 1uF 及 PWM IC VCC 輸入端和地之間的電解電容不良,更換掉就 OK 了..

嚴格說來,這台算滿好修的,算是軟的.. :-)

网友:
說軟也不會喔!換的零件,雖然看起來簡單,但查起電路,就不馬虎了。

恭喜cremaker大您完修囉!也謝謝分享這麼棒的實例!

网友:
這部的電源管理電路相對簡單,只偵測電壓,所以比起另一部要簡單多囉~

网友:
拍拍手!cremaker 累積的東西越來越多囉

网友:
感謝你的分享,給你拍拍手!

网友:
我也有幾顆~~看到這篇我也要來試試囉~~
感謝~~

网友:
我也拍拍手!

感謝分享!

网友:
這台看起來好像比較好修 !! ( 現在超怕 SMD 的 )

但就查線路來說也要有相當的功力 !!

能修好它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

网友:
感謝大大的教學
寫得清楚易明

网友:
恭喜完修耶n_116| .連ic的定義都畫出來.真是詳細n_116|

网友:
非常好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网友:
一次壞兩個地方,增加查修的困難度
這種多重故障的,功力不夠還真的查不出來!

网友:
不错。。很厲害。。能修好[無法開機]的電源供應器。。
真是 妙手回春呀^-^

ps:還有【2張】【IC 的接腳圖】特別仔細。。。好大好清楚的圖^-^

网友:
圖文並重   感謝大大無私的享  拍拍手.....

网友(2010-10-10):
很厲害~能修好[無法開機]的電源供應器
圖文並重   感謝大大無私的享

网友:
很厲害~能修好
感謝大大

网友:
講解得很清楚

讓人一看就很快了解

感謝圖文並茂的修理過程

网友:
ASUS 300W S-30FP
跟ASUS A-30F長得好類似唷
還好偶那顆只需要換換電容就好了
目前還OK
http://bbs.pigoo.com/thread-23445-1-1.html

网友:
很詳細的教學,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背面左下方R1及R2是否為474.
我有一台同型號,壁虎跑進去R1及R2燒的光光的.

网友:
思路有条理,出现的故障不算棘手,赞

网友:
R1及R2是474.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

网友(2011-06-09):
一路查下,一定查的到問題的精神
是我們應該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