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熱風槍的怪問題。。。

楼主(2010-07-12):
我的熱風槍是Bakko 852

使用的時候,有時候溫度會掉下來。
例如我開機設定320度,溫度會一直爬,爬到320度以後,加熱燈會間歇性閃爍(維持溫度)。
但有時候會一直掉,指到90度左右才回再度加熱回到320度。

就這樣有時候高興就掉溫度。

各位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情形嗎?(我常把風量開在1或2之間)

网友:
這種問題,可拆開手柄看接到發熱蕊的四條線是否有鬆動,其中有兩條是接發熱蕊,兩條是接溫度感應的..

現在的手柄應該滿好拆的..

楼主:
我把手柄拆開來看,沒有焊點也沒有鬆動的樣子。

後來我上網查,發現熱風槍有過熱保護。經稍微研究一下,得到以下心得:
這台是幫汞式的熱風槍,所以風量可以調得很小。(更正:氣泵式熱風槍)
「所以我把風量調太小,以致過熱保護被啟動了!!」

為什麼呢?因為把手柄垂直使用時,因為風量開太小熱會往上傳。
以致在前端的感溫器感受到過熱,導致過熱保護被啟動了。原本風量開2,後來覺得開3也沒大多少。
經過一陣子使用,上述情形沒再發生了。。。。

(這篇應當轉放在新手區吧!!我對熱風槍太不熟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手柄拆開來看,沒有焊點也沒有鬆動的樣子。

後來我上網查,發現熱風槍有過熱保護。經稍微研究一下,得到以下心得:
這台是幫汞式的熱風槍,所以風量可以調得很小。
「所以我把風量調太小,以致過熱保護被啟動了!!」

為什麼呢 ...

錯誤訂正
這台是幫汞式的熱風槍,所以風量可以調得很小。
這台是辦公室的熱風槍, 所以風量可以調的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幫汞式的熱風槍,所以風量可以調得很小。
這台是辦公室的熱風槍, 所以風量可以調的很小

大大...你....看了好幾遍才看懂...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未加註解讓你n_040|
原版大的句子,我也是看了很久才看懂得n_067|
一開始還以為是"新式樣"的產品勒

网友:
draculaxx大的意思是辦公室嗎?
還是邦泵式?

网友:
應該是指氣泵式熱風槍

网友:
新款熱風槍嗎~~我是看到解釋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