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教此AD板中的電容

楼主(2010-07-12):
聯碩30吋LCDTV...
狀況是一開機正常
經過2~3分鐘後畫面和聲音全無
指示燈依然亮綠燈,有時會變橘燈
拆開看AD板背後一棵電容燒了..
完全看不清楚是什麼電容..
請教各位先進有此板的話麻煩跟我說一下此電容的規格
謝謝~

网友:
QQ...可以判斷ㄊ的作用是做什麼的  如果是濾波  直接拆掉吧

至於你說的2~3分鐘後出現故障...
合不先測量  正常時的一些腳位電壓  跟故障時  有無差別~~!!

网友:
可以參考c702或c701應該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歹勢...
小弟目前的功力無法判斷這是什麼電容n_058|
現在不在家...晚上再來量電壓看有何變化~~

回复 网友A:

燒掉的那棵C700....很大棵捏..
701和702都是小小一棵
是因為燒掉後變大的嗎n_011|

网友:
如果電容一邊接地....大部分都是濾波做用....

楼主:
按照levis大大所述
那棵是瀘波電容
我直接拔掉了...
狀況依舊
真正的問題我找到了
問題不是出在ad板
而是電源板板
電源板有二組12v輸出到ad板的電壓
在開機大約幾分鐘後電壓就沒了
但5v還是有的,電視還是可以開關機
所以一度以為是ad板...誤判~~
等我找到電源的問題再把情況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