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組化的power

楼主(2010-07-12):
小弟不才,想問高手一問,這顆power是模組化的,

想拆修。必定先解決拆掉如下圖模組化的地方,但

怎麼拆都拆不起來,因為裡面它的3.3v等其它電源線

都焊在上面,想解焊也是要先第一張的外殼給拆下,

不然第二張是無法解焊的,想問一下有高手拆過模組化的

嗎?希望指點迷津,感謝!

网友(2010-10-21):
你這顆電源供應器應該是核電廠500W的~~
那顆的模組插座裡面有卡榫~將卡榫慢慢的橋開就可以了呀~~
那片是可以拆下來的~只是要小心一點喔~不然把卡榫給用斷了那就好玩了~
我最近也是有修到這個電源供應器大部分都是電容凸起還有電阻有一兩個地方要做更換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