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5580(5583WXMi)DC電源板USB IC(U1)燒毀

楼主(2010-07-13):
請知道的前輩幫忙
小弟ACER 5580(5583WXMi)DC電源板上USB埠U1(IC)燒毀,以致2個USB埠無作用
IC編號已經燒毀無法辨識,請問有沒有人知道編號?
另外旁邊有個R1的位置,上面並沒有看到電阻,不知是否一同燒毀,或是原來就沒有電阻
還是那裡有賣中古的DC小機板?
敬請告知,感激不盡

圖1-左上角L型電源板(轉載自台南NB圖片)
圖2-燒毀U1,R1

网友A:
幾支腳的ic,能po個照片來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支腳的ic,能po個照片來看看嗎?

你好
是8隻腳的IC,圖片鏈結已補上

网友B:
找了一張類似設計的,擷取部分圖片下來。
大大您的R1,即是此圖中的R5,是信號線的限流用電阻,通常掛掉的機會不高。
IC要找到,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若心臟夠大,可以考慮利用導線,將原本IC的2、3腳與8、7、6腳,通通串連起來,如此一來已經有電源了。
但會喪失控制能力,無法透過一些動作,來關閉、開啟USB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張類似設計的,擷取部分圖片下來。
大大您的R1,即是此圖中的R5,是信號線的限流用電阻,通常掛掉的機會不高。
IC要找到,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若心臟夠大,可以考慮利用導線,將原本IC的2、3腳與8、7、6腳,通通串連起來,如此一來 ...

謝謝大大的提供的資訊
不過我還是想依原來的設計修復,不想愈搞愈大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氣!這顆IC其實也算是一個保護關卡,因為就算後端USB裝置有問題,造成大電流,會燒掉的,就這顆IC,不會去影響整體+5V供電。

若不用原本設計方式修復,就需要加掛保險絲(但能發揮的效果,應該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