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不常出現之故障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0-07-13):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BENQ T705大部分故障多為黑屏,小弟的問題卻是通訊號時燈號綠燈後白屏即熄,過兩秒又白屏即熄,燈號轉橙燈,不知該如何下手,敬請賜教,謝謝?

网友:
先拆開看看吧,或許只是暴電容

我有遇過別牌的,開機花屏即熄

也是軟的~~暴電容

网友:
我也遇過BENQ有這種問題
電容大肚子了
換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電容正常(先前黑屏維修時皆換過)

网友:
可以的話先用公板AD試點面板,釐清問題點位置。
另外看看P+I送至AD上的3.3V是否正常。

网友:
ad版上幾個dc-dc的轉換量一下電壓,及至屏電壓那個mose開關看有沒有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腳電壓有3.3V,5V,似乎少了1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經量測屏電壓接點有5V

网友:
若是5V會隨著指示燈而開關的話(綠燈5V橘燈0V),則面板可能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ad版不吃12v的电喔,12v最主要是給高壓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綠燈橘燈皆5V,面板移至他台測試正常

网友:
若已經確定是AD問題,則需要檢查屏線連接座及AD上各電源電路的輸出狀況。

网友:
看晶振附近那两颗dc-dc的稳压ic输出是否正常,一个很像5v转3.3v  一个很像是转1.8v左右

楼主(2011-01-11):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經沉澱後,仔細檢查電路板線路,發現一個極大的人為錯誤,原來是自己在補銲的過程將元件間銲錫短路了,而且有兩個地方,真是好糗。清除乾淨就一切正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