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LAB加熱台攪拌器之雲母片加熱板維修

楼主(2010-07-13):
型號:GLNRS-D
拆下加熱板,加熱面朝下放置
白白的好像是石綿
加熱台內之加熱板形式:雲母片纏金屬線,跟家用吹風機內部類同
故障情形:雲母片上金屬線接外部導線部分燒斷
故障原因:推測因溫度探棒未確實貼住加熱台,甚至拿去測其他設備之溫度,導致IC判斷設定溫度未達而持續加熱,終至燒斷
修復方法:因為是高熱元件,偶就沒上銲錫了,將導線緊緊互纏,測試後加熱功能正常了
修復中途的疑問:家用吹風機的雲母片上的金屬線是高電阻的鎳鉻絲,這台纏繞的金屬線很長,但電阻僅數十歐姆,後來偶想可能是IC輸出電壓低,所以要求低電阻就能產生高熱吧
跟加熱台一樣大片的雲母片
順便簡介一下攪拌原理
轉軸上有磁鐵
瓶子內也置入鐵氟龍包覆的磁性攪拌子
攪拌子受磁力轉動而攪拌
這台轉速可達1200rpm

网友:
....可以當預熱台了...還可以拿來植球了...

网友:
這玩意好像是在化學實驗室的東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把溫度調到"緊繃",只能設定到350度C,比不上黑晶爐耶

回复 网友B:
不是好像,是本來就是
年底前,偶是研究助理啦

网友:
恭喜完修喔.真是台好機器.350度應該夠吧.在上面在用熱風槍吹一下.應該可以輕鬆修理板子了.雷大.你有用套管類的零件.將兩線加壓給他接在一起嗎.這樣往後應該可以耐很久.

网友:
喔!原來是這樣啊!
攪拌的機制,真有意思。感覺很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有耶!
因為偶想很快的
一不小心
又會被學生錯誤操作弄壞吧
(謎之音又出現:是你懶得去找金屬套管吧)
and 這不是偶的機器,是學校的

网友:
別傻了,它的昇溫有點慢。

网友:
建議一下,電熱線斷用套筒端子連接即可。用端子鉗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右邊的連接處是好的
原廠也沒用端子壓接
兩者螺旋纏繞
可能是常需高溫工作
不保證一般壓接端子承受的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雷大:
1:接點法
建議您可改用電鍋接點法,加熱線殘繞華司(ㄨㄚˋㄒㄧㄚˋ)
電源線壓接O型端子鎖螺絲(接點牢固)外套耐熱套
2:固定法
雲母片挖孔上下各1個華司鎖螺絲(如同吹風機接點固定法)
3:恭喜您修復

网友:
白銀線,不知道行不行,熔點好像比錫高但是比銅低的樣子,可以到電機行問一下,可以的話就請他幫你熔接吧!(馬達線組接線常在用,需要用到乙炔所以要自己熔接可能有困難)
白白的,高溫一般是玻璃棉,碰到皮膚有毛細孔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會發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收到收到,那些小零件
有一點懶得出去買
下次再做得完美些
謝謝唷

回复 网友G:

應該不是玻璃棉
玻璃棉很恐怖
摸到保證癢不欲生
偶徒手拆它還沒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