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KV-29V20M 電視(有聲無影)-完修

楼主(2010-07-13):
SONY KV-29V20M 電視故障狀況(一年前有請師傅修理過):
1:剛開機有聲音,但是畫面跑不出來
2:用上下選台畫面就跑出來(約5分鐘熱機),有的台跑不出來,
  畫面有點殘影水平(白色畫面較明顯,底字也有)
3:使用AV播放影片正常
4:電路板錫接點以補焊,故障原因依然存在
5:是TUNER 那個長長的鐵盒故障嗎?
  請教會修的前輩大大指點

网友A:
應該是垂直水平壞了吧.
有請順興大~~~

网友:
照您的描述的確是 Tuner 故障了。
很可能就是內部那幾顆小型化的電解電容衰老了,我已經換過好幾台電視 Tuner 都是直接給她替換成鉭質電容,ㄧ牢永逸不會再壞了。
內部其他的線圈電感千萬不要亂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垂直水平壞了吧.
有請順興大~~~

你猜錯了.....
他描敘的狀況~~~~我有點看不太懂~~~沒有畫面的照片~~~無法判斷....
若是依照描敘說的~~~~AV輸入的畫面聲音都正常~~~
只有看第4台不正常....那就可以確定了~~
第5點的TUNER壞了.....
若是連AV都不正常...那就是映像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猜錯了.....
他描敘的狀況~~~~我有點看不太懂~~~沒有畫面的照片~~~無法判斷....
若是依照描敘說的~~~~AV輸入的畫面聲音都正常~~~
只有看第4台不正常....那就可以確定了~~
第5點的TUNER壞了.....
若是連AV都不正常 ...

哀呀.我沒看清處它全文.只看標題n_081|

网友:
1.先檢查tunner的供電ic,電容是否老化及容量不足(trace一下電路)
2.打開tunner的馬口鐵外殼,補焊外殼與內部pcb的焊點(使用大瓦數烙鐵)
3.這一支tunner內部應該是有兩片pcb,若是則一片tunner,小片的是I.F(中頻,含SIF與VIF),看你的情況好像是I.F出問題,可先換內部的小電容試試看
4.若換整支tunner+I.F材料約$1500,若只換I.F 約$300元有找
5.sony的零件很容易取得,台南可找宏竹,高雄可找文星,嘉義則有新大順,可上網比對零件照片

祝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版主指點
請教1:鉭質電容值(不會看)電解電容值(會看)
         2:如電解電容值為0.47uf/16v(有+-極),鉭質電容值怎麼換
      極性沒差麼?
         3.:Tuner還沒拆下,目前用AV選台器看第四台,用TV要熱機很久
      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shunxing大
1;畫面像早期微調那樣物煞煞有聲無影,就像接收無到信號那樣
TV狀態下無籃底(AV狀態才有藍底)
2:Tuner還沒拆下,目前用AV選台器看第四台,用TV要熱機很久
  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Dave大
Tuner還沒拆下,目前用AV選台器看第四台,用TV要熱機很久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nakameiyo大
1:Tuner還沒拆下,目前用AV選台器看第四台,用TV要熱機很久才能看
2:我只會換零件,我不會量IC電壓電視我不會修,只是很氣找來的師傅
修理的故障原因都維持不久又故障,我家另一台東元電視也是他
修的換中古Tuner也是1年又不能看,不知師傅有沒有動手腳,這次不
敢叫他來修
3:大大換整支tunner+I.F,要調整嗎?我只會換零件不會修,宏竹電器
是這家嗎?剛剛在網路上找的台南市公園路994巷22弄42-2號
4:感恩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看照片這個長形 Tuner 內包含 RF / IF 與 DEMOD(解調)還有立體聲解碼電路(MPX),因為全部的接收與解調電路都在同一顆模組上所以買新品更換會比一般的貴。
即使換了新品過幾年後還是會再壞的,所以建議自己拆開換裡面容易劣化的電解電容改成鉭電容才是一牢永逸的方法。
不要問我原廠商為何不用壽命長的鉭電容而用常常出問題的電解電容。

鉭電容的標示非常好認只有兩個數字,由上而下第一個是容量的數字單位沒標就是uF,第二個就是耐壓的數字了,旁邊會有一條粗線或+字符號標示正腳的位置,極性千萬不要弄錯弄錯可是會爆炸的。

如果還想知道要如何換或換那幾顆電容,請打開其上蓋拍一張零件面的照片貼上來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nakameiyo大
1:Tuner還沒拆下,目前用AV選台器看第四台,用TV要熱機很久才能看
2:我只會換零件,我不會量IC電壓電視我不會修,只是很氣找來的師傅
修理的故障原因都維持不久又故障,我家另一台東元電視 ...

我記得~~~~東元的Tuner根本不會壞阿....超級耐超的~~~

网友:
1.宏竹地址的沒錯,但從長榮路憲兵團管區斜對面的巷子進去比較好找
2.換tunner+IF一般而言不需再調整,若怕自己調亂失誤,你可以先打開鐵蓋,在SVR的旋鈕上劃線作記號,以便還原

楼主:
回复 网友G:

shunxings您好:
我家另一台東元TC2930CH 那位大師傅修理過程:
1.第一次:電源故障(到府維修)
2.第二次:無聲(到府維修)
3.第三次:螢幕畫面上方有1條白帶,接著須上下選台才有畫面,
換了中古tunner顏色略偏紅(到府維修)
4.第四次:螢幕畫面上方有1條白帶,後來沒畫面底色籃底,大師傅搬
回去修理7個工作天
5.第4次修理看大概3個月,熱機約3個小時無聲無畫面,又掛了不爽讓
他修,這台畫面很漂亮有重低音,捨不得回收
6.結論我找錯師傅,應該找老ㄕㄞ(他剛自行開店捧他的場)

楼主:
nakameiyo您好:
謝謝您喔!我都不到去哪買零件,民族路店電子材料店都問不到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您好:
我拆下SONY TV TUNER8-598-340-00
我上傳圖片(回覆不能傳圖),謝謝您指點

网友:
剛剛查過宏竹網頁報價 (TUNER 8-598-340-00)
$750,可考慮換新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中間有個大 IC 那個方塊中共有 5 個電解電容。
除了最大顆那個可以不換外(要換也行)其他 4 顆都給她換掉。
這種超小型的電解電容不但不好買還很容易壞,所以我才說要換成鉭質電容,不但體積更小更容易施工外還很不容易壞。
那些電容器掌握了 Tuner 的解調特性與前級電路的 AGC 作用,如果常常發生選台換台時畫面會花掉有斜紋甚至完全不能看就是這幾個電容器搞鬼的。
這裡的電路比較密,放大鏡要拿好,拆焊的技術要成熟才好上手,如果沒把握也是可以去買整個 Tuner 來換。

Tuner 模組也沒什麼零件會壞的,其實就只有這幾顆電容器,這件事把她說穿了又會害賣電視零件的人 Tuner 模組賣不掉,對不起啦!

网友:
好像影像中週vco的諧振電容會老化,可以挖掉用33p並接,可是有時會無節目,tuner背面的兩顆表面黏著ic可以嘗試補焊看看,接地的部份也補焊依下應該會好的,在下修了幾顆好像都沒回鍋,

网友:
還有聲音部分,可以把聲音解調機板拆掉,旁邊應該有一個MPX可變電阻,直接跨接到R跟L的接腳,但會沒有雙語跟立體的效果,還有好像聲音中週裡面的電容也會老化,可以嘗試挖掉並1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s您好:
我家另一台東元TC2930CH 那位大師傅修理過程:
1.第一次:電源故障(到府維修)
2.第二次:無聲(到府維修)
3.第三次:螢幕畫面上方有1條白帶,接著須上下選台才有畫面,
換了中古tunner顏色略 ...

......都到府維修~~~~也難怪一壞在壞.......
我通常都整台搬走~~~~要嗎..就一次整理完~~
也才不會沒多久換其他東西壞....
只是搬走的報價都比現場維修貴就是了
至少完修率很高~~短時間內也不會有其他故障~~~
但~~這也要看師父....我自己修的~~也是沒多久就換其他東西壞...
所以~我之前就說過~~電視~~我都交給師父修~~~連快壞的東西或是壽命差不多的零件~~
他都一並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間有個大 IC 那個方塊中共有 5 個電解電容。
除了最大顆那個可以不換外(要換也行)其他 4 顆都給她換掉。
這種超小型的電解電容不但不好買還很容易壞,所以我才說要換成鉭質電容,不但體積更小更容易施工外還很不容易壞。 ...

我現在才發現...音響板的板主~~~也是萬能的......
太強了~~~~~
奇怪~~你明明就不是修電視的~~~怎麼對這結構這麼清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痞酷網   很感心
昨天晚上,換電容(微型電解電容難買跑了好幾家才買齊)還是無效,搞到很晚都修不好,
是不是要調整(不懂那麼多的小VR跟小鐵柱)不懂那些微調都沒調
今天換了新的TV TUNER 完修,YA!! (畫面還好都正常,解析降到最低近看有小顆粒)
不敢亂調
小弟在次跟各位大大說聲謝謝
舊的TV TUNER 我留著當研究拆拆看
中間ic下面那個小鐵柱式中周嗎?裡面有電容嗎?

网友:
中週需解焊下來下來才看得到那顆電容(底部內),電容為陶瓷圓柱體,以色碼標值,外表應該已經焦掉了,一般會以小一字起子將它 挖掉,將中週焊回後另以等值陶片電容焊在pcb對應引腳上!記得站內有人post過照片及過程,爬一下文應該會找到!!
cxa1146s的datasheet內有應用電路可參考週邊零件值!

恭喜你,不過3~5年後可能又會再壞一次(個人經驗)!但你應該狠快就上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大大您好:
1:剛剛拆下中周,底座為一體成形塑膠,內為線圈,沒看見電容
只細看調桿以被調整至頂端,應該是我請來修的師傅調的吧?
他連換零件都沒換,真是可惡!!難怪換上電容都沒用,昨天裝舊的
影像都出不來
2:在電路板接點找到SMD電容它並在接點上,改這顆嗎?(最後一張圖)
中周邊號為8543底部沒電容
3:謝謝指點(先學起來改日在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也希望我是萬能的但是事實上不是!
我的確不是以修電器為業,但是也修過幾台家裡自己用的電視,我還喜歡追根究底,更何況還曾做過幾個 Tuner 電路。

樓主運氣的確不好,這個故障的 Tuner 的確被調亂掉,所以換過良好的電容器也出不來,就當學個經驗吧!
現代的 Tuner 跟以前的 Tuner  設計上的確不一樣,最簡單的差異就是外觀,新款的比較長。
舊款的是中頻 45MHz 輸出,而中頻的影音解調是在另一個鐵盒子內,這種的確曾發生中周變壓器內的電容器不良的情況。
新款的已經包含了中頻解調與立體聲解碼的全部電路了,而中周變壓器也變成ㄧ般線圈架了,並聯的小電容也分別放在板子上不在線圈上了,這種中周線圈只有被人調壞而沒有自然損壞的紀錄。
調整這個中周要有經驗與儀器,而坊間有些師傅會手癢去亂調高頻線圈這是沒有必要的行為,修理高頻線路只要更換故障零件後其線圈幾乎都是不需再調整就能用了。

如果想多了解這個解調電路也很簡單,只要去找這顆 IC 的原始資料就能看到完整電路了,資料上的零件與實際電路幾乎都是相同的。

网友:
我於24#說的是家裏1992年美規sony XBR系列的tunner+IF,-而零件1500元的資訊也是6年前買的價格,(當然型號不是 8-598-340-00)至今看來已是過時的資訊!

感謝版主於26#所言,讓我得到了新tunner總成的資訊!!  受教了!

楼主:
再次感謝kenneth版大及nakameiyo大
雖然我們不認識,但能感受到你們的熱心協助教導電視完修,也感謝樓上各位大大指點
痞酷網-造福許多DIY的朋友(謝謝)
我找到SONY CXA1446S datasheet(原來看圖才正確)
裡面原理不懂,電路圖元件規格很清楚,有3顆中周
1.T01 16 17腳 AFT COIL 內無電容(我拔這顆)C07 SMD 82P(CH) C08藍色12P(CH)看不懂規格
2.T02 23腳 DISCRI 內有電容(未拆)100pF
3.T03 29 30腳 VCO 內有電容(未拆)24pF

SONY CXA1446S datasheet.pdf

323.53 KB, 下載次數: 150

网友:
不客氣,正是所謂"天助自助者", 有積極求知心態的發問者,才是大家想幫忙的原動力.
    另外,藉由你的po文,也造福那些剛入門的"初學者",這也是另一種方式的教學相長..比起對岸的人口/技術論壇比例,臺灣的技術人更應該加油一點.這個論壇須要大家的熱情參與.
     感謝站長提供這個交流平台,大家得以技術交流,省去不少自我摸索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