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57 直向暗屏

楼主(2010-07-14):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修到一台BenQ FP557的LCD

原本有高頻音及畫面模糊跳動的情形,後來換電容後

畫面出現了,可是螢幕右半部卻出現暗屏,有參考狼大的實例

可是還是沒用,上來請教各位大大,該往那裡查修?

謝謝大大們的指教!!

网友:
這類情形有時比較偏向是該處X-driver異常或是連接不良。
不過仍可以嘗試巡檢面板上方pcb的各元件。

网友:
這個很像跟狼大的維修實例很像

网友: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因為之前修的是白條+影像抖動,而這塊屬於黑條,一般以normal white的面板若是資料沒走過去一般都是呈白條狀。
不過還是先測量看看面板元件有無異狀先。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大~小弟的老婆剛好生產~

所以很久沒有上來看看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小弟再試試看狼大說的方式!!

网友(2011-09-09):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丫!再接再厲增產報國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