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液晶螢幕維修筆記 Mozo LM727

楼主(2010-07-14):
前言:
  本篇維修分享文章記錄此次完整維修過程,內容繁雜、過程敘述較多,對維修過程沒興趣或不想花費太多時間讀文的朋友,可以直接閱讀
圖片下的註解,即可快速獲知此案例的故障重點。

  由於此例是在工作之餘進行維修,只有一人執行,所以沒有第三隻手可以拍攝量測時帶數據的照片,僅能以文字方式陳述,若欲瀏覽量測
時的拍攝照片,請Google一下液晶螢幕維修文章,在許多熱心前輩的心得分享中,都有量測時所拍攝的照片可供參考。

=============================本文起==============================
  在某個雷雨後的夜晚,一位已婚且育有兩子的好友來電詢問螢幕的選購問題,舊螢幕的更換不是為了升級,而似因雷擊導致故障。雖然直
接告知新購螢幕資訊較為省事,但心想若能花點時間完成修復,不僅能讓他省下一筆開銷,更能讓自己溫習學校所學,也不失為兩全的辦法。

圖1
左側板為P+I、中間長條板為音頻擴大、右側為AD。
(一開始沒打算發文,所以在拆板前臨時用定焦照相手機拍攝記連接線腳位,近距離較模糊,別見怪,圖2開始即是使用數位相機拍攝。)

  拿到故障螢幕後,先接上電源測試,發現電源指示燈持續閃爍(燈亮後馬上熄滅,頻率約一秒),且可見微弱的背光跟著電源燈頻率一同
閃爍,由先前幫人量測過的經驗判斷,應該是迴路異常導致過載保護啟動,拆開背板發現是個麻煩的P+I(電源+高壓)設計,兩個電路合而為
一的情況下,就無法如PI獨立板子只要拆掉連接線,即可快速量測出故障區域進行維修(當然去掉P到I的線路同樣可行,但麻煩許多)。

  拆下PI,由於原本維修電路用的電錶已故障,所以只能拿另一支原本用在居家修繕,不算便宜、但僅具基本量測功能的鉤錶先簡單量測板
上各區保險絲與各區對地阻抗,果然在高壓電路部分發現短路問題,記得以前曾看過網路上幾位先進所分享的維修經驗,高壓迴路短路大多是
晶體的問題,隨即拆下四顆2SD1691檢查,用歐姆檔量測後發現四顆特性皆相同,沒有異常短路、EC腳也沒有低阻抗問題,但由於手上的電錶
並沒有二極體檔位更不具電晶體量測功能 ,故無法肯定晶體是否正常,跑到電料行買齊了電解電容,但找不到2SD1691,索性上網標了
2SC5707來替代。

備註:雖然原本的沒爆漿、沒突起,底部亦無漏出電解液,但電解電容壽命相較短,除非手上有電容錶可確定電容特性正常,否
則在維修時順手換掉將可避免短期內因電容而產生其它故障的可能。

  可使用基本三用電錶歐姆檔測量電容是否故障,但無法判斷容值是否正常。
方法:電容放電後,電錶切到歐姆檔,探棒正接正、負接負,此時電錶應可量測出不斷上升的阻抗,直至阻抗無限大再轉至直流電壓檔,電表
上若量測出微小電壓且不斷下降至0時,則代表該顆電容可正常動作,但不代表電容量充足。
注意:電容一定要放電後再行測量,尤其是高壓電容,除了避免受電擊的危險,更能保護電錶不受損壞(本人維修用電錶就是這樣壞的)。

兩晶體間特性差異,請參閱下列Datasheet。
2SD1691: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71/NEC/2SD1691.html
2SC5707: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SANYO/2SC5707.html

圖2
圖中可見電路板上三個區塊因高溫而變色,高溫區容易因熱漲冷縮而產生錫裂,建議重新補錫。
(照片是維修完成後才拍攝,其中PTZ7.5B已換上替代品)

圖3
高壓線圈繞線架亦須做補焊加強。
買到的0.27μF 250V麥拉電容較原本的扁而寬,只好斜放再上固定膠。
(拍攝時未上膠,不是白色那一坨)

  焊上2SC5707、更換了晶體旁的麥拉電容與所有電解電容,將所有錫點重新補錫後再次量測,發現同樣的迴路中還是存在短路問題!量測
高壓線圈無異常低阻抗(用電感錶測量感值是較為準確的。),只好拿出多買的2SC5707與2SD1691用歐姆檔比對,兩者間的阻抗特性沒有太大
差異,應可判斷2SD1691並無故障!(只能安慰自己,主人已用超過五年了順手換掉也好,不算多買......)。
備註:2SD1691與2SC5707腳位不同,代用前記得先確認腳位。

  實在懶得斷開PI,只好冒著可能被900V高壓電到的危險,直接上電量測,接上電後測得SG6841DZ與BA9741F各腳位電壓均不正常!各點可
量到最高電壓更只有5.68V~0V跳動(過載保護電路動作),無法測得應有的12V電壓,且當電壓跳動時,可聽到板上有微弱的"答~答"聲,
頻率與拆機前所見電源指示燈相仿,但因為聲音太小而無法判斷是哪個元件所發出,無奈之餘,還是只能斷開PI重新測量。

圖4
藍線區為P(電源)、紅線區為I(高壓)。

  斷開PI後發現,高壓對仍地異常短路,而電源供應恢復正常不再跳動,所以只需對高壓板再行檢測。此時忽然想起學校教過,二極體反向
阻抗極大,雖然沒有二極體檔位的電錶來量測元件的正確性,但若反向阻抗異常低時(被擊穿),還是可由歐姆檔測得!

圖5
此例中故障的元兇!7.5V 1000mW SMD貼片式稽納二極體。
邊角的些微突起只有在反光下才能看到。

  將所有二極體拆下量測(板上有矽二極體與稽納二極體),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問題,正當煩惱著去哪生BA9741F來檢測時,突然掃到了
一顆表面不算平整的元件(只有邊角極細微的突起,所以一開始檢視時沒注意到),電錶一量果然呈現低阻抗狀態(不到3Ω,接近導通),
雖然外觀實在不像一般的稽納二極體,但電路板上清楚標示著稽納二極體的元件編號ZD,猜想應該只是封裝方式的差異,在Google上以有限的
ZD904與7.5B 48關鍵字搜尋,僅出現幾篇看不懂的語言文章與一篇對岸的CRT維修問答,嘗試再以ZD904 7.5B Zener Diode為關鍵字,終於順利
找到元件編號PTZ7.5B與Datasheet,查出該元件為7.5V 1000mW貼片式SMD的稽納二極體,跑了幾間電料行都找不到相同封裝的稽納,只好買了
排相同規格一般封裝的稽納來替代。

PTZ7.5B Datasheet: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1/ROHM/PTZ7.5B.html

圖6
換上替代的7.5V 1000mW SMD稽納二極體。

  更換完ZD904上的稽納後,再次測量各點對地阻抗,短路問題順利排除,將電源重新與高壓相接,再次上電測量,各IC腳位電壓恢復正常
,P到I電壓亦測得12.35V且電壓穩定不跳動!到AD的5V部分亦穩定輸出5.28V。

  將PI接上AD與CCFL上機測試,電源指示燈與背光CCFL恆亮不再喘息,螢幕上也出現了無信號的OSD!故障排除!總算沒白忙!九分開心
(扣一分是因為繞了好大一圈,而多跑了好多次電料行)。

圖7
完修準備上固定膠。
這款鉤錶最大優點是各類量測的區間檔位合一,使用非常便利,極適合電工或居家修繕使用,但由於不具二極體量測功能且探棒太粗,故不適
合用在電路檢測。

  關機拔掉電源,再次將PI拆下清洗焊油,並將電路板上破皮處補漆,最後在插件面部分零件打上固定膠(尤其是右下角那顆長過頭的高壓
電容)。

圖8
完修燒機中。

  組裝完成後接上訊號線,顯示正常,待一天燒機無誤後,完修交機!維修費用?快二十年的老朋友,零件也沒多少錢,當然是免費囉。
=============================本文末=============================
後記:

  先是前言,又來個後記!不是要廢話一堆浪費網兄們的瀏覽時間,而是對此維修案例做個總結與心得分享,希望能對有興趣學習自我維修
電子設備的朋友,多個有用的案例可參考,而不希望長篇大論卻一點價值也沒有。

  還是要嘮叨一下,煩請新手在執行任何的電子設備維修前,確實的了解各種元件所可能造成的身體傷害、且有能力安全的使用測量儀器
、夾具與焊接等維修需使用的工具後,才開始執行維修工作。維修開始時切記做好各項防護措施,如輸入電源端的負載保護裝置、接地環等,
並小心使用高溫焊接工具,避免產生電擊或灼燙傷的可能。

自行維修的優缺點。
優點:
1.若完成修復時,比起委託專業技師維修,可節省許多費用。
2.可藉由維修過程獲得無價的知識學習與維修經驗。
3.可選擇更好的料件降低故障發生機率。
4.多出的備料,可讓該物品有更長的生命週期。
(如此例中所多出的備料可讓該螢幕同樣的問題再修9次,當然這是不樂見的。)
5.維修經驗可套用在其它類似問題的故障設備上,省去更多的委託維修費用。

缺點:
1.花費時間長。當無法完成修復時,亦可能造成設備額外的損壞而花費更高費用委託維修。
2.可能在維修過程中造成身心上的傷害。
3.可能將額外支出費用添購檢修儀器。
4.部分元件零售數量大於需求數量,得花費稍多的金額購買多餘的備料。
(如此例中只用到1顆的稽納二極體在電料行為一排10顆零售,用到4顆的2SC5707則為20顆一拍)
5.越鑽研越發現自己怎麼老是在維修!耗費了許多休閒時間。

本例中維修時的錯誤與建議: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可避免因誤判而浪費的時間與金錢,本例就是最佳典範。
2.維修時,建議先完整檢查電路後再行購買及更換零件,除可避免非必要元件的支出外,更可省去許多驅車時間。
3.維修前先學習,發問前先爬文。耐心專注勤耕耘,所學終為己所得!不要習慣看到黑影就開槍,遇到問題就發問!先學著自己為問題找答案
,莫可奈何時再詢問!否則輕易可得的解決方法,沒幾天就忘記。切記!學習的重點在於過程而非結論。
=============================補充資料=============================
下列是熱心網兄針對此案例所提出的寶貴建議,為保持詞意的正確與完整性,以問答方式條列,還請閱讀此篇的朋
友們,再花點時間閱讀補充資料,謝謝。

引用 网友A:
感謝用心分享詳細的維修心得。

在下分享一點點心得:
1.高壓電路震盪用電容的確很容易被誤換成麥拉(因為外觀很接近),麥拉電容會因為該區溫度較高,變成"蛇炮"的機率較大(黑色內容物跑出來),建議更換成金屬皮膜電容。
2.因為電源電路二次側回授端是接在5V上,該齊納是用來監視12V輸出有無超壓,當5V與12V間超過7.5V以上時,會透過齊納"強制"將5V回授壓下去,避免電壓繼續往上提而燒毀電路,所以當該齊納故障時,就會因為回授不正確而使電源電路不動作,齊納燒毀容易發生在電容異常後,因為電容喪失功能,12V輸出無法控制在正常範圍內,使齊納過度工作而發熱,使該處PCB變色且容易因過熱損壞。
引用 楼主:
在Ultraman兄的提醒後,我有向一位光電廠任研發職務的朋友請益,朋友亦告知該元件應屬於金屬皮膜電容,昨日給了我一些
資料參考。若依照所得到的Datasheet來看,應該是屬於接腳內凹7C品種、0.27μF容值、耐壓250V、5%誤差的金屬化聚乙酯
膜電容器,以UL 94 V-0粉體環氧樹脂外皮包覆,具抗燃性。朋友也表示低價麥拉在高溫下連續工作,大約也只能撐個幾個月
就會開始衰退,而原本的電容應具自復性,所以除非送電異常,不然一般壽命應至少有8000小時,但因為朋友那用在CCFL照明
並未使用到0.27μF 250V,所以會依Ultraman兄與狼兄的建議,近日內先將其換回原料,待朋友幫忙購入新品後再行更新。

所以依照狼兄的判斷,引發故障的主因,是該二極體與供電輸出線路間的六顆電解電容所造成的囉!還好沒偷懶有順手換掉電解電
容!

維修時有簡單量了二極體兩端電壓,也判斷該元件在電路上應屬於穩壓二極體,不然應該不會刻意使用貼片式元件,但由於沒有進
一步探討,所以無法判斷是對於哪一部分執行穩壓,經過狼兄的指點後,豁然開朗!狼兄是否願讓我將您的回覆貼在主文中做錯誤
修正與補充說明?當然會列出原文作者。

Ultraman兄與狼兄的熱心提點!本人由衷感謝。
引用 网友A:
歡迎轉貼在文中,不過也有遇過沒有過熱卻自己壞的情況,這就比較偏向元件的壽命或瑕疵等等...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兄!稍等將文章整理後貼上主文內。

稍早特地去借了電容錶測試,電解電容大部分都有衰退情況,但不算嚴重,約都還有八成以上的容值,所以可能確實是該元件瑕疵、老化衰退,
或者是輸入電源問題,導致稽納兩端壓差過大,使通過電流持續上升超過額定功率而崩潰,可能真的跟雷擊或雷擊後的跳電、復電產生的突波有
所關聯!?只有一個稽納二極體故障的情況下,實在難推斷!

网友:
不簡單,可以發現積納的問題,很詳細的解說  謝謝

网友:
稽納二極體故障,真的不好查吧,
小小一顆的,眼力要非常好,
講解的很清楚n_116|

楼主:
我太嘮叨了點~是兩位不嫌棄!跟前輩們相比,我只是超嫩的!尤其像狼兄等專業人員所發或回覆的文章才真的是有經驗有深度,更讓我從中學到許多呢。:)

网友B:
謝謝分享 ~...發實例很辛苦的. ..
雖然只是小小的一顆 ~不懂的也是要找 好幾天 ~

网友C:
太強了,光看都眼花了..感謝分享

网友D:
感謝大大的分享~能查到問題就很強了~
而修好東西得到的成就感...更是爽快呀~哈哈...

這個我要學起來...稽納短路...造成電路保護或基準電壓不足~
導致供電過低或電源保護動作...(筆記)

网友E:
感謝大大的分享,一般有短路現象,採取分區隔離方式,對於主動元件如二極體,電晶體,Mosfet 使用指針式三用表在電路板上測量導通(指針擺動)與不導通(指針不擺動)方便又快速,有疑問的元件再焊下來做單体量測即可找出異常元件..提供大家參考

网友F:
說明的很詳細
維修眼力要很好

网友G:
話說~~~這台我最近幾天~~已經修了3台同型號的~~~
故障問題都不一樣......一台爆電容...一台高壓5707掛....另一台~~掛了MOSFET......

你那台電流勾表~~我也有一台~~~NT2千大洋....還真貴......

网友H:
很好的經驗,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發實例很辛苦的. ..
雖然只是小小的一顆 ~不懂的也是要找 好幾天 ~

謝謝您的支持!是不算辛苦,但得花費些許時間倒是真的。

小弟就屬於不懂的~所以找了好幾次~ ^^"
引用 网友C:
太強了,光看都眼花了..感謝分享

不客氣!是您不嫌棄啦。
我的發文太攏長~讓您傷神了。^^"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的分享~能查到問題就很強了~
而修好東西得到的成就感...更是爽快呀~哈哈...

這個我要學起來...稽納短路...造成電路保護或基準電壓不足~
導致供電過低或電源保護動作...(筆記) ...

是您不嫌棄!

以此電路來說,個人猜測應該屬異常短路導致不正常壓降,在供電端其實電壓輸出是正常的,但由於負載趨近短路,使得通過電流過載而造成電壓不正常的問題。由於沒有深入研究電路走線,所以我也無法肯定電壓過低的主因為何,只能用猜的。^^"
引用 网友E:
感謝大大的分享,一般有短路現象,採取分區隔離方式,對於主動元件如二極體,電晶體,Mosfet 使用指針式三用表在電路板上測量導通(指針擺動)與不導通(指針不擺動)方便又快速,有疑問的元件再焊下來做單体量測即可找出異常 ...

請別客氣!

的確如此,所以在後記結論中,我才會特別列出該缺失出來。
但有時候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還是會產生出不同可能性,例如並列的對地元件,或異常短路元件周圍正巧不具高阻抗元件,如二極體用於穩壓時,所以會有很多情況下,除了該故障元件點之外,仍會量測出短路或壓降等問題,此時就會增加誤判與查修的時間了。
引用 网友F:
說明的很詳細
維修眼力要很好

是小弟嘮叨了~板子翻來轉去的~的確看到快脫窗~^^"
引用 网友G:
話說~~~這台我最近幾天~~已經修了3台同型號的~~~
故障問題都不一樣......一台爆電容...一台高壓5707掛....另一台~~掛了MOSFET......
你那台電流勾表~~我也有一台~~~NT2千大洋....還真貴...... ...

也是前幾天的雷擊所影響嗎?

LM727我碰過三、四台,不過除了這台之外,其它都只有幫忙量測,沒進行維修,經手過的LM727都是用2SD1691,還沒修過用2SC5707的,所以代用前還小K了一下Datasheet。

Hioki 3280-10在電路檢測外真的非常好用!切換量測檔位時,都不用再去注意測量區間問題!所以除了電路檢修外,都只使用Hoiki 3280-10!現在網拍上有看到該款電錶只賣1700元左右,但不確定是否為盜版山寨貨。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經驗,感謝分享

謝謝您的支持,是您不嫌棄啦。:)

网友:
MOZO LM727 我已經修過超過200台以上
基本上這是屬於好修的機種.

但是你維修所更換的零件並不理想,我想這台LCD因該撐不過ㄧ個月就會故障

1. 274/250V 你將原廠藍色的塑膠電容,换成一般電子材料店所賣的(紅色)麥拉電容,就是一個最大隱憂.

一般電子材料店所賣的(紅色)麥拉電容~~~撐不了多久就會葛屁了,建議你將原來(藍色的塑膠電容)换回來.以我維修超過200台以上的經驗,從沒遇過這2顆會故障

2.原來的4顆 2SD1691,也不可能故障 ~ 你這邊更換成 C5707很容易讓新手誤以為可以直接替換,即使你有提腳位不同,但是我不認為新手會去注意,實例我就遇過送修的user直接替換C5707導致更嚴重的故障的 .
因此~~~這邊這4顆  2SD1691 跟上述一樣,全部換回來

3.第1點and第2點的零件~~~~不需更換,不會故障的

其他部分,就沒多大問題,不會因更換or替代不同零件,會有重大問題

END

楼主:
先感謝您的回覆與提醒!:)

雖然有很多先進都維修過很多同型機器,相信此例中的問題許多技師也有維修過的經驗!但肯
花費時間發文分享的,比例上卻是少之又少!網路上就是找不到相同故障點的維修分享文章!
我才會想記錄下此次心得PO上來,讓網兄們能多份參考資料。

第一點的部分,在購買時也是跑了好幾間電料行買不到同樣藍皮麥拉,原欲購買金屬皮膜代替,
但沒有相同規格,容值不是太小就是太大,且元件體積也可能難以安裝,所以才勉為其難購買紅
皮麥拉。除了部分單價較高的日系電容外,電料行賣的便宜零件我也不太信任,在學生時期時即
有過不好經驗,所以更換上該兩顆只是不得已的臨時之選,至少以電容這種較短時間壽命的元件
來說,在沒有電容表可測試的情況下,新的低價電容至少較使用六七年的老電容正常一點。且若
真的再故障,屆時再行更換一樣是一次工,螢幕是好朋友的,不像對客戶得有其它考量,而且又
是免費維修!所以~自己人都好說啦。

第二部分我在文中有說明,在拆下量測時的量測後也是判斷應無故障,但由於手上電表沒有二極
體檔位而無法肯定。而2SD1691並不是不會故障,我同事遇過的某台17型螢幕就是2SD1691擊穿
故障導致螢幕不正常,網路上也有網兄的維修分享文中,同機型因2SD1691故障而不正常工作。

列出b1206網兄的維修心得連結供您參考,同樣是LM727,故障點即為2SD1691,亦有故障晶體
的量測照片:http://forum.jorsindo.com/viewthread.php?tid=2191992

您所說因為更換2SC5707後而產生更嚴重故障不知可否煩請指點?因為以兩者元件特性來說,是
不應該有其問題的可能,且若以715L1243-2這片PI板來說,其原先設計應該就不是使用2SD1691
,網路上搜尋到幾款使用同PI板的四燈螢幕,除了LM727外,其他幾乎都是使用不同的晶體。所
以對於更換2SC5707後會產生更嚴重的問題這點,讓我十分疑惑?以Datasheet中記載的資料來
看,我不認為該換回來。或是您知道那些Datasheet不足之處而可能產生問題?還請您不吝指點。

如果你指的是新手可能因為腳位接錯而產生的其它故障,其實在該板上反而不容易發生,您可看
一下插件面晶體部分的印刷,印刷圖案與2SC5707的腳位才是相同的!與2SD1691反而是相反的
!所以即使新手沒測量腳位,但在判斷正反面時,反而會因為印刷上的圖示而將晶體腳位插對。
而且此例中無論是完整閱讀或是只看圖下註解,我都清楚註明故障點是PTZ7.5B,為何會發生看
了此篇跑去把2SD1691換成2SC5707?

我不只在文中備註,在後記部分又再次提醒新手在維修前得具備維修操作能力後再行處理,也把
好處壞處與可能發生的傷害也都詳細告知,更何況我連Datasheet都找好列出!若新手明明不具
備充分的維修能力又沒有認真爬文,連別人找好的資料都懶得看就開始維修!那過程中的任何閃
失當然是該自己負責。

不會騎車的人看到路上大家都在騎車,不先認真學習騎車技巧,就直接上路而發生車禍!
是要怪罪其他會騎車的人對他造成了示範!還是無照駕駛不會騎車的人的錯?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這麼詳細的說明讓我了解更多
真是太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麼詳細的說明讓我了解更多
真是太感謝大大的分享

不用客氣,也感謝您的支持。:)

网友A:
感謝用心分享詳細的維修心得。

在下分享一點點心得:
1.高壓電路震盪用電容的確很容易被誤換成麥拉(因為外觀很接近),麥拉電容會因為該區溫度較高,變成"蛇炮"的機率較大(黑色內容物跑出來),建議更換成金屬皮膜電容。
2.因為電源電路二次側回授端是接在5V上,該齊納是用來監視12V輸出有無超壓,當5V與12V間超過7.5V以上時,會透過齊納"強制"將5V回授壓下去,避免電壓繼續往上提而燒毀電路,所以當該齊納故障時,就會因為回授不正確而使電源電路不動作,齊納燒毀容易發生在電容異常後,因為電容喪失功能,12V輸出無法控制在正常範圍內,使齊納過度工作而發熱,使該處PCB變色且容易因過熱損壞。

楼主:
在Ultraman兄的提醒後,我有向一位光電廠任研發職務的朋友請益,朋友亦告知該元件應屬於金屬皮膜電容,昨日給了我一些
資料參考。若依照所得到的Datasheet來看,應該是屬於接腳內凹7C品種、0.27μF容值、耐壓250V、5%誤差的金屬化聚乙酯
膜電容器,以UL 94 V-0粉體環氧樹脂外皮包覆,具抗燃性。朋友也表示低價麥拉在高溫下連續工作,大約也只能撐個幾個月
就會開始衰退,而原本的電容應具自復性,所以除非送電異常,不然一般壽命應至少有8000小時,但因為朋友那用在CCFL照明
並未使用到0.27μF 250V,所以會依Ultraman兄與狼兄的建議,近日內先將其換回原料,待朋友幫忙購入新品後再行更新。

所以依照狼兄的判斷,引發故障的主因,是該二極體與供電輸出線路間的六顆電解電容所造成的囉!還好沒偷懶有順手換掉電解電
容!

維修時有簡單量了二極體兩端電壓,也判斷該元件在電路上應屬於穩壓二極體,不然應該不會刻意使用貼片式元件,但由於沒有進
一步探討,所以無法判斷是對於哪一部分執行穩壓,經過狼兄的指點後,豁然開朗!狼兄是否願讓我將您的回覆貼在主文中做錯誤
修正與補充說明?當然會列出原文作者。

Ultraman兄與狼兄的熱心提點!本人由衷感謝。:)

网友A:
歡迎轉貼在文中,不過也有遇過沒有過熱卻自己壞的情況,這就比較偏向元件的壽命或瑕疵等等...

网友K:
大大你把的PI斷開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A:
用到麥拉的BENQ 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歡迎轉貼在文中,不過也有遇過沒有過熱卻自己壞的情況,這就比較偏向元件的壽命或瑕疵等等...
引用 网友A:
用到麥拉的BENQ P+I

感謝狼兄!稍等將文章整理後貼上主文內。

稍早特地去借了電容錶測試,電解電容大部分都有衰退情況,但不算嚴重,約都還有八成以上的容值,所以可能確實是該元件瑕疵、老化衰退,
或者是輸入電源問題,導致稽納兩端壓差過大,使通過電流持續上升超過額定功率而崩潰,可能真的跟雷擊或雷擊後的跳電、復電產生的突波有
所關聯!?只有一個稽納二極體故障的情況下,實在難推斷!

麥拉爆在頂部沒傷到電路板還算萬幸,但旁邊那顆晶體(2SC5706?)也爆的太慘烈了!還是那些黑色物體是麥拉噴出來的?
引用 网友K:
大大你把的PI斷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電源二次側輸出到高壓的線路截斷,目的是將電源與負載分開,以利量測兩者工作的正確性。
簡單的說,就像把手電筒的電池拔掉~此時就可知道是因為電池沒電、接觸不良還是燈泡燒掉,導致手電筒不亮。

P到I間的線路可能是由跳線(電路板號J)或其它元件做搭橋,這就得檢視電路板才能確定了。

网友L:
這塊板原廠是使用C5706,您使用
C5707替代是很正確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這塊板原廠是使用C5706,您使用
C5707替代是很正確的做法.

此例之前幫人代量測時就對元件與印刷相異而疑惑過,此例執行時看了Datasheet與其它使用同PI板的螢幕晶體時,
又更不解為何在LM727是使用2SD1691,也許是生產時有採購或減少料件品項庫存等其它考量吧!?

感謝您的告知。:)

网友M:
感謝各位大大的心得分想~~
我的LM727也遇到同樣狀況,不過把螢幕拆開後,在電路板上東看西看,還是沒看出有哪個零件燒掉
請問電子零件要檢測好壞,是在板上直接量就好,還是要把零件拆下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謝各位大大的心得分想~~
我的LM727也遇到同樣狀況,不過把螢幕拆開後,在電路板上東看西看,還是沒看出有哪個零件燒掉
請問電子零件要檢測好壞,是在板上直接量就好,還是要把零件拆下量才可以 ...

一般來說,在完成基本目視後,大多依照電路類別先大部測量,判斷出問題區塊後,再做細部檢查,大部測量時,個人是不會將元件焊下(不可避免的分區隔離例外)。
是否該拆元件得看該處電路與元件類別才能判斷,如電阻阻值、電容容值、晶體特性...等,都得拆下才能準確量測。

若是如此例的故障點來說,量測到阻抗異常的電路未有直接接地線路,不應該有此情形發生,所以此時可直接對該處電路上的元件量測,先找出可能的問題元件後(如電阻、電容、二極體或電晶體阻抗異常),再將所有疑似問題元件焊下量測特性,找出真正的兇手。當故障情況發生在多腳IC如PWM,若無明顯外傷時,就必須上電才能量測元件的好壞。

网友M:
感謝大大的回復~~

因為不會檢測電路...所以....
我將2SD1691換成2SC5707
7.5V 稽納二極體也換了
結果還是一樣,不知是哪個東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謝大大的回復~~

因為不會檢測電路...所以....
我將2SD1691換成2SC5707
7.5V 稽納二極體也換了
結果還是一樣,不知是哪個東西有問題??????

您提供的資訊太有限,我沒有辦法隔空抓藥,所以愛莫能助,只能提供您3點建議。
1.如果您是想學習維修技巧,那麼建議您看一下第一篇後記中的最後一項建議。
2.若您只是單純想維修好螢幕,對維修技巧沒有學習興趣,那麼建議您委託專業技師處理,雖然花費較高,但可省去您許多時間與煩惱。
3.如果不想花費太多金錢委託維修,也沒興趣或時間學習,建議您可以上拍賣買泛用型代板處理,但你得先確定你壞的是電源、高壓或驅動。

网友(2010-08-28):
大大真是有耐心,一一尋找問題點!

网友(2010-12-23):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

网友:
大大維修很有耐心..發文也很用心..努力學習中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11-05-17):
講解清楚真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