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800-VM 的12V短路確認

楼主(2010-07-14):
各位大大好
我這片P5S800-VM 如果插上 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有上CPU)的話,power on 1秒後風扇就停了,不過版子上的電源指示燈還亮著
                              如果插上 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無CPU)的話,power on 之後風扇就不會因為短路而停止
                              如果只插上 大20pin (有上CPU)的話,power on 之後風扇也不會因為短路而停止

經過我努力的爬過舊文後,我先測板子上的 小4pin 12V 的對地阻值
結果螢幕顯示 黃線部分 .4xx 黑線部分 0 (我的數位電錶沒有蜂鳴檔,所以用二極體檔代替) ----->這樣的結果是12V沒短路吧?

後來看到 mylee320 大大的範例後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175
我也逐一去測版子上的MOS(我知道MOS拆下來測才準確,不過總能看出一點規律吧),結果發現有兩個MOS在 紅棒接S 黑棒接G 的時候,電錶都只顯示1.

MOS的編號是 9915H 85T03H

所以問題就是出在這兩個MOS了?還會有其他問題呢?

我並非本科的(我是化工科) ---->菜鳥。所以想請外人幫我換MOS,這裡有人知道高雄有沒有店家有在換MOS的?
因為在網路看到的都只有說換電容而已。希望店家在前鎮或苓雅區,不要太遠,認識的話可以推薦一下。

网友:
結果發現有兩個MOS在 紅棒接S 黑棒接G 的時候,電錶都只顯示1.

不對啊! 你圖片上是黑棒 D 紅棒 G 一定是顯示1.

你量的地方是做DDR供電 你確認是12V短路 應該是由CPU座上方的MOS去尋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座附近的MOS 我都這樣量
可是沒有一個像這樣出現1.
有的是1.1xx  有的是1.2xx
所以我在猜想是否只有這兩個MOS壞了?
那這版子的12V有短路嗎?
請大大們不吝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的話,很容易就能量到了,D、S之間是短路,電表會是0。

网友:
我看好像不是12短路

我在左營晚上可以拿來讓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個疑問,有些數位電表在超出量程時,會出現1的字樣,短路出現0.000X的字樣,不知您的電表是如何表示?
這裡有個關於MOSFET的量測教學,您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网友:
華碩主機板cmos很奇怪,只要主機板電路有零件故障也會常常跳掉
一般先找電池座部分及其電磁附近有一棵好小的mos 別家主機板沒有的!
這兩部分解決不了大概就是電路上有零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也覺得12V好像沒短路

楼主:
回報這幾天研究結果

這幾天又回去爬舊文

大致整理出了些頭緒 ---- 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有阻值;其他接法都是無窮大 ---- 這樣的MOS就是好的

不過問題出現了,我用數位電表打二極體檔,然後 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有阻值(約 .400 多) --->符合
接下來其他的接法(例如黑接S,紅接D或黑接D,紅接G),都會顯示數字,像是 1.xxx 或 .xxx --->不符合無窮大的理論
不過就只有兩個MOS在 紅棒接S,黑棒接D,有阻值,而 紅棒接S 黑棒接G 的時候,電錶會顯示 1. ,但是其他接法仍會顯示數字 ---->一半符合,一半又不全符合
每個MOS都有放過電,只是我是直接在板子上量的,因為這版子是我爸公司的,所以不能亂弄

所以請問各位,這版子的MOS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如果有誤,歡迎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我這片P5S800-VM 如果插上 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有上CPU)的話,power on 1秒後風扇就停了,不過版子上的電源指示燈還亮著
                              如果插上 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無CPU)的話,power  ...

明明都有插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為什麼沒上CPU就能通電而不會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為CPU是重負載...........當MOS有問題時,再重負載的「摧殘」之下,一定是短路保護。
在沒有CPU的情形下,是無載,便沒有這樣的問題。

蠻好奇大大您那台電表,怎麼量起來會有那麼怪異的顯示方式。
量測時,會因為周邊電路影響,阻值會有差異。
檢修方向,在一些舊的帖子有喔!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為沒有形成迴路啊....

先往12V短路查,邊邊的先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明都有插大20pin 和 小4pin電源,為什麼沒上CPU就能通電而不會短路呢?

大大的情況跟我搞掛P4S800北橋情況差不多一樣啊,不過我的是北橋升天了,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