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T905黑屏無背光維修實例~(新手參考)

楼主(2010-07-14):
液晶拆殼跟拆手機的殼差不多~有點小難度~力道也要控制好…
不然…整個裂掉了~就會很難交代~
而市面也有銷售很多所謂的拆殼工具~
其實也不難用~因為…要看個人
我有時候都用指甲反而比較好拆且順…但是會痛…囧

首先~先翻到背面~桌面要清空威~不然…刮到面板就靠夭了
先拆掉我們看得到的四顆螺絲
再來就是隱藏起來的螺絲
最重要的…
每台液晶的腳架都要拆掉
因為在內部的支撐架的點~重心都在腳架上~
而且…還會有隱藏的螺絲
把腳架抽出來…螺絲記得要拿起來~
我就是忘了拿…一直抽不出來…囧
再來就是腳架下的最後一顆螺絲了~
幾乎每台都會有這顆…
再來…開殼的照片我忘了拍了…開得很高興

不過…這個要憑個人的感覺來做~
但是拆殼…我都從底部先拆~
因為底部比較堅固~拆花了~也比較看不出來
因為第一刀~會比較暴力一點~我只用一字起就滿覺得好開的~
而外殼都是上下扣住的~起子握平再下壓
不要硬扳…下壓後輕輕轉一下起子就會啵的一聲就開了~
再找下一個扣點…一樣下壓輕轉~就開了…

練久了~應該跟脫布拉夾一樣…一手…就開了~
威…
扯到那了~

再來就可以看到內部了(AD板)
這板子看起來大嗎??其實沒有…跟菸盒差不多而已~囧…
再來就是PI板
PI板掌管一台液晶中的所有供電
包含背光~AD~TCON~開關線路~
其耗電最大的部份~就是CCFL的供電(冷陰極管)
背面來一張
CCFL的逆流變壓器
大部份的工作電壓都在12V(INPUT)~有的會較低或較高
輸出給CCFL的電壓約在900~1300V~電流則看CCFL的長度來決定~
大部份約在15~30mA~這端的輸出極為兩燈管~
這是下部的兩燈管~所以這台液晶共四燈管

好了~先來開機試一下~朋友說開電沒反應~
等了10秒…沒畫面…囧

手電筒照一下…噗~液晶有顯示~但背光沒亮
這表示背光出問題了~因為背光沒亮的話~就沒辦法看到液晶顯示的東西~
因為液晶是靠背光吃飯的~哈哈…

先來將電路區塊化~可以縮小範圍找出損壞部份
1.高壓側:將市電做整流濾波後~由MOSFET送脈衝給線圈~
線圈再供電給二次側的Schottky diode做逆偏供電達穩壓及保護的功能~
一般脈衝的電壓約可達250~380V屬高頻脈衝~
2.二次側:低壓供電區~供應12V~5V~3.3V由電源整合IC(PFC)來調控所有輸出電壓~
通常都是PLCC的封裝會在背面~而右側Molex連接器是供電至AD板的電源
及背光PS-ON的觸發電源
3.CCFL供電側:升壓二次側來的電源~來供應CCFL的高壓

首先~我們已經知道背光不亮了~
我們可以CCFL的供電側先量起~
當然…要先不上電測量~不是怕被電到~而是如果零件是因為開路掛掉了~那還好…
因為對後端電路不會有影響
如果是因為短路掛掉的~那往往會因為開機供電後而災情擴大…那就...囧

先來量看看PF801的電阻式Fuse
這與二次側來的總入電端相接~也是唯一的入線
哦~開路喔~一般量到開路~原則上是斷的~而本身沒阻抗的元件~
往往會因為其他在電路板上的零件來影響判斷喔~
例如:Mosfet也是喔~要拆下來或開路供電側量才準喔~

既然斷了~不影響末端線路的情形下~我們來送電看看
哦~有32V喔~

另外一端來看一下
噗~沒電壓~那也表示Fuse斷了~而保險絲會斷的話~應該就表示電路有短路~
導致Fuse斷掉

拆下來量…
斷了耶…喔耶…

再來量一下CCFL測上半部的主動元件對地線是否有短路…
換下半部的~
哇…OL耶…窄裙+白襯衫+高根鞋不是啦~是Over Load阻抗無限大
噗~這表示~經過上下的比對~上半部的驅動有短路了~
不過…也有可能是燈管短路喔~量一下燈管阻抗(忘記拍了…殘念)

燈管沒事…外接上電一下看看吧~
上半部的CCFL~兩支
登登…亮了
下半部的兩支
登登…也亮了~

再來換背面~先拆顆可疑的保護二極體下來量
噗噗~好的…當然~這不是拆錯~而是因為二極體對地連接到MOSFET上~
所以拆掉~可以讓MOSFET獨立~在板上量的數值可以直接判斷不拆下來量~
拆兩腳比拆三腳好吧…(懶)

後來量MOSFET~忘了拍照~MOSFET沒對地短路喔!

該不會是電晶體了吧~我拆…
量了那麼多張~你看懂那一張~其實量一個點就知道
這顆是好的還壞的了~NPN的~新手自己去爬文一下電晶體的量法

將壞的拆下~換上好的~
原則上另外一顆壞~
但兩顆是一起工作的~也在同一區短路~所以怕有問題~
導致物件返修~所以兩顆要一起換…囧

上板前~最好先量一下HFE值要大於250~或從Datasheet上看
這顆晶體的HFE值的Range在那~這顆2SC5707~大於250就好~
很多大陸的散新貨~都有看過小於200的~囧…
不過…我忘了量了~事後狼大有提到才想到的…阿嗚

再來…重做電容~看到非進口的電容~就會很想換掉
不過…換電容是朋友有的福利~
客人的話就~換該換的就好...
(KZJ的)
讓電容躺著會舒服一點~比較不會爆~
噗…是閃一下熱源啦!!
菸抽太多手會抖喔~(KZG等級)
(KZE等級的)
小弟習慣用NCC的電容~因為彷製品較易分辨~改天再來教大家~

其實零件換上後~阻抗量過沒問題了~所以可以直上Fuse
但對末端電路有疑點~怕裝Fuse會燒錢…請裝便宜牌
2W10Ω的電阻~雖然便宜~但會聞到焦味就是了~
但跟Fuse的功能是一樣的~
上電試機囉~亮好快…都不等我~開了好幾次才拍到…
抓訊號囉~
熱機到隔天早上順便看盤一下…哈哈
麻豆不給拍…轉頭了…囧
以下是換的零件
下排是壞的零件…上面那一排都是好的~

==========後記============
這個算軟的~也是笨Q的通病~都壞這個地方居多
有笨Q液晶的新朋友~下次有壞的時候~可以自己動手修吧~
不然送修一台~約600~800元~而且只換壞的零件~
不會去換其他沒壞的東西~但有消耗性的東西~
而這沒壞的零件~一般能撐過對方給你的保固期限~
這就是商機也等於商業機密…噓…

補個零件的Datasheet
2SC5707(電晶體)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anyo/2SC5707.pdf
10PF06(MOSFET場效應電晶體)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lectronics/6553.pdf
NCC電容(非廣告~請下拉看有濃縮整理的規格)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9368772?u=a8_88

网友:
 下文咧~~~??
看到一半~~好想看下文哦~

楼主:
阿水大好快喔~你先去吃飯啦~等等吃飽就有得看了~

网友:
偶也要看一手脫布拉夾…威...
還有"用手電筒照一下"這招呀

网友:
黑屏有畫面...用手電筒可以照出來~~郎大之前就表演過一次了

我都是~桌上檯燈直接照下去看~~~~

网友:
修Benq這系列,好奇大您分析的這麼透徹,有蠻多我還不知道耶!
一堆小技巧,也還真不知道,那幾顆BJT在板子上頭,對地阻值那麼低。

之前說要做一篇BJT的量測教學(跟上次IGBT一樣),一直都沒做,看來要個時間做一做了。
這樣大家又有新的教學文可以參考了。

网友:
笨Q的螢幕既然都拆光光了
按鍵也要順便給他噴........一下
.....
.........
WD40啦

网友:
謝謝分享 `...BENQ 算是比較好修的 ~都通病 ~但是對剛摸的新手肯定不懂 ~
大大費時整理的一堆資料 ~
算是新手的福利 ~讚啦 ~

楼主:
哇哈哈~感謝各位大大~這台是朋友的~因為想順便教他~所以就弄簡單明嘹一點
如果有錯的地方...還是要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這簡單的我比較好上手~如果...硬一點的~我會整個放空了~

弄實例還真的會上癮耶...有修東西~相機就在旁邊等拍照了~不過還是漏拍很多~
下次改進~哈哈...

网友:
啊~~~這篇可以當新手的BENQ檢修教學了~~
寫得還真詳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哈哈~感謝各位大大~這台是朋友的~因為想順便教他~所以就弄簡單明嘹一點
如果有錯的地方...還是要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這簡單的我比較好上手~如果...硬一點的~我會整個放空了~

弄實例還真的會上癮耶... ...

我最近漏拍的更多~~~~~
一堆實例都沒時間放上來~~~~~

网友:
雖然服役快7年的笨Q17吋LCD還在撐,但先收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須。
P.S:買了7年,仍然正常工作,至今完全無亮、暗點。看來以前笨Q的品質還不錯嘛!

网友:
好棒的一篇維修學文章,
寫的好仔細,看完就覺得自己也會修了...

网友A:
又是通病
感覺BENQ很會壞
可是零件比較好買
到底買BENQ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一台 BENQ 17 也用了 `很多年 也沒壞 ~
可能是 有幾批的 品質不錯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通病
感覺BENQ很會壞
可是零件比較好買
到底買BENQ好不好

說真的~BENQ就只有那幾種通病.....很少遇到其他故障的
除了~~周圍的白點...其他的就是高壓的問題~~~修好就完修了...
中古的~我到是比較推薦客戶買BENQ的...反修率~~~超低~~賣出去我也比較安心~~
畢竟~~它的問題少~~~以前的BENQ的5707跟9024可是超難買的~~~~~
我沒記錯的話~~~我5年前就修過好幾台~~~以前價格還高的時候~~~修這種問題的最好賺~~
當時的零件~~都只有網拍詢問才買的到~~~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根本沒有...

网友:
恭喜好奇大完修喔~真精采又詳細的解說.好奇大看來您常做(脫布拉夾)這高難度的事喔.我還不會脫耶.因我都是等人自己脫

网友:
詳細的維修案例,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  好奇(大)  不辭辛勞解說如此詳盡 , 下次遇到 笨Q 牌的鐵定按照此篇維修文好好把玩 !

网友:
看到好奇大的分享,就想到去年修了十幾台的BENQ,通病都大約壞FUSE
和C5707 、FU9024,不然就爆容。感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