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7300GT 和 7600GS 維修

楼主(2010-07-14):
上網買了兩張故障卡來練習:7600GS、7300GT,而且剛好零件配置都一模一樣

7300GT 開機無顯、不過LCD有亮黃燈、有訊號過去,只是沒影像,顯示晶片有發熱,16對貼片電容對地都一樣。
7600GS 開機無顯、主機板測不到顯卡,紅圈處發燙、顯示晶片一點溫溫的,電容旁邊的穩壓IC OR MOS? 無電壓,我有比對上面可開機的7300GT 同樣位置的電壓,7300GT都有電壓,16對電容對地很不一樣,有的100多,有的 1.x ,有的 0

請問接下來該如何下手呢?

网友:
請問您的記憶體顆粒是???
通常我遇到三星DDR3的記憶體都會直接放棄
因為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只要是N牌的7300GT顯卡遇到三星的DDR3的記憶體
記憶體都特別容易壞
遇過把全部的三星換成HY的就好了

楼主:
原本就是 hy 的記憶體~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
GT的那張,兩個DVI接頭,都輸出看不到?要看一下阻抗,比對看看(拿好的)

GS那張,問題可大可小,但怕的就是大的(GPU掛了),因為金手指差動16對電容的阻直都不同,很怕就是GPU毀了。)
小的問題(大概剩供電),圖片中,GS那張右手邊那些MOS看看有沒有異狀。左手邊那顆在石英震盪器旁的MOS,也可順便看看。
最快的方法,翻到板子背面,一堆貼片電容,尤其靠近GPU中心的,量一下,看有沒有對地短路的,如果有任何一個,就是線索了。

楼主:
s大,GS的右邊兩顆對地阻值只有0.x ,石英震盪器旁邊的mos也只有0.x 而己,好像有短路,你說的後面的那堆貼片電容要怎麼測對地短路呢?一樣是打對地阻值嗎?

圍範如何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我們都看D、S極,如果怎麼交換紅黑棒也是0.X的話(電表二極檔,看您是用媽咪論壇的「人手一機」),MOS就有必要拆下來再確認了。
如果再加上大大您先量測的對地阻抗那麼低,有問題了。

是的!後面的貼片電容也是,電容是濾雜訊的,一邊接地,另一邊會有阻抗。如果兩端都是0的話(正常的,阻抗可能會很低,但不會太誇張......0.XX這樣就很誇張了),問題就有可能大條了(單純壞MOS是小條的,但MOS沒壞的.....就是大條的n_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