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1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咦~這次怎摸沒有使出Shunxing絕招
WD-40噴噴
狂按數百次

网友:
我的手術檯也是用這種檯燈耶
還用了兩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這次怎摸沒有使出Shunxing絕招
WD-40噴噴
狂按數百次

這種開關壞了....用WD-40沒效.....

网友:
這個是洛克開關~~壞掉好像都沒救~~反正很多POWER上都有,拆一顆下來用就好了~~
恭喜順興大的眼睛可以保用到民國200年了,哈哈哈~~

网友B:
恭喜完修阿.~~我最怕拔這種開關.因有些都把線穿進洞.我又沒夾具可固定.常常加熱過度.把開關腳玩到搖搖晃晃n_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阿.~~我最怕拔這種開關.因有些都把線穿進洞.我又沒夾具可固定.常常加熱過度.把開關腳玩到搖搖晃晃n_100|

把線剪掉...在焊下來~~~~就不會焊壞......除非線不夠長???
如果是壞品拆下~~也不用焊~~直接剪下去就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ve ~ 您好 !
其實焊接洛克開關出線是有訣竅的 , 先將開關的端子點用小銼刀磨一下 , 先上一些錫 ( 不要焊太久 , 端子有吃到錫就好) , 線頭也上些錫然後固定好開關本體不動 , 再來將吃到錫的兩端上烙鐵一起焊接  , 焊接的時間以不超過 3秒 為原則 ! 焊接位置若能套上熱收縮管做處理 , 安全性亦更佳 !

网友D:
大大您這燈只有開關嗎?我跟這一樣的燈還有一塊電路板.難道是改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這燈只有開關嗎?我跟這一樣的燈還有一塊電路板.難道是改過了

我有疑問~~這是在問我嗎???

网友:
只有開關的是使用傳統安定器的機種(安定器封在線上的黑盒子中),有電路板則是使用電子安定器。

网友D:
嗯s大.我的檯燈跟你的外型一樣.電子安定器的電路板是在你關開的那個位置.我已修好了.但是有2顆功率晶體摩掉編號.(確定是功率晶體掛了.我用13007代替了)還有二個電解電容也是沒著名容量只有寫105度c-004的字樣.有點膨脹可能也快掛了但是可以點亮.不知電容要給他多大的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s大.我的檯燈跟你的外型一樣.電子安定器的電路板是在你關開的那個位置.我已修好了.但是有2顆功率晶體摩掉編號.(確定是功率晶體掛了.我用13007代替了)還有二個電解電容也是沒著名容量只有寫105度c-004的字樣.有點膨 ...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是傳統啟動線圈啟動的~~~不是電子啟動的~~~~
參考省電燈泡的電路就知道電容多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