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遙控器維修失敗實例

楼主(2010-07-1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找不到料件稱不上失敗
這樣也算另一種形式的完修啦

网友B:
缺料...在維修上就是那麼無奈...

液晶上顯示的功能如果是固定的,還可以用背的
怕的是,不同模式對應不同的功能鍵
那...就有的猜了...

网友:
這招很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料件稱不上失敗
這樣也算另一種形式的完修啦

我也不知道該說完修還失敗...但這卡在中間的維修~~~我還是認為失敗了....
這樣我根本沒錢收阿~~還浪費我的時間.....

引用 网友B:
缺料...在維修上就是那麼無奈...

液晶上顯示的功能如果是固定的,還可以用背的
怕的是,不同模式對應不同的功能鍵
那...就有的猜了...

我問過了~~~特殊模式他都沒在使用..只有切換機器的功能...
所以~~~只要上面的那排..可以正常動作與下面的數字可以用~~
幾乎都可以操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所以客戶還是勉強可以使用~~只不過順興大就沒錢收了~~
這也算是做了一 件功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客戶還是勉強可以使用~~只不過順興大就沒錢收了~~
這也算是做了一 件功德~~,

其實之前按鍵的問題就已經收過一次錢了~~當時也沒跟我說耗電嚴重的問題~~~
還以為是按鍵上面有髒東西引起的短路.....

网友E:
shunxing大.這真是高級遙控器耶~我第一次看到.買不到ic不算是失敗案例吧.應該是無零件完修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E:
shunxing大.這真是高級遙控器耶~我第一次看到.買不到ic不算是失敗案例吧.應該是無零件完修n_136|

無零件完修=無料件完修=無料完修     無料=不用錢  果然是鬱悶啊

网友:
馬藍士的搖控器算是很好的廠牌
一般原廠或代理商都是賣整隻的
細部零件還是很難找到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shunxing (大) 在找 EPSON 的 SED1526F 是吧 ?
現在我手上是有一些拆下來的 EPSON 單色 LCD 模組 ( 目前編號還不知道 , 要翻出來看看是否有 SED1526F ) , 改天我去影印機廢料場找看看有無跟 SED1526F 相同功能或是同一編號的這顆 IC  , 再跟 shunxing (大) 報告 !

网友H:
那個裝電池的彈簧不是鐵的嗎?
為何可以焊的住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有一種 SD-27 的焊錫 , 它專門焊接 不鏽鋼及電池彈簧片 , 電料行就有賣了 , 一隻大約 $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種 SD-27 的焊錫 , 它專門焊接 不鏽鋼及電池彈簧片 , 電料行就有賣了 , 一隻大約 $40。

不鏽鋼焊的住.鐵也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shunxing (大) 在找 EPSON 的 SED1526F 是吧 ?
現在我手上是有一些拆下來的 EPSON 單色 LCD 模組 ( 目前編號還不知道 , 要翻出來看看是否有 SED1526F ) , 改天我去影印機廢料場找看看有無跟 SED1526F 相同功能或是 ...

我會想起這實例...是因為前幾天客戶有在問~~~~IC有沒有找到......
我直接說~~沒有~~~~

引用 网友H:
那個裝電池的彈簧不是鐵的嗎?
為何可以焊的住

你沒看到~~~我用焊油???那牌子可是知名的大廠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會想起這實例...是因為前幾天客戶有在問~~~~IC有沒有找到......
我直接說~~沒有~~~~

你沒看到~~~我用焊油???那牌子可是知名的大廠耶....

看了半天,看不到品牌在哪裡

楼主:
回复 网友K:

裝笑ㄟ~~~明明就有連續動作還把我已喝完的飲料當焊油

隨然他寫焊膏...但實際上是焊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看了半天,看不到品牌在哪裡

您也是眼裡只看到飲料     我還看到三顆金頂電池,根據我多年的飲料經驗只能知道不是"50嵐"跟"清心福全",其它不知...
就是沒看到焊油     誰叫它上面寫PASTE 直接忽略

話說回來,上次去家樂福,一直在找SHUNXING大強力推薦的家樂福牌電池...沒有...沒看到
只有一堆金頂電池山擋在路中間,還有結帳處也是一堆金頂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想起這實例...是因為前幾天客戶有在問~~~~IC有沒有找到......
我直接說~~沒有~~~~

你沒看到~~~我用焊油???那牌子可是知名的大廠耶....

三環牌是知名大廠...

大廠我比較知道的是goot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也是眼裡只看到飲料     我還看到三顆金頂電池,根據我多年的飲料經驗只能知道不是"50嵐"跟"清心福全",其它不知...
就是沒看到焊油     誰叫它上面寫PASTE 直接忽略

話說回來,上次去家樂福,一直 ...

說不定被掃光了....
我去的時候通常都是一次拿一堆.......
有次去的時候~~那位置~~是空的~~~會買這種電池~~通常都是同行的....
電視遙控~~冷氣遙控~~~~DVD遙控~~~賣的時候若不加電池進去~客戶都會抱怨的....
除非是大賣場的~~不加客戶還不會抱怨..一般店面~~賣遙控器通常都會被要求有沒有電池....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知哩......我是在猜可能是躲在腳踏車區旁邊那個燈泡區...那邊很少過去
前幾天下班為了花掉之前"送"的150元卷,又不能太晚回去,那天把摩托車停在一樓,從二樓入口進去....
接著......開始我家老婆展開逛街的腿力,一路直下B1樓層,最後在B1樓層我終於顫抖的開口問了...
你到底要來買什麼? 答:餅乾跟飲料啊.....  我:那你幹嘛不從結帳入口進來!!!
家樂福的動線規劃真是太機車了!!!

本來是打算大量購入9v電池去換我家的吊扇遙控器,不過之前心血來潮的挖開按鈕一看
果然又是只要拿起子進去刮刮樂就能解決的問題,並不是沒電.

网友N:
哇嗚...這顆報價出來了~年份有點久喔~
RMB130元~原廠全新的~只是外觀舊舊的...但保證可用~
好貴喔...這樣怎麼修~這光報價+修理就可以再買支新的搖控器了吧~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哇嗚...這顆報價出來了~年份有點久喔~
RMB130元~原廠全新的~只是外觀舊舊的...但保證可用~
好貴喔...這樣怎麼修~這光報價+修理就可以再買支新的搖控器了吧~囧 ...

差不多~~對岸的那顆ic我連碰都不敢碰~~~
中古的一支要價也不便宜~~轉成台幣至少也要1500元跑不掉....

网友:
剛在對岸的淘寶網有看到這顆,報價RMB25個人覺得還好,我的話會買來試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568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