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都是如何清潔主機板呢?

楼主(2010-07-15):
從二手店購入的主機板使用3個月後因已過保(5v短路),想清潔一下主機板,問題來了!該用何方法?
1.直接用牙刷刷
2.電子清潔劑+牙刷
3.去漬油+牙刷
4.工業酒精+牙刷

或是各位有何好方法可提供呢?

PS:方法2 店家說會腐蝕機板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1.去借有濾水氣空壓機噴一噴,不然就買罐空氣壓縮的很貴噴沒幾次
2.拿把烤肉用的小刷子輕輕刷,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

會腐蝕機板應該是另外一種金屬接點清潔劑,那種會把髒東西洗去比較適合電機產品.

网友:
5.用咖啡洗

不是啦
用水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5%92%96%E5%95%A1

网友:
我是拿油漆刷清理。
過程:
1.主機板上的CMOS電池拔了(預防燒毀其他零件),空板等待1分鐘後動工
2.準備兩隻油漆刷,第一隻拿清灰塵,第二隻油漆刷上噴一點WD40,刷一刷記憶體插槽、PCI插槽、板上的USB和網路插槽(CPU座除外)
3.清理完成送電測試,正常就關機把COMS電池裝回去,不正常就慢慢找問題n_010|

网友:
5v短路清洗也沒多大用處
除非你煙抽很大整塊主機板都是油
先拿油漆刷把灰塵刷掉
再開始查供電

加油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意見,用水洗 真是打破傳統觀念,不過一般家庭有這麼大的預熱板及大烤箱的不多,今天又開了眼界了!

网友:
ok的拉,我也是看了阿彰大那篇精采實例,就手癢找了2片老舊的主機板就給它洗下去,但我沒預熱台,所以洗後先用空壓機風槍吹乾,然後曬太陽,現在這種大熱天,給它曬個3個小時就熱騰騰了,2片最後開機都ok
但是你5v短路洗板可能沒用...

网友:
我最近也洗了一台喝奶昔的筆電~~用水洗就ok啦~~~

网友:
本錢粗的, 可以用白博士.....

网友:
用天然去污強的無患子.....還是天然的好

网友(2010-10-31):
以前在電子公司上班,都是用超因波的機器,一次洗個20~40片主機板
10幾年前的事,如果沒記錯的話那時後清潔的液體好像叫 三氯乙浣

网友:
沒有預熱台或烤箱也可以用吹風機來烘乾, 不建議用風乾的會增加生鏽的機率

网友:
或是放在傳統電視機上慢慢烘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