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規格替換?

楼主(2010-07-15):
如果電源上爆掉的電容是10V/1000uf,用過16v/1000uf沒問題,可以使用比較高的比如說跳35/1000uf
這樣可行嗎?

网友:
35V是耐壓阿~~耐呀高沒關係吧.到是容質不要高太多.不對不要打我n_131|

网友:
耐壓高的缺點是,買起來還蠻傷本的.....

网友:
耐壓高體積會變大裝得下就無彷

网友A:
我也來請教一下
若是裝10V/1200UF或是10V/82UF...
情況會變的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誤差200uf應該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來請教一下
若是裝10V/1200UF或是10V/82UF...
情況會變的如何呢

若是裝10V/1200UF或是10V/820UF應該是可以

但是裝10V/82UF那就.....

耐壓可以較高,但要注意體積和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可行,只是耐電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