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HF無線電對講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15):
這台是喇叭問題~光用聽的就知道了~呵呵...
所以只有換顆喇叭而已~並不難…人人都可做~

所謂的HF是什麼呢??
HF: 使用頻率從3MHz到29.999MHz

而其他的所謂香腸或火腿族使用的規範是
認可的VHF與UHF頻段~
常見的的使用規格

VHF:144~146M Hz 擴頻後為136~174M Hz
UHF:430~432M Hz 擴頻後為400~510M Hz
FRS機種:467.5125~467.6500M Hz每位階1.25M Hz共14個頻道

而HF一般廣泛使用在航空頻道~軍用頻道~
但因內碼(Tone)與民用機子不同亦無法收聽訊號~以達保密功能

功率與天線駐波比的部份就決定了~發射距離可傳達的遠近…
但接收部份都相同~因為取決於對方發射的頻率~到接收端後
Lose掉或被干擾掉的訊號~是否能轉換成聲音或影像的數據訊號~
若天線的Gain值較大或指向性天線~
則可以增加相對的發射與接收的程度~

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這台是Maycom SH-27

沒看過這台耶~看一下屁屁…
喉歐…非認證機種…就是沒有通過NCC認可使用的機種
抓包了吼…

小心打開後面看得見的螺絲~要收好喔~
因為喇叭的部份在前面~所以先翻開前面~
同類型的C-150的對講一也是要先開前面~
再一層一層拆到內部~

入電端
1995年喔~不要懷疑…好的對講機就是可以用這麼久…

射頻板~接收與發射訊號的區塊
因為要抗外界的雜訊~所以都以接地來做屏壁~
可阻斷部份電磁波干擾~

像最近被炒得很慘的蘋果~就是一大敗筆…手直接摸到天線
當然…東西不可能回收重新開模來做~會賠死
所以…就跟你說個更新軟體來解決…甘五摳零…囧

喇叭與鍵盤板
與液晶相接的排線
手儘量不要摸到排線~且放在乾淨的地方

先拿顆尺寸一樣的喇叭
其實我已經外接另一顆測試喇叭開機試好了~
不過…漏拍了…殘念~可是你又聽不到…哈哈

先在線量一下~
不過…這不太準~喇叭的線圈阻抗才8歐姆
會因為臨近的阻抗問題誤判~

拆下來量
短路了~也沒有打啵的聲音…
別亂想~是因為在歐姆檔X1會從電錶輸出約3V/150mA的電源~
所以電源會驅動喇叭有”啵啵”的聲響…是這樣子的
整天想打啵…囧

換量一下新的喇叭~
哦~這個就正常了…也有打啵的聲音~

換好了~先來上電試機
哇~沒標示電壓…囧
很簡單~先開機~再從最低電壓開始調起~到7.8V後要慢慢調整
無線電不論任何國內外機型~至少都會接2只鋰電池的電~
開機後可以看一下螢幕~一定都會顯示電量~
再慢慢調高到BAT不見即可~

再來將靜噪(SQ)調到最低
就可以聽到”沙沙”的聲音了~再把音量調大…
怎麼不是莎莎…身材應該不錯喔~

再來試一下頻率…第一頻
這應該是在27.0000M Hz開始

第四十頻
這應該在27.4000M Hz結束

OK~這樣就完工了~很簡單…也很輕鬆~
相關的電信法規或資訊~可以上知識查一下喔…

网友:
加 tone 只是另一靜音功能
取消靜音就不受 tone 限制
香腸族 當年最夯算是 c-150
考無線電證照時 一大群女生10分鐘就交卷等領證照
好像試題是她們家出的似 真厲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  好奇 (大) 拿出了愛機 Maycom SH-27 出來見客 , 改天我也把 KENWOOD TH-78Q 整理一下試看看 ! 由於 TH-78Q 與 Maycom SH-27 是不同的頻段 , 想跟 好奇 (大) 通話看來是不可能的了 !

网友:
玩無線電,真大開眼界,倒是我非常陌生的領域,慘!看不懂。

喇叭有時候還有燒斷的,整個開路掉,電表怎麼敲它,就是不會有聲音。
之前幫妹妹的同學修耳機,烙鐵焊接時間過長,竟然把線圈燒斷了。 超無言的,還好還有東西可以再換。

网友:
這是CB 機! 板主在台中太遠了,否則這可以試試看,當初瘋27mhz 時,常常跑屏東跟台北試訊號,當然成功機率太低了,反而常跟日本與東南亞通聯......這種老機器建議電容要更換,否則容易掛點..

网友:
這CB機看好像是近代FM型,想到70~80代那時架2米6都要裝成避雷針(那時有警總),用AM或SSB通跨海,近距離要改用VHF通

网友:
無線對講機~~只有在公司用到~~`
朋友有在(跑車)所以貨車上有,但這個我相當陌生~~個人比較少用的到(應該說也不會用啦)
感謝分享這些資訊~~

网友:
喇叭壞了而已....真簡單.....
這機器~~沒證照~~~是不可以使用的~~
被抓到~~~會被罰不少錢.....
想要用~~使以買固定頻的...不用證照就可以隨意使用
但距離不遠就是了....

對了~~最好不要用這東西打情罵俏....會被監聽加錄音....

楼主:
哈哈...最近太忙~都沒時間來顧一下自己的文了~
這個挺簡單的~給大家看看~
如果無線傳輸的東西~是壞大問題~就要送給專業的來修...
射頻類的計術真的太深奧了~我連主機板跟顯卡都還沒搞懂...
連電壓都背不好...所以現在努力中...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