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酷哥電視(cougar...RLM-27R1)電源供應板無輸出電壓(己解決)

楼主(2010-07-15):
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酷哥的LCD電視因電源開啟後都無反應自行拆開看後發現是電源供應電路板故障,小弟有請略懂電子的朋友修過可是還是無法修好.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可幫小弟看看這片電源供應板的二個輸出源是幾伏的電壓謝謝.紅色方框為110輸入..紅色橢圓為輸出....謝謝

電路板1

電路板1

輸出源1

輸出源1

第二輸出源

第二輸出源

第一輸出源

第一輸出源

第二輸出源

第二輸出源

网友:
6.JPG似乎有個接點焊在一起了,是原來就有的嗎?
另外想知道輸出可以看該路電容的耐壓,例如3.JPG就應該是背光24V,而2.JPG就是5V

网友:
電視用的電源功率較大
輸入電源經橋式整流 ->(PFC控制)  FET後接線圈輸出->接大電容-此時有400V(PFC未啟動也有150V左右)的電壓,
分別接2個FET-感應線圈(PWM控制)  次極經整流濾波 一個24V   另一個猜是5V。

因為控制比較複雜 所以必須先接上其他版子才能測(!!有可能透過驅動版控制電源起動 ),不然可能PFC IC 跟2個PWM IC都沒有啟動

大電容有沒有無電壓、後段電容有無電壓、次級是不是有輸出、FET有無問題,PFC、PWM IC 有無輸出&供電來源(IC脆弱 測時須小心)  ...不確定此板詳細電路,只能大概說一下,電視電源板較複雜點,加油

网友:
這跟TECO 東元30吋電源板類似,是  24V(高壓板) ,2.JPG 12V(SB) ,3 V...
露天打關鍵字TECO 東元 30吋 液晶電視 TL3001FM .TS3001AM 就可找到有人在賣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協助..感恩呀...

网友:
6.JPG似乎有個接點焊在一起了-應該是分開(左下角有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