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主機板BIOS會歸零(已解決)

楼主(2010-07-15):
請問有大大知道為什麼ASUS的主機板很容易BIOS會歸零(換過電磁),只要依斷電超過10分鐘就會歸零,甚至一斷電就歸零

更換電磁座

楼主:
補充說明:例如p4p800-**系列

网友:
請檢查電池座是否有接觸不良情形。
可由主機板底下的電池座接點測試有無電池電壓。

楼主:
電磁座有注意也有小幅度雕一下,電磁為新電磁還是會歸零

网友:
接觸不良時...換新電池也沒用。

网友:
華碩主機板cmos很奇怪,只要主機板電路有零件故障也會常常跳掉
一般先找電池座部分及其電磁附近有一棵好小的mos 別家主機板沒有的!
這兩部分解決不了大概就是電路上有零件故障

网友:
又是華碩主機板,遇到很多幾乎都是華碩的,今天才剛換了一個電池座,翻開主機板背面,量測電池0.025v
馬上決定開刀,換好新的電池座後電錶量測3.025v 一切正常.不再跳掉

网友:
經驗談....

拿砂紙將電池座銅片磨一磨
CLR的PIN  磨一磨

開機..OK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這些經驗小弟都有嘗試過但是都無法解決,送修後也是一樣只好~~~~換板嚕~~><"
華碩阿華碩~~~~阿你家的主機板那A安捏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實很多小問題華X根本就不太處理,每次去丟回來都依樣~唉,
之前還沒碰硬體之前遇到此狀況都直接送代理商(聯X),不知道是聯X處理不好還是華X問題,一直送了6次還是依樣最後放棄了
他們只要會開機就堆回來好像都沒詳細檢測,而且問題也都寫得很清楚了說,現在只要有機會都會慢慢觀察,
自己來比較實在

网友:
試試...刷新BIOS版本

网友(2010-08-17):
版大
刷bios 有效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除了華碩以外大廠都幾乎這樣,問題要送很多次,
尤其聯強更是機車都是有時候自己聯強內部工程師自己處理跟沒到原廠

他們這樣大家才會買新的促竟經濟~

网友:
asus真是傳說中的爛石頭

謝謝大大的分享阿,

网友:
BIOS EPROM換一顆試試看~除非必要不然請不要使用BETA的BIOS

网友:
今天我那台正在役中的P3系統華碩CUV4X主板也發生這問題
開機之後BIOS跳掉,可是我上禮拜才換新電池啊?
後來拆機檢查了一下
發現電池座的一端接腳已經脫錫,還可以"搖咧搖咧"=  =
補焊之後測試OK
在焊之前檢查了一下,脫錫的那電池座腳焊點半點錫都沒有了,可能在製作過程過錫爐時焊點表面吃錫而已沒貫進孔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大大知道為什麼ASUS的主機板很容易BIOS會歸零(換過電磁),只要依斷電超過10分鐘就會歸零,甚至一斷電就歸零

更換電磁座
是電池座不是電磁座
我也碰過有時接點刮刮就會好

网友(2010-12-16):
2010/12/16碰到的也是ASUS主機板斷電會歸零,查了電池正反面歐姆檔電阻為0,正常。
放上電池,電池座背面電壓0伏特,(有補焊過),照理說絕對不成立,拿塊正常主機板電池座背後也有3V,
又查了正端出電接一貼片電阻阻值201(應該為200),但測量後少說也有1000,
未免因小失大,我已放棄修復。

以上工法:補焊,砂紙磨光,重燒BIOS,都已經用過。至於換零件我想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確阿
之前送修了一片保內主板回技X
來回送了5次 狀況依然
之後認栽不送了

网友:
電池座和接觸點稍微檢查一下...
2032電池有些品質不良(尤其大陸便宜貨)
再不行就是機殼有短路到

网友:
不好意思,電池經過我拋光,症狀已經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