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714b 驅動版A170E2-H-S1 REV:5問題

楼主(2010-07-15):
狀況:一給電(插變壓器)畫面瞬間閃了一下就沒了。
拆開測量 驅動版輸出控制高壓板ON/FF给電後,瞬間有電壓又歸零。
其他FP5451 控制電源IC 在控制5V輸出的FET一直有動作,而另一控制較高電位輸出(約10V)FET給電後在ON/OFF沒電後約2秒停止動作(停止震盪)。

請問大大該往哪個方向查呢? 謝謝

网友:
不知道您是否換過變壓器?
因為19V的變壓器很容易壞.(空載量也是19V)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恩...一向用自己的變壓器測試,所以變壓器無問題。謝謝

网友:
燈管、燈管接頭、背光高壓電路回授部等,先檢查看看。

楼主:
驅動板跟P+I板之間只有 19V輸入3PIN GND-3PIN ON/OFF-1PIN輸出 亮度-1PIN輸出

ON/OFF給5V電就會一直亮著...所以P+I板應該無問題。

不知為和驅動板ON/OFF給電瞬間又降0。
MCU(MTV312MV64)31腳,在螢幕接電後,在瞬間斷電又輸出電到一個電晶體,導致ON/OFF與接地短路(目前只看到有這現象 原因不明,對MCU正常動作不了解)

有空再測了...先丟著

謝謝大家...

网友(2010-08-30):
我維修一台polyview V17E:
1.故障情形:一通電後馬上亮燈又變暗跟樓主的情形一樣
2.更換ad板---無效 ,將此台V17E ad板換至其他CMV 17吋上---正常
3.模擬故障:將CMV 17吋 高壓板輸出至四燈管插座拔掉其中一個,會出現跟故障 V17E 一樣情形,猜測方向應該是燈管跟面 板,但是面板一通電會亮正常畫面,所以應該不是面板了!!
4.以上....沒V17E燈管及面板....加上客戶不修了!請其他大大加油.

网友(2010-11-03):
確定是AD  原本是A170E2-H-S1 X5
用A170E2-H-S X1 OK 測試正常

网友(2011-02-12):
驅動IC是否損壞.

网友:
回复 楼主:

    MCN 機率約佔60%  跟U行燈管街頭裂焊 30%  其他 小零件 佔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