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17" 無法隨插即用

楼主(2010-07-15):
我有台 優派 VX715 影像部分都很正常 但是使用上有個問題

就是在全新系統上無法隨插即用.也就是說 電腦沒辦法發現 VX715的存在

必須先拿其他的17"螢幕先設定好解析度後 在直接換上這台螢幕

求教 這個問題會在哪裡 ?要換零件的話我必須準備哪些零件 ?  3Q

网友:
應該是負責儲存DDC資料的SERIAL EEPROM有異常,一般此元件都安裝在D-SUB的附近。

楼主:
感謝回覆 ...那我可以自己換 SERIAL EEPROM 嗎??

网友:
有工具(燒錄器或是原廠的ISP)的話可以重燒看看。
有時也是資料線的異常,導致資料送不出去,可以檢查看看DDC電路上與該EEPROM相連的元件是否正常。
假如不想用,可以摘掉,系統會偵測成預設監視器,此時解析度就不會定在該螢幕最高解析度了(1280*1024)。

网友:
上網直接抓一下Phoenix.exe(VGA/DVI適用),直接copy SXGA顯示器的EDID比較快。

网友:
方向沒錯~

找了一個晚上,翻到這檔案資料如下:

有EEPROM還不夠,裡面還有DATA要寫入

我沒備分電子檔,只有這份資料提供。

那,請準備好工具零件再寫上資料後PO個完修文吧~

网友:
也有可能 VGA 線有斷線,
或如果有用 VGA 延長線有偷線( I2S 的線沒作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