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電源線問題

楼主(2010-07-16):
大同電鍋電源線用沒多久就壞了,換了好幾條,都壞在電鍋跟電線的插頭處(裏面電線燒斷)是電線品質有問題還是電鍋有問題?

网友:
電鍋跟電線的插頭處?
看看那兩根有沒有氧化
推測氧化接觸不良
電阻變大開始發燒

楼主:
有一跟變黑如何處理?

网友A:
想辦法磨掉呀
讓他露出金屬部分越多越好
用砂紙
銼刀
鋼刷
看用哪種方便
最好內部也拆開檢查檢查

网友:
接觸不良..電流過大才造成電線故障..我也處理過很多次了.也買了好幾條.給你一個我的作法參考看看..把電線直接用圓形端子壓著..鎖緊接在電鍋內側的電源插頭..但要注意絕緣.電鍋外那一個接插頭的地方要處理..我是用熱熔膠作絕緣..用了2年多..電線從沒壞過..唯一的壞處是.要洗電鍋時..不能把線拔掉..變成固定的.而不是活動的..

网友:
電鍋的電源線要買線越粗的越好,接點有變黑就盡量不要再用了。

我買來的新線第一件是就是將電鍋那頭的接頭拆開,將銅線與銅端子用銲錫吃過一遍銲接起來,以後這條線就能用的很久很久了,而舊線如要這樣處理因為已經氧化再也吃不上錫了。

网友:
一定是電鍋的那兩根端子有氧化物造成
應該是因為有氧化物接觸不良,阻抗增加才會過熱,電源線才會斷
一般都是清洗電鍋時,沒注意把端子給沾濕了

建議去買零件換掉

楼主:
謝謝大家的意見!
我以將變黑的的那根磨亮了再試試看能使用多久

网友B:
我這次看到大同正在集結,每個員工頭上都綁上白布條,臉上滿是怒氣.....。
各位!你們先擋著,我先去討個救兵.....,一個鐘頭我還沒回來,你們就各自逃命,不要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這次看到大同正在集結,每個員工頭上都綁上白布條,臉上滿是怒氣.....。
各位!你們先擋著,我先去討個救兵.....,一個鐘頭我還沒回來,你們就各自逃命,不要管我....。 ...

你該不會先跑去睡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這種人嗎?你是對方頭號追殺人物,千萬要小心,把你的土炮台拿來當盾牌,那支拆CRT的長螺絲起子當寶劍,衝鋒殺敵去吧!
大家跟著shunxing一起衝呀!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辦法磨掉呀
讓他露出金屬部分越多越好
用砂紙
銼刀
鋼刷
看用哪種方便
最好內部也拆開檢查檢查

我想把那兩根拆掉然後把電源線接頭剪掉直接將電源線錫焊在電鍋裏面這樣可以嗎?安全嗎?

网友:
電熱的器材不要用錫焊,安全性堪慮
要接死的話照樓上大大說的用螺絲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那兩根拆掉然後把電源線接頭剪掉直接將電源線錫焊在電鍋裏面這樣可以嗎?安全嗎?

電熱線的部分~~~要用夾的~~~~絕對不可以用焊的.....
並且要用耐高溫的石環下去套~~以防漏電或是誤觸

网友:
銅腳材料大同服務站有賣100元有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樓上的大大都說的很清楚啦
高熱電器上焊錫
恐怕會熔解而脫落
此時宜採用金屬片的端子押接

另外如果磨完的銅柱太細
還是換新銅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家裡一台大同電鍋(20幾年)目前正常服役中
一:電源線:如#6版大所述吃錫
1.斷插頭-改橡膠15A,電線專改O型壓接端子(壓接完)頂端預留線頭
  加焊油點焊(殘留焊油需清除,會腐蝕)
2.斷線燒毀在座端,2個青銅柱接管腐蝕焦黑,應換新品
  斷線:應剪線至無焦黑原色之銅線處,在同上述接線
(大彈簧記的先裝上,保護強度用)
二:主機:
1.電源端子(2根青銅柱)焦黑無腐蝕,用水砂紙清乾淨(勿用挫刀)
  直徑變小(接觸會不良,一樣燒掉)
2.電源端子(2根青銅柱)焦黑已腐蝕,請換掉(至回收場找小電鍋手提的)
我也是換這2根(直徑變小)你換電源線根本無效
記得端子座內外有有雲母片,別弄破(回收場找小電鍋手提)
  尺寸一樣,我有加厚
3.2根青銅柱內部端子螺絲接點不良,換新的華司(ㄨㄚ ㄒㄧㄚˋ)
4.內部1條電源至矽鋼彈簧開關,檢查那條(線不夠長要改)
  我改2mm單心線外加陶管(鐵絲也行,不軟化)不用接壓接端子
5.樓主您要改接至內部要注意溫度(雜牌電源線也是接至內部)
  我改過,不過要買陶端子(固定在加熱底座),端子那兩點線跟電源線
全移至陶端子,接點全部要改O型壓接專子
電源線須套耐熱套(2根)最後套1根大的耐熱套,至電鍋外殼外
雜牌2根至外
三:加熱線圈(主加熱線圈和保溫線圈是串連)別接錯
1.主加熱線圈(14-15多歐姆)開關按下-獨立
2.保溫-開關不壓 主加熱線圈串連(290歐姆以下)
  我家舊型無溫度保險絲,新型有
3.矽鋼彈簧開關:接點黑黑請用水砂紙輕刮幾次(對摺)別磨太久
4.加熱線圈線接點更換華司
5.矽鋼溫度螺絲不要動
四:測試
電表測量,接上電源線 保溫-開關不壓(290歐姆以下)
300以上接點不良
                                        煮飯-開關壓(15-16歐姆)
18以上接點不良
電源各兩端對地(外殼或內鋁底)無限大,有阻值(短路現象)
五:延長線勿用有開關型(15A以上),勿同時接高W電器同時使用
  如電視 冰箱 電鍋 烤箱 (電源皆應獨立)
六:您應該要檢查ACV110電源插座(更新)-不是電鍋
個人維修心得與大家分享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大電流與發熱電器是不能“直接”上錫銲接,因為錫容易融化滴落而造成線路脫落甚至短路。
一定要先用綁線、壓著或螺絲鎖緊,壓好或鎖好後如能夠再吃錫那會更理想,可以減低接觸阻抗與防止氧化造成的接觸不良,所以壓線端子的表面都是鍍錫就是這個道理。

大量生產的設備才沒那個閒工夫給您壓好線再吃錫,巴不得您過兩三年就會壞掉來買新的。

楼主:
很感謝大家提供這麼好的意見!

网友(2011-06-21):
晚上剛好家裡的也有同樣情況,不過電鍋內有水等明天陰乾後再來拆看看,
至少目前已經有看到問題點跟大家討論的一樣了

网友F:
前不久朋友買的20人份大同電鍋,電源線已經不用插頭插座,
改成直接出線和一般電器用品一樣了,可以考慮把電線壓接兩
個端子,將插座改裝,直接接在裡面。

网友:
已經有重新接好了斷線,不過從插頭到插座使用後整個發燙,看來需要換新的了~~"

网友:
電鍋插座那兩根買來換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不久朋友買的20人份大同電鍋,電源線已經不用插頭插座,
改成直接出線和一般電器用品一樣了,可以考慮把 ...

大同20人份的已經改成這種形式很久了~不過這也有個缺點因為時常會重保護套那邊斷掉~因為電源線有受到保護套夾住所以有彎曲在電流較大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熱斷裂

PS.以前在大同服務站待過一小段時間所以常修到這種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