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如何肉眼分辨

楼主(2010-07-16):
如標題
固態電容與鋁殼電解電容
如何肉眼分辨

网友:
頂蓋是平的是固態電容
頂蓋有防暴壓痕是鋁殼電解電容

网友(2011-01-30):
回复 网友A:
這2種頂蓋多是平的
此為SMD電解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00877879
此為固態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98758043
如有不對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圖態電容也會爆嗎>好奇中n_063|

网友:
極性接反或超壓也會爆,不過稍微慢一點

另外富士通黃皮的算是有防爆紋的固態,有一些顯卡上的假固態並沒有防爆紋,所以最好還是查型號,最準就是直接剖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人沒見過會爆的

网友:
希望有人 可以拍一些【故障 【固態電容】直接剖開的照片】!!聽說 10顆85元!! 實在有些貴》《

ps:
IBM電腦好多都是用【固態電容】的~ 如果家裡有相機 與故障修理不好的  IBM電腦主機板~
應該可以 直接剖開幾個給 大家看看^-^

网友:
富士通黃皮固態的內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碳燒的有沒有比較香阿!!

网友:
引用midole :  回復9# 港都狼仔
碳燒的有沒有比較香阿!!

原來狼大【提供的照片】那裏面 黑黑的【是類似 【石墨碳粉】的穩定導電物質】!!所以結論 如果拆開兩個來看【有碳烤的就是 【固態】電容】!!最高耐高溫~可達攝氏350度^-^

ps:咱目視~空隙【已經到 1/100~1/1000mm】難怪不會爆炸!!

ps:本來以為是
裏面 黑黑的【是類似 【碳粉】的絕緣穩定物質】!!

====================================
剛才查到的網路資料!!^-^
固態電容
百科名片 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全稱為:固態鋁質電解電容。它與普通電容(即液態鋁質電解電容)最大差別在於採用了不同的介電材料,液態鋁電容介電材料為電解液,而固態電容的介電材料則為導電性高分子

目錄
那固態電容又好在哪里呢?

由於【主機板】【電容】導致電腦不穩定,甚至於主板電容爆裂的事情!那就是因為一方面主板在長時間使用中,過熱導致電解液受熱膨脹,導致電容失去作用甚至由於超過沸點導致膨脹爆裂!另一方面是,如果主板在長期不通電的情形下,電解液【容易與氧化鋁】形成【化學反應】,造成開機或通電時形成爆炸的現象。但是【如果採用固態電容,就完全沒有這樣的隱患和危險了】!   由於固態電容採用導電性高分子產品作為介電材料,【該材料不會與氧化鋁產生作用】,通電後不至於發生爆炸的現象;同時它為固態產品,自然也就不存在由於受熱膨脹導致爆裂的情況了。
編輯本段簡析固態電容的利與弊  電解電容的電介質為液態電解液,液態粒子在高溫下十分活躍,對電容內部產生壓力,它的沸點不是很高【咱估計在 攝氏100~110度】,因此可能會出現爆漿的情況,【固態電容】它的【沸點也高達攝氏350度】因此幾乎不可能出現爆漿的可能性。

网友:
希望有人 可以拍一些【故障 【固態電容】直接剖開的照片】!!聽說 10顆85元!! 實在有些貴》《

ps:
IBM ...
引用 网友E:

    我這邊有橘色的鉭質電容原價1顆16元,約50顆...更貴~~~

网友:
其實這種的鋁固態電容跟液態式鋁電容(正確名稱是乾式鋁電解電容器),在剛開始的前製程是一樣,而固態是在調合室經過高溫處理,電解紙碳化了

网友:
偶倒是想知道, 如何分辨它是否凸頂或爆了.... 有大大可以提供照片或解說嗎?

网友:
終極分辨真假固態電容 終極分辨真假固態電容.part1.rar (800 KB, 下載次數: 298) 終極分辨真假固態電容.part2.rar (229.73 KB, 下載次數: 292)

网友:
偶倒是想知道, 如何分辨它是否凸頂或爆了.... 有大大可以提供照片或解說嗎?

這裡有【完全爆掉後】的【電解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