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5B PS2鍵盤移除排容後仍無法使用(已解決)

楼主(2010-07-16):
前幾天家裡的華碩P5B桌機突然無法使用PS2鍵盤, 經反覆測試, 確認是主板的ps2有問題,

在拜讀網站上有關的主板ps2問題的文章後, 大致瞭解可能是排容的問題,
參考w大的文章逐步檢測, ps2的+5v有出來, 可複式保險絲也是通的,
雖然沒看到C151編號的排容, 但用電錶測後,應該是圖下紅框的位置,

但在測 clock 及 data 的阻值時, 一直令我很困惑, 不知道是測試問題(應該在開機狀態下量呢? 還是在插電但關機時量呢? 還是說有沒有插電都沒關係呢?),
還是量測接地位置不對, 一會兒測到有幾k的阻值, 一會兒又測到無窮大的阻值,
參考先前討論的文章, 知道如果測不到阻值時, 有可能是其它問題, 但受限自已的能力, 也想不出接下來該怎麼辨,
只好硬著頭皮先把排容解焊下來試試看, 想說會不會運氣好, 搞不好就修好了. ^_^
因為不確定是不是排容的問題, 不敢用暴力法直接夾破, 只好用很不熟練的熱風槍來解焊
排容那位置實在不好下手, 旁邊又有一些小零件, 先作好準備工作

剛開始用325度, 風量4.5, 吹了1,2分鐘以上, 不動如山,
怕把板子燒壞, 休息一下, 等涼了之後, 再繼續上
改用375度, 風量5, 吹了1分鐘以上, 仍不動如山, 此時我已經滿身大汗了, 有點想放棄了, 直接夾破算了,
不死心, 再試最後一次,
改用425度, 風量調回4.5, 吹了快1分鐘, 總算看到鍚有點變化的樣子, 再接再厲, 過了一會兒, 總算把排容解焊下來了.

不過, 不知道是不是排容被我燒壞了, 完全測不到它的電容值, 早知道就直接夾破算了.. Orz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接上電源測試, 還能開機, 主板沒被我搞壞, 但運氣沒那麼好, ps2鍵盤仍無法使用.
這時再測一下 clock 及 data 的阻值
  插電未開機時,   clock 及 data 阻值 皆無窮大
  開機後,        clock 阻值為 64, 而 data 的阻值仍為無窮大

搞到這時, 天都快亮了, 隔天還要上班, 只好匆匆把東西收一收睡覺去.

因為已經黔驢技窮了, 也不知道接下來還能怎麼辨, 只好上來求助大家, 希望能指點我一條明路,

PS1:我有看到討論文章, w大說應該往 clock ic 去查,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往 clock ic 去查?
    是由電路板的 clock 腳位去追它往哪裡去了嗎? 可是很多電路都被零件遮住了, 看不到... Orz

PS2:這塊PB5主板, 先前有無法開機的病史, 經查有某一顆電容爆漿, 後來把那顆電容換過後就ok了,
    只是不知道跟這次ps2無法使用會不會有沒有關係?

任何意見都歡迎, 先謝謝大家了.. ^_^

网友:
以排容那邊的「空曠度」,可能還不用用到風槍吧!兩隻烙鐵就能施工囉。
電容本是在直流狀態下,是呈現阻抗無窮大,所以量起來是正常的。
該怎麼往下查,有個案例可以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53-1-2.html

楼主:
謝謝 s10274chen 這麼快就回覆

>>以排容那邊的「空曠度」,可能還不用用到風槍吧!兩隻烙鐵就能施工囉。
^_^ 自己使用這些雞絲的功力太弱了, 所以就以為只要花銀兩買把倚天劍或屠龍刀就可以立刻增加一甲子的功力,
結果就如大家所知的一樣, 高手拿著樹技就可當武器, 內功差的人, 就算神兵利器在手, 也是跟一把普通菜刀沒兩樣...

其實在第二次吹不下來時, 我也曾有考慮改用烙鐵的想法, 可是實際拿烙鐵去試的時候, 發現自已現有的烙鐵頭根本
伸不進去排容靠近ps2腳座的那邊, 所以只好放棄了.. Orz

>>電容本是在直流狀態下,是呈現阻抗無窮大,所以量起來是正常的。
不好意思, 不是很懂這句話的意思.. :) 因為我後來已將排容解焊了, 但量 data 及 clock 的阻值還是無窮大..
還是你指的是量排容的電容值, 那個排容我是拆下來後, 用電表的電容檔去量的, 不是用歐姆檔去量的, 但是全量不到任何電容值.

謝謝你提示的那篇文章, 我都是以"ps2"去查詢文章, 卻沒有想到用"鍵盤"去查.. Orz
結果就錯過了一些文章了, 我今天回家後就去查查看那些排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不過, 我還真訝異阻值只差了十幾歐姆, 就會導至錯誤, 真是學到了一課,

若有其它建議也歡迎再提出, 我會回去再努力試試看, 先謝謝大家.

网友:
接上P/S2滑鼠 背後的LED是否有亮?
如沒有亮 右邊的跳PIN可能就是嫌疑犯

如果有亮 就開始追電阻 不行換座 接下來就到I/O了.

网友A:
大大的熱風槍是哪個型號的啊? 怎覺得跟我的很像 (溫度)
我的是高越 952.......
之前拆IC也是380度左右吹到自己冒汗了IC還是沒動靜,最後也是調到425左右才熔錫
我是在猜那個溫度根本是灌水

楼主:
嗯, 因為家裡已經沒有PS2的滑鼠了, 所以沒試過PS2的滑鼠... Orz
今天想辨法從公司"借"一隻PS2的滑鼠回家試試看.. :)

不過,如果接PS2鍵盤開機時, 開機一瞬間, 鍵盤上面3個LED燈都會亮, 但一下子就熄了, 之後按任何鍵都不會再亮,
而且 BIOS 會顯示 no keyboard found 的錯誤.

另外, 爬文有發現, 有人說即使 BIOS 裡的usb keyboard選項沒打開, 仍然可以用 usb keyboard 進 bios,
但我試過2支 usb 鍵盤, 卻都無法進去bios, 而usb keyboard 的 num lock 燈都一直恆亮,

我今天回去先測排阻, 希望真的是排阻的問題
如果排阻也沒問題的話, 那..那..那...

也看到有網友的經驗是ps2座壞掉, 如果4根腳的線路都有測通的話, 這樣是不是可以排除ps2座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熱風槍是哪個型號的啊? 怎覺得跟我的很像 (溫度)
我的是高越 952.......
之前拆IC也是380度左右吹到自己冒汗了IC還是沒動靜,最後也是調到425左右才熔錫
我是在猜那個溫度根本是灌水    ...

我的是在網路上買的, 因為自己也沒有恆溫烙鐵, 剛好看到這種2合一的, 就買了,
但就如同前文所說的, 自己以為買了利器之後, 功力就會大增,
結果還是一樣肉 ^_^ 雖說機器品牌等級有差異, 但對付這種小兒科的需求,
我想應該還是自己經驗功力的問題, 不怪機器啦... :)

我解焊下來後在想, 應該是那個排容的4根腳接地的關係, 所以用425度以上應該是合理的,
只是一開始沒經驗, 怕把板子燒壞了, 否則直接上425度, 應該很快就可以解焊下來的. :)

貼那支熱風槍的圖給你看, 純給大家參考,
沒看到這樣做有沒有違反版規, 若有的話, 還請告知, 我會立即移除的,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如此!那麼排容已經壞囉!
小弟我記得論壇內,有PS2的接頭定義,可以查知電源有沒有過,但就您描述鍵盤的狀況,power部分是沒問題了。就朝tony大說的方向慢慢查回去了。

网友:
拆解時一般快速380度就可以了,小零件可用改用小管頭,風速看情況應該很快都ok
如果都查不到問題就換ps2的鍵盤滑鼠接頭吧!如果你常拔插一般情況都是插壞的居多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剛才一到家, 就迫不急待的拿電錶去測排阻的阻值, 不過, 很遺憾的,
兩個排阻, 330跟472, 實際量出來的阻值跟標示的值都沒差到1%以上,
所以看起來應該不是排阻的問題... 殘念...

電感也都量了一下, 都有導通沒問題...

剛在斷電的狀況下, 量了 clock 及 data 對地的阻值, 都在 55k 左右,
不知道為什麼昨天在插電的狀況下量的阻值卻都是無限大??

接下來只好試試看是不是ps2座的問題了, 想問一下, 如果在4條線路都連通的狀況下,
ps2座有可能是壞的嗎?? ( 插了幾根細線到data及clock, 用bb檔測, 確實有連到排阻那邊,
而量 +5v及gnd, 也確實達到+5v, 所以看起來PS2座的線路確實都有連到主板上)

請大家再多給意見了, 快沒搞頭了... 嗚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似乎阻值偏差太多了,小弟我量到的,沒有那麼大的阻抗。
之前搞壞的P5P800-VM,PS2的佈線格局與大大您的非常相似,量出來都在5K左右。
打阻值,千萬不要上電,絕對會受到影響。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47-1-1.html

网友D:
小弟之前也是這塊基板ps2有問題,更換牌融以及472電阻後ok,大大您也可以試試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熱風槍是哪個型號的啊? 怎覺得跟我的很像 (溫度)
我的是高越 952.......
之前拆IC也是380度左右吹到自己冒汗了IC還是沒動靜,最後也是調到425左右才熔錫
我是在猜那個溫度根本是灌水    ...

我是用gaoyue 952 也是用380度就可以拆下,而這台不是最高只到420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gaoyue 952 也是用380度就可以拆下,而這台不是最高只到420度嗎?

慘了,被抓包了!!....我記不太清楚確切數據了嘛...所以我說是425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之前也是這塊基板ps2有問題,更換牌融以及472電阻後ok,大大您也可以試試唷

................. 手上也有幾片PS2偵測不到的
看到各位大大更換排容跟472電容
只有一根60W的烙鐵
一一"技術太差真的是無法更換
觀望很久也好想跟各位大大學習如何使用熱風槍
首要是買隻好用的風槍
大大們說的高越952這隻好用嗎?
價位大概落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看來這個月又要多花一筆錢啦n_018|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這個問題最後是被解決了,
本來想在解決後把過程整理出來之後給別人參考的,
但問題被解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 所以只好把最後解決的過程寫下來,
若有大大知道其原理的話, 還請為大家釋疑.

那天回家後,我量排阻,電感,保險絲都正常,
唯獨 clock 及 data 的對地阻值一直很奇怪, 在斷電的狀況下, 一開始量到都是55k,
等吃完晚飯回來後, 不死心再量一次, 這次2個竟都變成15K了, 在這吃飯的時間內,
主板就擺在工作桌上, 沒插電也沒動它, 但後來再量它們, 不管量幾次, 都是15K,

參考 s10274chen大 提供的"PS/2 鍵盤滑鼠電路檢修"裡提到, +5V對地阻值正常應該在 180歐姆~380歐姆之間,
不過, 我量到的是500歐姆左右, 另外裡面又提到 clock 及 data 對地阻值應該為 500~700歐姆, 這點與wish大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072&highlight=ps2
提到
>>三、10K以上是一個可忍受的程度,正常的話有數百K哦!PS2插座有一個5V的電源,這腳你只要測得5V左右就屬正常,你的重點應該放在CLOCK與DATA這兩腳,我所說的數百K就是指這兩支腳。
又所有不同, 我有點搞迷糊了, 這兩根腳的對地阻值, 到底是如視頻所說, 500~700是正常呢,
還是如 wish大 所說, 應該在5K以上視為正常, 5K以下視為有問題呢??

最後我開始懷疑PS2座的問題了, 雖然我用細銅線將每根腳都用BB檔量過,確認跟主板都有導通, 而且阻阬都很低(BB檔都有BB叫),
但我實在也想不出其它問題了, 但一想到要拆PS2座, 頭就大了, 雖然手上有熱風槍, 但也沒啥把握, 尤其手上沒有新的PS2座,
只能從別的主板先拆下來試試看, 這樣一來一往就要拆焊好幾次, 猶豫了好久, 遲遲沒動手....

重點來了...
就在此時, 突然想到, 這次在 google 找PS2鍵盤的問題時, 為了找USB Keyboard進入BIOS的方法時,
曾經在某一篇討論文章中, 有人提到一個方法, 把keyboard power的JUMPER拿掉, 並把電池暫時拔起來,
然後開機, 等進入BIOS後, 把USB Keyboard相關選項設定好後, 將電池裝回去, 再save離開, 就可以了.

聽起來有點不大可能, 所以當時我也沒放在心上, 但就在我現在什麼方法也沒輒時, 死馬當活馬醫, 試試也無妨,
一開始我把keyboard power的 jumper 拔起來並開機, 嗯, 無效, 一樣找不到PS2鍵盤, usb鍵盤也進不去BIOS,
接下來, 我再把電池暫時取下來並開機, 神奇的事發生了, PS2鍵盤竟然有反應了, 雖然ps2 keyboard的LED燈很微弱,
但仍然可以順利進入BIOS, 連忙利用此次機會把USB KEYBOARD的相關選項打開(我的PB5需要打開
USB LEGACY及另一個選項方可在POST階段使用USB KEYBOARD), 設定完後, 先把電池裝回去, 再按SAVE離開,

哈哈,USB KEYBOARD終於可以在POST階段使用了, 之後我再把keyboard power的jumper插回原來的位置,
PS2 keyboard LED就恢復回來的亮度了, 而且都可正常順利的使用了.

我本來想繼續測試, 找出PS2鍵盤修好的原因, 但無奈的是, 自從PS2鍵盤恢復正常之後, 我再也
無法復製出原來不正常的狀態了, 所以只好把過程記錄下來, 供大家參考.

總之, 摒除掉我排阻,電感,保險絲,PS2座都測試正常外,針對PS2鍵盤的修理工作,我總共只作了2件事.
1. 將排容解焊下來.
2. 將 keyboard power jumper 及電池取下並開機, 此時 PS2鍵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最後謝謝大家耐心指導, 原諒我無法解釋為什麼及把真正修復的原因找出來,
只能留下這紀錄, 謝謝大家!

网友F:
恭喜完修啊!

= = 我遇超多... 都是跳PIN接觸不良

你拔起來 再接回去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啊!

= = 我遇超多... 都是跳PIN接觸不良

你拔起來 再接回去 就好了

請教大大,你所謂PIN接觸不良是指排容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些主機板上面的 5V 電源是使用 +5VSB
而那個PIN 腳主要是切換 +5VSB 或是 5V 的功能
有時候PIN 接觸不良, 就會導致PS2 沒電或是壓降過大
造成PS/2 作動不良

楼主:
請問一下, +5v 跟+5vsb 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分別來自哪個地方?
不過,我這個case裡, 有地方怪怪的, 因為我測ps2的+5v時, 從一開始有問題到最後完修, ps2的+5v是一直都有,
而且在最後一次測試時, 我光拔jumper時, ps2鍵盤仍不會動, 直到我把電池也暫時取下來後, ps2鍵盤才正常工作,
另外,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jumper是切換ps2鍵盤的電源來源, 1,2腳short時是指用+5v,  2,3腳short時是指用
+5vsb, 但如果把jumper拔起來後, 那ps2鍵盤不就沒電源了, 為什麼此時反而可以動作??? 還請知道的大大釋疑, 謝謝了.. ^_^

网友:
+5vsb是電源供應器提供的待機電源,只要電源供應器插上110v or 220v電源,就有這條電源輸出供應給主機板,不需要正常啟動電源供應器.+5v(SB)=standby,利用這個電源供應可以實現鍵盤開機!
+5v則是一般電源,電源供應器必須正常啟動後才有電源輸出供應給主機板使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拆除跳帽,應該是不會動作的,鍵盤、滑鼠,都須由此供電,若沒有,鍵盤滑鼠的電路(本身,非主機板),沒有相應的供電,是不會動作的。
在這次的案例,頗為特殊的,將BIOS的電池拆除,後來可以使用,這點可以理解,但竟然鍵盤指示燈會亮,就不得而知了,有可能是漏電。

网友:
不錯的維修經驗~~敬佩您的維修精神~~((((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除跳帽,應該是不會動作的,鍵盤、滑鼠,都須由此供電,若沒有,鍵盤滑鼠的電路(本身,非主機板),沒有相應的供電,是不會動作的。
在這次的案例,頗為特殊的,將BIOS的電池拆除,後來可以使用,這點可以理解,但竟然鍵盤指示燈會亮,就不得而知 ...

當我拔掉keyboard power的跳帽後, PS2 鍵盤的 LED 雖然微弱, 但確定是亮的, 而且可以按del進入bios, 並進行操作,
之後把跳帽插回1,2腳, PS2鍵盤的LED就恢復原來亮度了, 實在很詭異, 我也想不出為什麼, 所以才再po上來問大家的意見.
不過, 我想有可能如 s10274chen大 所說的, 可能是漏電所造成的,
這片板子從買來後一直有問題, 買不到一個星期就無法開機, 送回皇家也修了一個星期才好, 不確定是否僅是維修, 還是換新板給我.
後來過保後, 又發生爆漿無法開機, 那次自已換了一顆電容後就ok了, 但沒半年又發生這次ps2無法使用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自已運氣特別好的關係.. Orz

网友(2011-10-05):
華X品質 真的爛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