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4秒黑屏

楼主(2010-07-16):
各位前輩好,小弟這廂有禮啦

ACER AL1916W 開機4秒後變黑,關螢幕再開4秒後變黑.電源指示燈為綠色
               但是開關5-10次,即可正常顯示不會變黑,可正常使用,一直這樣開關會壞吧

               有爬過相關文章,做過補焊,換過部分電容.還是沒有改善.因小弟是新手,請各位前輩能指教小弟. 感恩

紅色圈圈為更換新電容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的問題,先接新的燈管組試試吧

其他...
圖1 右邊排線 第4線ON/OFF(上面有標) 看變黑後有沒有電,大概3.3V或5V...如果有電 那就有可能是高壓模組的問題

网友:
先用正常燈管組測試看看。

楼主:
兩位好
     當顯示器正常時,亮度調50%以下螢幕會閃爍,調50%或以上就不會閃爍
     想依兩位大大建議先換燈管,但我不知道燈管的規格,所以想拆原來的燈管
     去買新的來試.抱歉這是第一次拆燈管,版內文章有提醒拆燈管要小心
     可否請前輩指導,另燈管是買4組或2組.
附上面板背面圖

网友:
先不用拆,先接新的或正常的試試確實是燈管問題再拆,長度:
寬螢幕19"(1440*900)或18.5"(1600*900) 燈管長度大概42cm(420mm),不然就是單口高壓板去逐一測試燈管。

如果你有示波器會比較好測,這個機型不算很舊,燈管還不至於退化,如果是燈管問題,有可能是燈管銲點問題(銲接黑線或白線部位檢查看看)。

1組有2根燈管+金屬架及線都處理好了...也可以買散的燈管,只差在處理起來比較麻煩。
上下緣各一組,所以2組就夠了。

看高壓板接幾口...像這個是4燈小口...全插了再試,沒全插 高壓板回溯電壓不足會保護而停止(燈管退化、銲點不良開路也會)

网友:
之前處理的案例是面板背光模組廠組裝時壓到其中一組的return線,導致有時正常有時異常。
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577&highlight=

PS:剛好與您這款營幕都為同一工廠生產的同一機型,只是掛不同MARK

楼主:
兩位好:
      很抱歉隔幾天才回復,因為燈管今天剛到裝上後燈不會變暗,交叉測試上面接新燈管,下面接舊燈管時會閃爍,反之則不會

       懷疑是下面舊燈管故障.請教如何拆下燈管及注意事項.另兩組燈管是否全換比較好.

      承蒙前輩指點,謝謝n_071|

网友:
拆面板最好找個乾淨環境,夠大的平面,手套,必備的工具(小起子、小刀片)以及大膽且細膩的心。

若是燈管兩端有明顯發黑,則建議一起更換,以免過一段時間另一組壽終正寢,要再動手一次。

网友:
先把排線拔掉
1.拆外框: (注意:外框是固定面板的,所以拆開外框時,別讓面板掉出來)
圖片的(1)為塑膠片黏在背板(3),撥起黏處後往上掀開,然後把外框拆開,然後一樣像圖片的擺在平面。

2.拆面板:先把背板(3)上在的螺絲卸下,然後把背板掀到上面,小心(2)的銅箔很脆弱,此時可以把框拿起來,面板連背板就留在平面上。

然後拆塑膠框...
參考一下:
oowale之前的例子
(拆法大同小異)
接下來,你自己試看看吧。

网友:
家裡躺一台奇美19吋寬螢幕,燈管有問題,高壓板保護啟動,只好殘殘把面板拆了,果不出所料,燈管壞了...............
家裡灰塵有夠多..............拆了兩三次面板,第一次拆超緊張,第二次拆,熟了,第三次抓訣竅。
盡量將拆起來的面板,放置於平坦的地方,與面板基板連接的T-con電路板,千萬不要過度凹折。

网友:
不僅不可過度彎折,彎的次數越少越好,移動的時候動作放輕慢慢來~

网友:
小弟目前遇到的和樓主所述差不多,也是2~3秒後就沒畫面了,但電源燈還是亮綠燈
就港都狼仔大大提供的建議下去測,外接燈管就真的不會暗掉了,可能真的是燈管壞了
小弟也是初學者,只換過一次燈管,但換完後都有漏光現象,不知各位 大大能否提供 一些
撇步可供小弟參考

楼主:
http://1不黑屏啦n_073|
       感謝狼大,Tony及s10274chen的指點,小弟花了3個半小時更換燈管包含換燈罩,過程真是膽戰心驚,因為是第一次拆面

板就如同狼大所言要有大膽且細膩的心,小弟一步一步慢慢且小心的拆,每一層都先反覆觀察是否所有固定點都已鬆開,記下
回裝步驟,拆到液晶本體與電路板時更讓我冷汗直流,不過總算完成n_136|,換完燈管後亮度很高,調整為30%,螢幕有嗡嗡
電流聲但聲音很小.這應該是新手的幸運在過程中沒有搞死其他零件也讓我學了不少,真的很感謝各位大大n_116|

http://1http://1

http://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大大您完修了!

新的燈管,亮度可以調暗一些,就比較不會刺眼囉!

网友:
恭喜完修,相信有此次經驗後,未來遇到同樣的問題就可得心應手囉~

网友:
又學到一招換燈管的時機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想着我自己失败的经验,要跟大大好好学习

网友:
恭喜啦!

可喜可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