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顆零件 8c603 8c630

楼主(2010-07-16):
如圖片紅圈處!!

上面寫 8C603 相同板 相同位置的 寫 8C630

這顆是晶體嗎??

BJT???

他的規格怎麼看@@?

怎麼去代用他!!

有找舊文找不到類似的>"<

8C603

8C603

网友:
它是5V的穩壓IC。旁邊那顆螃蟹的chip是音效卡。

网友:
我...我...又被S大搶先了~
我查到的8C有
HA178LXX系列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ACHI/HA178L56.html
NJM78LXX系列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JRC/NJM78L00.html
這表示...這顆是穩壓IC~
如果要證明的話~
上電用電表量
正面看~中心腳為接地...右腳為輸入...(會有比輸出端高的電壓)
正面看~中心腳為接地...左腳為輸出...(會有比輸入端低的電壓)
可能要先確定輸出的電壓值~這樣就可以找同穩壓輸出的零件替代了~

如S大所說的~應該是5V的沒錯~音效卡的供電好像是5V的吼...
我書上看到的~也是78L05~QQ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是我找不到資料。只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才斷定是穩壓IC。

另外,好奇大,好像有地方打錯了?
--------------------------------------------------------------------------------------
正面看~中心腳為接地...又腳為輸出...(會有比輸入端低的電壓)
---------------------------------------------------------------------------------------

楼主:
謝謝大大門的資料提供!!

但是~~

這顆好買嗎=..=?

一般大型電子材料電買的到嗎??

再度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是我找不到資料。只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才斷定是穩壓IC。

另外,好奇大,好像有地方打錯了?
--------------------------------------------------------------------------------------
正面看~中心腳為接地...又腳為 ...

哇哈哈~人老了~頭腦不靈光~還好S大有發現...囧rz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門的資料提供!!

但是~~
這顆好買嗎=..=?
一般大型電子材料電買的到嗎??
再度感謝~

這個東西~雖然是常見的穩壓IC~不過...不多人有~
大大可以試著找TO-92封裝的78L05~雖然大顆一點~但可以讓它趴著~
不擋路就好~但電壓的規格要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不用拘泥於SMD的封裝,如果裝的下,不會卡住,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TO-92封裝的7805,找一下或許有。

回复 网友D:
互相幫忙! 小弟我也有時候沒注意到,打錯字了!
shunxing大的錯別字真的抓不勝抓......之前抓一陣子,最近在他的維修實例又看到不少錯字。

网友:
是呀~我也看到很多~可是不好意思抓~不好意思講...
怕會...   :on_152|
哇哈哈...(緊來造)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個...其實你們都誤會他了....
圖可以加浮水印.....文字咧?  當然是加錯別字
有種給我整篇複製盜連,連字都不要改...一看就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