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的放大晶體

楼主(2010-07-16):
請教一下...目前我的擴大機
左右聲道完全無聲音
晶體為 C5198 *2 A1941*2
總共四顆...機種DAEWOO AC-938
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以上那兩顆晶體 如有過電不是應該會熱嗎?
可是 我在測試的時候 都不會熱耶...
請問要從何查起呢? '
順帶一提...前方的 高低音都無法調整...

网友A:
2SC5198 的資料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2SC5198_06.html

2SA1941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2SA1941_07.html

先查電源供電是否正常,繼電器是否吸下,輸出的中點電壓應趨近於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5198 的資料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2SC5198_06.html

2SA1941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2SA1941_07.html

先查電源供電是否 ...

感謝大大的幫忙 但是...厄~data看不太懂..能否告知一下 怎麼看他的阻值?
供電的部份 面板燈都會亮 功能鍵也都可以正常的選擇 繼電器也有做動
但就是沒有聲音

网友B:
可以在上電後測量晶體的B跟E腳~可以從W大中的DATASHEET看腳位
再看看有沒有順向電壓約0.4~0.8V~有的話原則上就表示正常~
高於太多或不夠~原則上就表示晶體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上電後測量晶體的B跟E腳~可以從W大中的DATASHEET看腳位
再看看有沒有順向電壓約0.4~0.8V~有的話原則上就表示正常~
高於太多或不夠~原則上就表示晶體可能有問題~ ...

厄~是通電時直接測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電晶體的Vbe要有切入電壓,如果沒有,代表該電晶體有問題,或是根本沒有偏壓出現。

與查中點電壓來比,這點算是比較容易些(小弟我也不會找中點電壓,要分析電路,或看電路結構)

网友:
中點電壓不會量?輸出端的直流電壓就是了!

量完中點電壓後要再量靜態電流,同樣是以數字電表的 mV 檔去個別量那四個水泥電阻上兩端的電壓再除以該電阻值就是靜態電流了。
應該在 50mA 左右,很低的中點電壓與有靜態電流就代表所有的電晶體都是好的。

做這些測試時訊源不要接、喇叭也不要接,音量 VR 要轉到最低的位置。
也有可能只是開關或 VR 氧化讓訊號過不去而沒聲音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大家想一想,照片中有兩個一樣大的環形變壓器,繼電器旁有兩個大電容及整流二極體,它應該是在做正負電源用,所以應該是OCL型的後級電路,如果是OCL後級,那中點電壓(輸出電壓)應該是0V,如果不是0V那喇叭保護電路的繼電器應該不會接通(已進入保護動作)。
發帖人說繼電器會動作,應該中點電壓沒問題了,除非喇叭保護電路只作延遲功能,並無直流檢知,除了kenneht版主的疑點外,我想是不是檢查一下該機器有無靜音開關?是否被啟動了?或者有無A/B組喇叭開關?是否設定正確?
有時不是機器真的故障,而是不了解機器設定錯誤而已。
真的故障了是要下功夫學的,不是拍幾張照片給我們看,我們就可以指出是那一個零件壞了,我們也沒那麼神。
最後要麻煩你,以後拍照片請壓縮一下,雖然你拍的照片是800*600,但是一張都一百多K,這次我幫你縮小了,下次要注意喔!謝謝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想一想,照片中有兩個一樣大的環形變壓器,繼電器旁有兩個大電容及整流二極體,它應該是在做正負電源用,所以應該是OCL型的後級電路,如果是OCL後級,那中點電壓(輸出電壓)應該是0V,如果不是0V那喇叭保護電路的繼電器應該不會 ...

OH~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小弟我這台機器 的確是有靜音的開關 但開關正常
把開關解焊 更換過 狀況依舊
照片的大小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下次會注意~感謝提醒

网友F:
我想您應該先確認後級與前級的直流供應電壓,再來確認交流信號是否有放大作用;請您把電壓標示出來吧?或者您只想知道是那些零件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您應該先確認後級與前級的直流供應電壓,再來確認交流信號是否有放大作用;請您把電壓標示出來吧?或者您只想知道是那些零件壞了吧?

厄....小弟不材....電表我忘記如何使用= ="
高中有教過...但忘了...這個是該用應該是用DC下去測量吧?
小弟的電表....是Pro`sKit MT-2007的...
該用哪個檔位去測.....小弟就是有次忘記如何測量..弄出火花...所以遲遲不敢亂弄

网友:
查了一下Pro`sKit MT-2007是指針試電表
量測輸出中點電位時,將檔位撥至DCV,黑棒碰觸喇叭輸出端的黑色端子,紅棒碰觸紅色端子,觀看指針是否偏轉,若指針往左偏轉,將測試棒紅黑位置互換,若指針偏轉少刻度不易判讀,將檔位撥到RANGE較小的檔位,以便容易觀測量測的數值。

建議您至新手上路區裏,重新複習一下電表的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哇!原來是那樣量測。
音響也只有考視聽電子的時候有玩一下(高一,純粹都死背題目,連實做,都是死記,更慘的是完全沒有說要怎麼去測中點電壓、靜態電流n_033| )

想一下之後,測量完中點電壓、靜態電流之後,這全都是放大電路的純直流偏壓狀態,如果都正常,就代表電晶體都是好的(工作曲線也都對了),這樣都不用去量Vbe了,原來可以這麼快速判斷電晶體全都是好的。

网友H:
1.先測量4顆功率晶體c極上的電壓為多少伏?是否主電源正負電壓對稱?再測pcb上的0.22歐姆共接的中點電壓是否小於DCV 1v以下?
2.測一下4顆功率晶體E極電阻上是否有產生偏壓?(即0.22歐姆上的壓降,4顆皆要,然後關電測0.22電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3.以上若都正常,將vom至於ACV 10v 檔,鱷魚夾夾在中點與地(未經relay output),拔開cn104的molex端子,以手摸測棒金屬分別碰觸pcb molex座上紅.白(右左兩聲道)兩線的對應pin 腳,觀察vom的指針是否產生偏轉,兩聲道的偏轉幅度是否相近?
4.若relay有搭上,重復3的step,但VOM測棒置於機箱背板的speaker端子,結果是否同前?如此可確認delay output或輸出直流保護是否正常
5.若面板上有耳機孔,要確認耳機插座內部接點是否ok

以上1~5的step可確認後級功率amp是否正常,
   若是正常,則開始找尋(音源輸入)及(前級放大)相關電路,如各vr,波段sw
找小訊號的問題,若無正規儀器可用,可以使用隨身聽耳機,串上100歐姆電阻+串33u/50v電容,以電容負腳當測棒,以耳機負端接地,從amp 後面輸入如cd播放音樂,然後分別碰觸前級與音源選擇電路的幾個關鍵點,很快可以聽出音訊到哪裡就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先測量4顆功率晶體c極上的電壓為多少伏?是否主電源正負電壓對稱?再測pcb上的0.22歐姆共接的中點電壓是否小於DCV 1v以下?
2.測一下4顆功率晶體E極電阻上是否有產生偏壓?(即0.22歐姆上的壓降,4顆皆要,然後關電測0.22 ...

感謝大大們的幫忙以及教學...
目前是有聲音了.....但是......開小聲 聲音破破的...開很小也會....這是叫音暴對嗎?
如果是這種現象...要從何查起?

网友H:
能否先說明作了什麼動作後開始有聲音?左右聲道皆有破音嗎?
靜態時(無音訊輸入)單一顆0.22甌姆上的電壓有多少?(bias電流不足,會有"交越失真"的情況)4顆功率晶體c極上的電壓為多少伏?請先測出值post上來!
    找一部隨身聽,將訊號串-顆33u/16v電容,,先將音樂訊號由後級cn104端子輸入,開amp電源,慢慢調大隨身聽音量看amp接的喇叭有無破音情況?此為確認問題之所在的必須動作!

回到起點,先確認問題出在前級或後級amp,故請先提供一些測量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先說明作了什麼動作後開始有聲音?左右聲道皆有破音嗎?
靜態時(無音訊輸入)單一顆0.22甌姆上的電壓有多少?(bias電流不足,會有"交越失真"的情況)4顆功率晶體c極上的電壓為多少伏?請先測出值post上來!
    找一部隨 ...

厄~我只是測量了 四顆晶體的電壓 然後 就關機之後 過了幾個小時吧
在開 插上i pod 他就有聲音 但左右聲道 皆破音 而且AMP要轉到最大才有聲音 我比較好奇的是..像一般的功率放大晶體 正常運作時 會散發歇微熱量
但此顆AMP的晶體四顆 幾乎是沒溫度...我找了一個很老的數位電錶..我是用這個量的...檔位有弄錯還請指正
測量的順序為 C5198-A1941-A1941-C5198 順帶一提...我這四科並不是東芝的...
我是測 B跟E腳....C極怎麼測? c對E?還是C對B?
我這台可以接5個喇叭 分別是 FR FL SR SL CEN 五個全破
0.22歐姆的電阻? 是四顆電晶體 下方那四個嗎? 我轉DC 0.5 左邊兩顆 會跳動 跳 .200多...亂跳看不清楚... 右邊兩顆 完全是在0 不會動

网友:
1.測0.22甌姆上的壓降時, 擺dcv 2V 檔 ,但紅黑測棒要放在電阻兩端!
2.測0.22甌姆上的電阻值時,ohm 的 最小檔,amp電源要關掉放電後 ,紅黑測棒要放在電阻兩端!
3.測正負主電源時,轉dcv 100v,黑棒碰amp 底殼金屬,紅棒接電晶體中間腳
4.不管是否東芝的,接腳由左至右都是BCE(晶體擺正面接腳朝下)

楼主:
測量的數據(圖1的由右至左)
降壓0.06  0.04  0.04  0.08
阻值0.5  0.5  .0.5  0.5
正副主電源 電表上沒有DV100所以我調DC200
但數直怪怪的 直接碰觸底殼的數據
00.5  -00.7 -00.6 00.4
但我直接碰觸散熱片底下的鋁架時(有接觸到機殼)
33.3  -33.6  -33.6  33.3

网友D:
咦!奇怪了!明明懂音響電路的人很多,為何都不到音響版去發表大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奇怪了!明明懂音響電路的人很多,為何都不到音響版去發表大作呢?

不好玩阿.....
我之前遇過真的會出現爆音的音響~~修了三天~~宣告放棄.....
主要是看到那3百多顆的電容我就不想修了~~~~~機版的安裝設計也很濫~~
超難拆的...拆下要把那3百多顆電容全換~~~我又不想動手~~~直接請客戶買一台新的...

网友I:
之前我那台考視聽電子丙級的機子,也有爆音,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沒去動它),爆音不見了。
那時候開大聲更嚴重,一堆「破ㄘㄟ 聲」。

网友:
略去你的測棒導線內阻與歸零問題,電阻0.22測得0.5歐姆,算ok
主電源正負33v ok!
靜態電流(功率tr未配對的情況下):
0.04v/0.5Ω=80mA     MIN
0.08v/0.5Ω=160mA  MAX    也ok!

故接下來請進行:
  找一部隨身聽,將訊號串-顆33u/16v電容,,先將音樂訊號由後級第一張照片中間cn104端子輸入,開amp電源,慢慢調大隨身聽音量看amp接的喇叭有無破音情況?如正常,則後級放大ok.

网友F:
打擾一下各位先進:破音=騷聲=失真(Distortion);就是波形已經被切割不完整或是扭曲變形;換言之;就是放大電路工作異常而雜音(Noise)是波形完整,放大電路工作正常;就是除了原來聲音外還多出來一些不該出現的聲音;例如:哼聲=交流聲(Hum)或者電晶體高頻雜音=嘶聲(Hiss)至於各位説的音暴是像放鞭炮的爆烈音嗎?常見很多的老Amp.音量未開就聽到逼逼破破的雜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擾一下各位先進:破音=騷聲=失真(Distortion);就是波形已經被切割不完整或是扭曲變形;換言之;就是放大電路工作異常而雜音(Noise)是波形完整,放大電路工作正常;就是除了原來聲音外還多出來一些不該出現的聲音;例如: ...

我是 插上ipod~ipod 音量開到最大 AMP的音量 要開到最大 喇叭才會有聲音 開到最大 音樂的聲音就會 斷斷續續 還會差差叫...

楼主:
目前這台擴大機 運作了...有聲音...也不破音了...但是 我是把面板上 所有電路板拔掉
裸測..就正常了...裝上去就又開始了... 話說他的 高低音的旋鈕還是無作用...
還有就是 音量控制旋鈕的後面那顆馬達 裝上去接觸到機殼之後 就會不停的轉動 把音量降到最低
這台擴大機 是回收品...500塊買回來的...所以沒有遙控器 故障的問題 (拿回來是很正常)
久了之後就怪怪的... 還有就是..SR SL CEN 這三個 到底是接什麼的? 是有聲音輸出沒錯
但 SR SL 只要RCA端子接上 把喇叭接上SR或者SL那個聲音聽起來就像是 有3D功能的喇叭輸出的聲音
CEN則是沒有低音的輸出...裝上去聽起來非常的尖 但是只要把RCA的R或L其中一邊拔掉 聲音就恢復正常
這種狀況是正常的嗎? 還有這台...沒有接地線...開機喇叭都會啵啵兩聲...
圖片裡 最後一張的電容 怪怪的... 這台機器是 2002年3月出廠
電容該換了嗎? 步進馬達那邊...沒接線是我拔掉了...但是裝上去 高低音的旋鈕還是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那台考視聽電子丙級的機子,也有爆音,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沒去動它),爆音不見了。
那時候開大聲更嚴重,一堆「破ㄘㄟ 聲」。

那些爆音都是電磁波影響的..現在新的IC都有濾雜波...所以現代的音響是比較不會有這情形發生
以前的機器~~電容壽命也早就達到盡頭了..不換掉~~就會時常定到ㄘㄘ聲.....也會突然充放電異常形成爆音

网友:
忘了提醒你前後級隔測試離時,原有板子上的訊號線端子要拔開而,將測試訊號由板子上端子座送入!否則音量VR會呈現並連控制,故你amp音量VR要開到最大才有聲的情況即是如此.
看你於文26#的測試,後級amp應該ok.
    SR=surround  Right,   SL= surround  Left ,  Cent=Central   這三個聲道需有符合解碼格式(或使用模擬mode)才會有聲音.
   接下來應該測試音訊解碼電路(ic) ,前級放大,各區塊供電的穩壓電源到底哪裡出問題.

基本上,前級(含高低音控),解碼,音源選擇,與後級都可拆開獨立測試!

网友(2011-04-20):
不知道弄好沒

网友:
高音.低音.平衡.主音量.這四個VR拆下來量吧!

网友(2011-05-30):
引用 网友H:
能否先說明作了什麼動作後開始有聲音?左右聲道皆有破音嗎?
靜態時(無音訊輸入)單一顆0.22甌姆上的電壓有多 ...

請問一下..
我的擴大機後級板上是兩個的功率晶體..
在兩個功率晶體的c極上各是+40v dc 和 -40v dc
b極測得的各是+0.5v dc 和 -0.5v dc
e極測得的各是+0.009v dc 和 -0.009v dc

中點電壓測得的數值也是 0.009v dc

想請問一下這樣正常嗎?
另外..
功率晶體上面一樣有四個0.3歐姆的水泥電阻
但是我在通電後測量了一下各個水泥電阻的電位差..
測量的結果電組正極量到的電壓0.009v 負極也是0.009v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壓差?這樣正常嗎?
還是哪裡出了問題該檢查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