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開機中會不定時斷電

楼主(2010-07-16):
大家好!
我快被這台A6000會自動斷電的筆電搞瘋了.
我曾處裡過ㄉ方式:
1.CPU VGA晶片 散熱膏清除重塗新的,風扇,也更換了.
2.南/北橋.VGA晶片也加焊過2次.
還有當斷電後在開機會密集的斷電.當正常時也曾熱機10小時沒有斷電
懇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迷津.
感謝大家!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電池還是用市電造成斷電的,如果是電池的話,應該電池快要不行了吧,如是用市電的話,那要再仔細查一下了

楼主:
感謝你的回覆.
筆電在熱機過程中電池是沒裝的.
週一我想把CPU跟風扇也換掉試看看.如果有改善在跟大家報告.

网友:
自己的M6Q00VA是處理VGA晶片迴焊後,在那大塊散熱片跟VGA晶片及RAM間,用厚導熱片加強散熱,就不再當當當了

PS:a6000這款有獨立顯卡,當機通病大都如上述大塊散熱片跟晶片沒密合,久後VGA晶片熱當後虛焊

网友:
vga確定有焊好嗎?

楼主:
VGA晶片跟南北橋晶片確定加焊的很確實.
今天剛把CPU跟CPU散熱風扇(含導熱管)一起換掉.明天熱機在看有無改善.
感謝你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晶片跟南北橋晶片確定加焊的很確實.
今天剛把CPU跟CPU散熱風扇(含導熱管)一起換掉.明天熱機在看有無改善.
感謝你的建議.

我說的是大塊散熱片跟VGA晶片及RAM間,用厚導熱片加強散熱(不是cpu導熱管散熱風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焊後 還是會斷電 你理應當從新直球 南僑ORVGA晶片
這款通病都是 散熱模組 不良行程的
建議 更換後導熱片

网友:
哈哈~真好笑!!
A6000有A6T,A6B,A6Q等等機型,只說A6000很難回答!

网友(2010-11-23):
謝謝大大看囉這些問題我終於知到問題在那邊囉..我去市市看看..剛好手邊這台好像也有這個問體..

网友(2011-05-22):
我這台a6000也有這個問題..一開機就53度...不知要怎摸解決..用大大的方法試看看..

网友:
我有台ASUS Z92R NB主板也有問題 因為主板型號跟PAUL大大的一樣,我的問題是開機自我測試到劃面顯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就停住了,有時壓一壓主板就又可以正常,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下一行顯示就是記憶體自測,記憶體已測過也換過都無問題,請問我該往哪找問題呢,謝謝各位大大有空順便回答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