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不開機,...求救

楼主(2010-07-16):
asus a8jp不開機,按電源完之後,不到3秒,自動關機,好像是短路
保護了,  不知誰有電路圖給我好查電路維修 ..謝謝

网友:
麻煩自行谷哥搜尋
ASUS A8JP不触发

网友:
用力壓北橋開機試試看

网友A:
先量一下各IC的輸出電壓正不正常
上次修一台A8F(內建顯卡)
是壞TPS51020跟ISL6227CAZ_T還有RB717F................................從尾巴的ISL6227燒回來的
先量頭端的TPS51020第28腳有沒有輸出5V,18腳3.3V
PS.講那麼多不知道電路圖有沒有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各IC的輸出電壓正不正常
上次修一台A8F(內建顯卡)
是壞TPS51020跟ISL6227CAZ_T還有RB717F................................從尾巴的ISL6227燒回來的
先量頭端的TPS51020第28腳有沒有輸出5V,18腳3.3V
PS.講那 ...

 怎跟我那台好像....我那台也準備對TPS51020開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跟我那台好像....我那台也準備對TPS51020開刀了........

那要多注意它週邊的線路有沒有斷掉(不知道是使用者壓鍵盤太大力還是怎樣,ASUS很常給你斷線)
我的TPS51020雖然燒掉,但週邊有幾條很細的線都有斷掉
下圖只先補一條線,但後續測量還是又多補了兩條(Pin1跟Pin幾忘了)

网友:
請問TPS51020如何判斷好壞?

今天遇到一台機器散熱不良也會開不起來且馬上斷電
風扇先清一清散熱膏抹掉重塗就好了

网友:
先把VGA卡拔出再開機試試,先確定是主板還是VGA出問題!
如果是VGA出問題,開機可聽到ASUS開機聲~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ng 18和ping 28有3.3v和5v所以正常
也有更換ps51020測試過,故障點一樣
所以不是ps51020故障

网友:
顯示卡故障,不然找個專業店家回焊一下顯示晶片吧可以再撐一兩週。

网友:
顯卡不便宜
缺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確認不是顯示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