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power 230-D3 24V 5v 維修

楼主(2010-07-16):
拿到 ~ 炸的 好難看 ~..底部也是黑黑 ~.. 保險沒事

大電容一顆 脹囉 ~ 低壓的也一顆`
MOSFET 2SK2648  露天有在賣3顆100元  800V9A
先用 K2067(800V 9A) 代用~ 差不多規格
電阻 買不到同樣的 就 `....差一點點也給他 裝囉 ~..
電風扇的 ~理頭 卡卡的 換上油 ..還有樹膠墊片也碎了 電線也硬化囉
+5V  5.8 有點高 ~..
原本的 MOS 是掛掉  1  2
2 3  竟然是正常的 `害我沒量1 2  多炸了2顆 `510.歐姆的電阻n_100|

風扇 故障 ~******* 單獨拿電測試風扇 有時候需要 用手轉一下才會走 ~
風扇(理頭的IC) 也故障~..

電容...看起來零件比ATX的少

電容...看起來零件比ATX的少

+5 有點高

+5 有點高

換電容

換電容

修一下風扇

修一下風扇

收工 沒有24V的 東西可以測. 101 也換掉 脹脹的

收工 沒有24V的 東西可以測. 101 也換掉 脹脹的

VR 可以調 +5囉

VR 可以調 +5囉

VR

VR

网友:
終於搞定了
真是可喜可賀
EXP+10000

网友:
感謝carzy1kimo大經驗分享.恭喜完修.可喜可賀阿n_116|

网友:
可愛大
已經爐火純青了
說話都提重點
絕對沒有你我他
比新兵戰士還厲害
簡單明瞭n_116|

网友:
呵呵~~壞的東西還真多啊!
看來可愛大的功力又大大進步了~~

网友:
哇!修好了耶!suneku大的還在奮鬥?
carzy1kimo大先完成囉!

网友:
可愛大厲害喔~~
這個POWER也壞太多了吧!!
這是用在哪裡的POWER?
最近比較忙有一些維修實例都沒時間PO,有時間在補上來~~
恭喜可愛大完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還找不到可以換的MOS...

手上廢品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零件真的很.............

那顆MOS要找到可以代的,不好找,通常都要比較好的power才找的到。

网友(2011-03-19):
哇!修好了耶!
可愛大厲害喔~~

网友(2011-04-19):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6-09):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