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被我的變頻冷氣整死了~

楼主(2010-07-17):
這幾天都在搞變頻冷氣的的機板......
沒想到傷的那麼嚴重.....都已經裝上去了~~~
光是拆那塊控制電路的...至少拆了5次......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台特殊的變頻冷氣吧~~~
外面要找~~~也找不到料件了~~~~
目前就只剩下....LD401燈號狂閃~~找不到故障原因~~~~~

网友:
"話說~~~剛剛我把變頻冷氣給玩壞了~~~機版~~~燒了..."
這樣看來變頻冷氣也被shunxing大整死了
那個貼紙怎麼有個怪怪的除"濕"字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輩,將那片控制板拍照PO上來給大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輩,將那片控制板拍照PO上來給大家看看吧^^

等我完修之後就會PO出來了~~~~
台灣沒有人有能力修復這種怪問題的板子~~~~
連原廠都修了2個月之後~~說無法修復的....
明天起床之後我在繼續努力~~~看能不能把問題解決~~~~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哇靠!15年前的Hitacjhi分離式變頻,又是日本原裝,這台當時買一定不便宜,難怪你把它當寶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靠!15年前的Hitacjhi分離式變頻,又是日本原裝,這台當時買一定不便宜,難怪你把它當寶一樣!

聽之前的老闆說~~~當初幫他們裝這台~~要價10幾萬~~~~~
當初的故障也只有變頻器燒毀~~~連帶保護電阻都燒壞一排...
為了找變頻器我也找了好久~~~最後台南有一家專門在做變頻設備的..
他們幫我找到同型號的..但是~超貴的......
當時買回來之後~~~裝上去測試~~確定都正常可以運轉之後..
我就用收藏起來~~至少1年多了~~直到最近裝潢房間~~把它裝上..
當時沒先試機...萬萬沒想到裝好之後......一開始運轉就怪怪的
約~~~5分鐘之後~~~喀的一聲.......電路板~~供電異常...
全拆了~~電解液一堆~也把電路板都半毀了.....
這樣大家可想而知~~我要是修好~~這篇實例..可會是勒勒長....

网友D:
shunxing大.電解液一堆.銅泊有沒被腐蝕掉阿.這要被您完修.將會是精采的實例阿.期待您順利完修.

雷大還真是好眼力.那個字一眼就被您給看到.本來我還一直看不懂.想回說冷氣本來就有除濕功能阿.不會怪阿.看了一會才知道他打的是隰字.這個隰字跟濕字有相同嗎?可能要到書局去翻一下字典了n_144|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unxing大.電解液一堆.銅泊有沒被腐蝕掉阿.這要被您完修.將會是精采的實例阿.期待您順利完修.

雷大還真是好眼力.那個字一眼就被您給看到.本來我還一直看不懂.想回說冷氣本來就有除濕功能阿.不會怪阿.看了一會才知 ...

呵呵~~d大~您沒看到我有貼出來耶~~再貼一次~

----------------------------------------------------------------------------------------------------
隰唸作ㄒㄧˊ。

解釋:低溼的地方。說文解字:隰,阪下濕也。書經˙禹貢: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南朝宋˙謝惠連˙雪賦: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

 水邊。左傳˙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

 新開墾的土地。詩經˙周頌˙載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鄭玄˙箋:隰謂新發田也。

 姓。如春秋時齊國有隰朋。

网友E:
天呀~ 我還真期待這篇實例呀
修好之後會不會連日本的冷氣工會都跑來抗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呀~ 我還真期待這篇實例呀
修好之後會不會連日本的冷氣工會都跑來抗議呀

...我修到快抓狂了~~~~~

所有的媽咪高手們~~~~我要求助了~~這顆整盪器~~頻率到底是多少阿~~~~
我怎麼看不出來~~~不可能是3.3G吧....我測量整盪~~一接觸~~~故障燈就不會閃了
但我電表的頻率顯示異常...不想用示波器檢測怕等等不小心壓到高壓~~把我的示波器燒了
這顆震盪器是下面這顆IC在用的
IC相關資料~~~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型的

780.44 KB, 下載次數: 2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麼看不出來~~~不可能是3.3G吧....我測量整盪~~一接觸~~~故障燈就不會閃了

上面標示的是 他的重量3.30公克啦...   打個屁 閒個聊 鬆了再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幫你找到 H8/3712 的databook 你看看有沒有幫助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17/DSA-336268.html
點了會直接下一個 pdf 檔 別嚇到 那個就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幫你找到 H8/3712 的databook 你看看有沒有幫助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17/DSA-336268.html
點了會直接下一個 pdf 檔 別嚇到 那個就是你要的 ...

我剛剛有傳上來~~~
我看了一下資料~~~~
換上去之後~故障燈不會閃了耶~~~~
等等裝機測試~~~期待他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去之後~故障燈不會閃了耶~~~~
等等裝機測試~~~期待他可以正常運作

故障燈不會閃不代表不會爆....卡注意耶...

网友:
資料上寫說"最低32Khz最高4.19MHz"
那標示3.3到底是??
如果是3.3KHz不就太低
可是陶瓷震盪子似乎也沒有3.3MHz的
"這顆IC的I / O還真多"

楼主:
  裝上去了~~沒有故障燈也沒有其他異常...
室內機打開~~~室外機~~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阿n_030|

网友:
剛剛搜尋"陶瓷震盪子"截下來的相關圖片

楼主:
哀~~~~真不知道要如何修了~~~~~~
先賺錢要緊~~~等等要先衝去台中一趟~~~~拿些材料回來

网友H:
好像是用32.768KHz的震盪器。
換了晶振之後,不會有錯誤代碼,表示是好事了。
這顆微控制器還蠻猛的,IO頗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用32.768KHz的震盪器。
換了晶振之後,不會有錯誤代碼,表示是好事了。
這顆微控制器還蠻猛的,IO頗多的。

換了還是不能用.....這下我一個頭兩個大了.....
等等來用示波器測量...在不行...內機的電控版一起拆下來解析...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應該有波形了,有問題的,大概剩室內機控制室外機那一部分的IO動作有問題。
追出控制室外機的IO線路,用示波器去看有沒有波形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應該有波形了,有問題的,大概剩室內機控制室外機那一部分的IO動作有問題。
追出控制室外機的IO線路,用示波器去看有沒有波形跳動。

我比較怕的是線路干擾~~~
畢竟這是用到直流混入交流作為控制的~~~
這比一般的冷氣還難搞~~~~~~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太會吧!還是會看的到波形。
還是會透過推電晶體、再推繼電器,才去推室外機。
繼電器不太會壞,會壞的大多是電晶體,微控制器有動作之後,接下來就是看它怎麼去推後面的IO設備。

网友:
建議先弄清楚HD6433712H用的震盪子頻率
畢竟該設備是變頻冷氣在使用的
輸出頻率全都是靠程式迴圈+基本頻率參考
如果震盪子頻率不對,是否能正常運作就不得而知

楼主:
我快放棄了~~~~沒想到那一燒~~~問題還真多~~~~~
在查不出原因~~~~使出殺手鐧.....變頻改成普通冷氣~~~~
只是~~壓縮機要如和給他強制運轉.......這真的是考倒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快放棄了~~~~沒想到那一燒~~~問題還真多~~~~~
在查不出原因~~~~使出殺手鐧.....變頻改成普通冷氣~~~~
只是~~壓縮機要如和給他強制運轉.......這真的是考倒我了~~~ ...

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剛剛再看了一下,自檢能夠跑,微控制器的工作條件滿足了。
接下來剩其他的IO動作吧!
哇!也PO到「摸拜ㄛ 零一」耶!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6&last=20988387
是直流變頻嗎?壓縮機應該也難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剛剛再看了一下,自檢能夠跑,微控制器的工作條件滿足了。
接下來剩其他的IO動作吧!
哇!也PO到「摸拜ㄛ 零一」耶!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6&last=20988387
是直流變頻嗎?壓縮機應該也難改吧 ...

挖勒~~這樣也被你抓包~~~~~
其實~~是可以改~但就是沒有公版的變頻模組~~~
不然早就通通被我改掉了~~還修勒....
只要能壓縮機運轉~~~其他的都好解決~~~~
但重點~~~~這台冷氣裡裡外外都是變頻系統...除了擺葉是傳統的12VDC控制....
要改~真的一個頭2個大阿....

网友L:
日立空调故障代码速查与维修实例
http://www.whkt365.com/air-condition/repair/04023422010.html
http://qd.86ktw.com/news/kongtiaoguzhangdaima/404.html
就是沒有故障代碼  04

大金空调故障代码详细说明
http://forum.ea3w.com/thread-273473-1-1.html

直流变频空调器的工作原理(图)
http://www.zhenfengdz.com/Article/Refrigeration/256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日立空调故障代码速查与维修实例
http://www.whkt365.com/air-condition/repair/04023422010.html
http://qd.86ktw.com/news/kongtiaoguzhangdaima/404.html
就是沒有故障代碼  04

大金空调故障代码详细说明
http:/ ...

這些資料我都有~~~
我還有原廠的資料~~放在寶藏區~~~你也可以去下載研究~~~
但我這台在那些資料裡面...是找不到的...
故障燈LD401紅燈狂閃正常故障判斷是不會狂閃的....他連續閃動都沒有停過...

我已經打算放棄了~~明天去客戶那邊把窗型冷氣裝好之後~~~
回來再把我去年收藏的1對2雙胞胎分離式室外機拿出來看看~~要是能裝在我原先的位置~~~
就直接給他改下去..只是我要在去買2組控制板與一般電壓用的風散馬達來改裝....

网友:
回复 网友M:

啊!要放棄了...............
看到那些電阻炸成那樣,真慘!
那些貼片8腳的IC您可能也換過了吧!
NEC那顆CPU,不知道有沒有異狀?
靠近右上角,那些DIP的是什麼東東啊?
或許IC都換光了,就是那些裡面有程式的硬腳色了。

网友L:
自檢燈號LD401狂閃
是一直閃不會停??
對照表顯示頂多閃10下

變頻的驅動跟多年前閱讀的資料一樣
屬於直流三相無刷無感應器驅動
跟遙控模型&變頻器大致相同

室外機要讓它運轉不難(單向輸入三相輸出的變頻器即可)
S大這台是一對二,冷暖氣功能,還是用電子膨脹閥
要改裝到全功能可不容易
只能為你祈禱,祝你早日找到解決方案

PQ501  PQ502  PQ501
三相輸出上橋驅動光偶合 (上橋三相晶體無共地,所以上橋三相各有各的地線,CN8有6條線連接)
PQ601  PQ602  PQ603
三相輸出下橋驅動光偶合 (下橋三相晶體共地,CN7共有4條線連接)

機板型號 : ORZK20487A
這下真的是讓人ORZ了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檢燈號LD401狂閃
是一直閃不會停??
對照表顯示頂多閃10下

變頻的驅動跟多年前閱讀的資料一樣
屬於直流三相無刷無感應器驅動
跟遙控模型&變頻器大致相同

室外機要讓它運轉不難(單向輸入三相輸出的變頻器即可)
S大 ...

說真的~~已經~~~沒步了~~~~
這問題讓我直接聯想到~~~那顆最大顆IC~~~有可能內傷了~~~~
裡面應該還有韌體的資料~~~沒這些資料~~~要救活~~~難阿~~

网友H:
回复 网友N:

一定會有資料...........如果它真的壞了,沒轍了。
加密過,又被破壞,怎麼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會有資料...........如果它真的壞了,沒轍了。
加密過,又被破壞,怎麼玩啊!

不想完了~~~今天跑了3台冷氣的檢修電腦也遇到幾台都是顯卡熱當~~~
剛剛吃完晚餐(泡麵)......
來去把收藏已久的1對2雙胞胎室外機1搬出來檢查看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O:

嗯!那真的也只能這樣了.........啊!晚餐吃這麼精簡。

要不然也不用改了,就換裝您收藏的那一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那真的也只能這樣了.........啊!晚餐吃這麼精簡。

要不然也不用改了,就換裝您收藏的那一台好了。

換了~~我的口袋就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cd2d640d10b1eac7e6e43NLLOuwFvSLr.gif

网友H:
回复 网友P:

呵呵!那台雙胞胎也是..................還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那台雙胞胎也是..................還要修?

不用修~~~但~~改下去之後~~室內機要有新的電控版與一般的220V風扇馬達...
光花錢買這些東西~又要花掉幾千塊

网友:
回复 网友Q:

雙胞胎的沒辦法現成使用..................?原來還要改啊?捨不得那台變頻的室外機?

楼主:
等你看到實例就知道了~~明天找我老爸搬冷氣......
把那台變頻拆下換上一般的~~~

网友R:
版大您好,
我也有一部和您一模一樣的機子,而且控制板燒燬的部份也和你post的照片一模一樣。我的TAKAMISAWA 三顆relay 也是同時燒燬的。
我也想修好這部老古董機,畢竟在當初可是花我爸媽很多錢買給我們這些小孩的能舒服睡覺的。
另外版大的電路板 R607/R603/R606/R602/R605/R601看起來也是換過了。
從圖片看來好像是
R607=R602=R601=6.8 ohm
R606=R605=3.9 ohm

我想先換掉已經燒燬的它們, 然後再用shinmei RPE-12的relay 替換TAKAMISAWA 的relay(因為光華商場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新relay,在舊貨市場一顆要250元)
希望可以將這一部古董”冷氣機”讓它會動。
如果可以動了,表示NEC D78214CW 裡面的韌體沒有壞,可以供大大copy(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傾寫資料從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版大您好,
我也有一部和您一模一樣的機子,而且控制板燒燬的部份也和你post的照片一模一樣。我的TAKAMISAWA 三顆relay 也是同時燒燬的。
我也想修好這部老古董機,畢竟在當初可是花我爸媽很多錢買給我們這些小孩的能舒服 ...

建議你電源版最好也拆下來檢查電容漏液的話一並更換......
以免跟我一樣~~送電就完了
當初這位置的故障~~~送電室外機的風散是可以運轉的~~
且故障燈是可以正常顯示的.....我那次一燒~~~只能說~~我比較倒楣
連主要晶片也一並受損了....NEC那顆晶片肯定有加密~~~~而且我的萬用燒錄器不支援這顆IC
要把資料調出來也是個問題~~~~這也就是我棄修~~直接改裝的原因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50-1-1.html

网友R:
謝謝S大的提醒,
我會先檢查電源板上的電容檢查一遍,再將新的relay及電阻再焊回。
請問版大我所列的電阻值是胋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R:
謝謝S大的提醒,
我會先檢查電源板上的電容檢查一遍,再將新的relay及電阻再焊回。
請問版大我所列的電阻值是胋正確嗎?

電阻是正確的...
另外~~通常會燒到這排電阻....那顆黑色的變頻器~~~應該也掛了~~~~
當初就是修好這部分電路~~~啟動約10秒就會進入保護~~異常燈就會警告了...
若變頻器燒壞~~~我這邊還有買回來的那一顆~~~只是不便宜就是了~~
當初買的時候花了我2千多元~~~還是中古的.....

网友:
說到變頻器,在下手上有兩顆故障的富士的FVR1.5E9S-2.
裡面的大顆晶片上面標的是
E9ES12
SA527483-22
有需要殺肉的話,可以免費提供

网友:
黑色(電路圖最右邊)的是IGBT功率模組,透過三相控制信號用來將高壓直流轉成頻率可變三相交流。

网友:
替代的relay 的pin腳位置和來的relay差太多,本來想用跳線方式作。
但是relay會浮起,所以我還是去找一下比較合適的替代料。

网友:
今天晚上跑回去老爸家,
因為老爸家中的舊分離式冷氣壞了(印象中是雜牌)...

一開機,無熔絲開關全跳電...

用UT61E的嗶嗶檔去測冷氣的兩條電源線,會嗶嗶叫,這代表冷氣機短路嗎n_073|

明天再去拍照研究....到時再po到家電版問大家...

我從來沒拆過冷氣...希望不會出事n_130|

网友S:
可能是壓縮機等馬達類有短路,也可能只是控制電路電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可能是壓縮機等馬達類有短路,也可能只是控制電路電源短路。

感謝狼大回覆..是軟的n_087|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