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48fx 電壓問題

楼主(2010-07-17):
本來還可以開機的說(裸板),之後我開始接上硬碟,光碟,要開始灌系統,一直到了 windows xp(下面有跑東西)這個劃面的時候就當掉了,我就重reset.但是到了一樣的地方還是停住(當機).我想是不是記憶体的問題,所以我換了另外一條來試.........問題就出在這個關鍵....不換還好,換了以後變成了不開機,換回原來的也一樣......除錯卡都00........怎麼會這樣子呀..........
後來裝上假付載和ddr阻卡,量了結果,時鐘電壓高的連電表調到20v的地方都量不到數值...........其他地方電壓值都還正常,想請問是南北橋或是lcs93735af有問題??這個lcs是個時鐘ic吧,曾經看到舊文好像是這樣說的...........

网友:
量了結果,時鐘電壓高的連電表調到20v的地方都量不到數值...........

電表可測電壓範圍很大,有其他值出現嗎?
P.S.供電最高12v,MB 也沒有增壓元件,所以量不到時,應是電力未供應至ICS.

楼主:
貼上主機板部份電壓值,如需要更多的數值請多請教,我會再補上,謝謝

网友:
socket 空銲了吧~~

楼主:
大家安安
這幾天插上agp和pci阻卡值測試,結果如下,還請高手看看有那些問題或是問題出在何處,謝謝
AGP阻卡值:時鐘66MHZ電壓(由時鐘IC或由北橋提供)為2.5V 正常為 1.1V-1.8V
VDDQ工作電壓(對地阻值或電壓為0,一般北橋壞)為1.64V 此板為AGP8X 正常為0.7V-0.9V
各數據地址線電壓都為0 對地阻值正常
復位都有電壓變動

PCI阻值卡:時鐘33MHZ電壓在4V到12V之間亂變動 正常為1.1V-1.8V
幀信號電壓為2.1V 正常為+5V(有此信號表示CPU已經找到南橋....是不是電壓不足???)
各數據地址線電壓 對地阻值 都正常
復位都有電壓變動

网友:
有阻值卡了,除錯卡是哪一款的呢?如果是鑫帝的,切換一下,看能不能看到clock。
覺得很奇怪,因為您的電表先前量到20V,不正確,主機板上最高供電僅有12V,沒有超過20V,蠻懷疑大大您的電表有沒有問題。

看到一堆..............對岸用語..........有些不自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s大.....他應該是說....把電錶量測電壓的轉盤轉到20v那格...然後還是量不到電壓,並不是說量到20v唷

探針不知道有沒有檢查看看表面有沒有氧化掉了? 我的舊電表電壓量測部分也是有分最大量測電壓2v 20v 這樣,探針的表面有氧化了,所以有時候去量測的時候也會量不到電壓,因為接觸不良了!!

有些除錯卡上面有一個燈號clock......這個應該亮了也是表示pci上有clock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我該自己n_051| .....沒看清楚人家的敘述,謝謝conbawa大您的提點。

嗯!之前有一次也很誇張,我的電表(拆開了),裡面切檔器的銅片,竟然沒用好,轉下去,掉了,結果怎麼量,電壓都很怪。
-----------------------------------------------------------------------------------------------------
如果電表沒問題了,那麼真的很恐怖。電壓蠻扯的,P、C、R原則還是要掌握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這樣子沒錯,是電表調到20那格都還沒能量到電壓, 要調到200那格才會有,而且接觸到測點時,電表會有滋滋聲,電壓會亂變動,高時會到一百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吱吱聲應該是從主機板或power上傳來的。
切到200那格........................是200mV檔位?
如果量測到是100,代表是0.1V。

楼主:
不是200m, 沒有m 是直流200那格

网友:
回复 网友E:

蛤!更扯了.......................
changpun大,您要檢查電表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安 不知你是認為阻值卡就是除錯卡嗎 agp和pci 阻值卡 是可以插上插槽代替而且有很多測試點也沒有燈號,我也有用除錯卡測,顯示00 clock 燈號亮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阻值卡和除錯卡是不一樣。阻值卡是用來檢測插槽的相關測試點。

因為看到大大您有準備阻值卡了,前面您也提到除錯卡跑00。想說看看您的除錯卡,是不是鑫帝的卡。
鑫帝的卡,可以看clock有沒有正確。
http://bbs.pigoo.com/thread-20258-1-5.html
有clock燈號,clock部分應該是正常了。

网友:
大大有試過將BIOS放電後看看嗎?  我看您的圖片上面電池還裝著

南橋跟記憶體中間那顆MOSFET有輸出1.94V 跟我的8SG667,SIS的南橋晶片相同,應該是正常
有CLOCK 跟POWER正常的話....查看RESET PIN 腳電壓?

楼主:
呵呵 那個圖是引用官網的 不是我自己拍的,但我確實沒把電池取下.等等來試試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