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筆記本更換ADP3421第三銅片拔斷 再求助

楼主(2010-07-17):
更換IC時不小心拔斷底板PCB銅片第三腳 檢查沒有殘餘線路連接 是不是這顆ic 3pin不需連接線路 請再指點謝謝

网友:
不可能沒接線路 請再仔細找一下.應該都會接到一個電子零件的.如果你焊工很好可以用接線的方法

网友:
根據資料顯示
PIN3接一10K歐姆連接至3.3V
請參考附件第12頁資料

151.04 KB, 下載次數: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