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OEM HP P4SD ,5V短路該從何處下手?

楼主(2010-07-17):
使用電子清潔劑清潔無效,開機時無BIOS畫面CPU風扇轉了一陣子就不轉了,目前確定POWER及RAM皆為良品,但不知如何下手,我該從何處下手呢?

网友:
找出5V短路後,應該不難找了。
找出使用5V電源的電路,大致就能找出損壞元件。

网友:
用到5V的有KB座旁那棵COM controller,CPU座右方也有一顆,還有cpu座右下的HW controller.
除此之外PCI 1&2中間有16 pin switch,剩下就是比較不可能的PCI/AGP slot, 和小電容排容了...

詳細pin腳可搜ic datasheet,懶的話用電表BB檔可查出...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