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問題

楼主(2010-07-17):
各位高手麻煩請教教我這各需要如何處理........狀況是...畫面問題...

楼主:
就是畫面底下還跑出另依各畫面......這好像是解析度問題但是我自動調整..沒有用

网友:
請問你進BIOS也會這樣嗎?個人感覺是顯示卡的問題

楼主:
小弟有換過電腦也是一樣

网友:
樓上的方法無效的話,軟排線給他清一清或a/d顯示晶片用熱風槍加熱(吹一吹啦)

网友:
之前遇過的經驗是AD上晶振有異常(頻率不穩或輸出波型不佳),導致內部同步信號無法與顯示卡H/V Scan match,導致畫面異常。

网友:
T-CON EDID IC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