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UC3843 + WT7510 ATX電源5VSB正常, 啟動保護求教... [修復失敗]

楼主(2010-07-17):
對不起, 因小弟現在沒照像機可用, 故只能用文字描述 + 上電路圖... (圖見最末)

此電源為小型的ATX 400W電源, 為UC3843 PWM + WT7510 電壓監控.

測5VSB正常, 短路綠黑線, 風扇轉一下就停.  拆殼後, 目測沒有燒毀的零件, 斷開WT7510 3腳(保護輸出), 把相連的光耦2腳接地, 跳過保護強行開機.

除5VSB正常外, 所有並他電壓輸出全不正常:
+ 12V -> +18.6V
+  5V -> + 7.8V
- 12V -> -17.4V
+3.3V -> +1.52V
(本電源沒-5V輸出)

掛下所有輸出整流檢查正常, 測UC3843 8腳 Vref 5V正常, 換1腳附近1uF/50V無效, 及後UC3843 2腳返饙的光耦及TL431亦己換, 無果... 輸出還是不正常.

另3.3V側的TL431和A1020亦已換, 但3.3V電壓還是1.52V不變..... 沒招了.... 望和大大申出援手, 萬分感謝.

PS1: 此圖基本上跟我現在修的那電源幾乎一樣, 只是3.3V部份有小許不同.
PS2: 偶現在修的電源3.3V部份為TL431+2SA1020+線圈穩壓.

楼主:
是否小弟提供的資料不足啊?? 怎麼都沒人幫幫在下.....

网友:
輸出端有一 +3.3VB
該端點是作為+3.3V的電壓迴授偵測
插上主機板之後應該是相通的
修POWER時未相連通的話
+3.3V的輸出會偏低

這個POWER可能只是+3.3VB迴授不良
造成3842的DUTY全開
使得輸出電壓全部偏高

楼主:
感謝雄大抽空回覆.

3.3VS端是一小啡色線, 已跟正常3.3V線夾在一起連到24PIN口中.

另根據線路圖看, 3.3V 迴授部份只控制3.3V部的TL431, 從而控制其上的FET管導通量穩定其3.3V輸出而已, 其並沒有迴授到控制UC3483 2腳端的光耦控制TL431上.

UC3843 2腳端控制光耦的TL431 REF腳的迴授電壓只從+5V和+12V經電阻取得.

另外, SORRY忘了提供此電源的型號資料, 銘牌上的貼紙印著:
ENERGY(エネルギー) / JOE 祖爾
MODEL NO: KW-400P4

DC OUTPUT: +3.3V 28A, +5V 30A, +12V 13A
                         +5Vsb 3.0A, -12V 0.8A
FUSE Raiting: 8A 250V
Max Output Power: 400W

但沒有看到產地...ORz....

网友:
3.3V隨然沒有連接3842的Pin2,但是卻是接到WT7510做電壓狀態監測
然後再去控制IC3光偶合,該顆光偶和又去控制3842的Pin7的VCC電壓
並非毫無關連

Q4的RG電阻(R54) 1K 歐姆阻值正常嗎?

楼主:
再次感謝雄大抽空回貼.

你說的沒錯, WT7510是有監控3.3V, 但WT7510 3腳控制的光耦, 只是經一PNP管(2SA733)給UC3843的7腳 VCC供電而已, 並沒有實際參與穩壓迴授控制,  難不成UC3843的VCC供電電壓會影響其6 腳輸出脈波的輸出佔空比??!

在第一貼我已說過, 原機為+5VSB正常, 短接綠黑線後風扇抖幾下後保護.  所以在下我才把WT7510 3腳斷開, 直接把光耦的另一端接地(經470歐電阻), 強行開機才量的出第一貼中的各輸出電壓.

另+3.3V周邊的所有元件都已測, 未發現不正常. 你所說的1K電阻亦沒事.

我是想, 先修出正常的12V和5V後, 才去解決+3.3V的問題 (因為老是在想, 它沒有直接回援到UC3843當壓控).

网友:
難道會是震盪頻率偏移(陶瓷電容衰減)
導致頻率變高了,原設計的DUTY已關到最小
還是造成輸出過電壓現象
(這時候如果有示波器查看DUTY就容易判別了)

网友:
照理說12V/5V/-12V電壓已經如此高,3.3V電壓仍僅1.5V,表示電路出在3.3V上,電源管理IC會啟動保護是正常(UVP),最好檢查一下3.3v穩壓電路前端輸入電壓是否正常(>3.3v)。
必要時將3.3V電路斷開,利用一外接電源模擬輸入,看看是否能正常輸出3.3V,也可以在電源管理IC的3.3V輸入正確的電壓(前提是必須斷掉原有3.3V迴路連接),看看電源是否能正常起動。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 Thx

終於把+5V, +12V, -12V 和  +3.3v都修出來了, 且亦可以點亮主板, 但還是有問題.

先說說修了的部份:

+5V, +12V和-12V部份最終是發現了輸出電感(抗流圈)的+5V繞組局部短路, 所以拆了重繞.
其實之前已看到輸出電感已烤黃了, 但拆掉整流管和輸出負載電阻後在路檢測時, 共沒有發現三繞組間短路 (其實是四組, +12V 19圈, -12V 19圈, 5V 8圈 x2), 故一直沒有太注意, 只是以為是之前使用輸出電流大, 漆皮線發燙變黃而已.
後來在空載測試時, 手不慎碰到線圈一下被燙到, 所以才把它給拆下來測量, 結果發現5V那兩組 (在板上是焊在一起當成一組用) 已是組間短路. 而+和-12V兩組就沒事. 5V繞組拆時烤焦的漆皮還掉落一地. 後用1.5mm x 2 重繞 8圈, 裝上後 +5V, +12V 和 -12V 這三組的電壓正常了.  而 +3.3V還是偏低, 只有2V左右. (比之前的1.52V高了一點).

在第一帖中在下已說過, 其3.3V輸出部份跟我付上的線路圖有所不同, 並不是用FET + TL431穩壓而成, 而是+5V經PNP管+TL431+電感方式穩壓.  實際線路圖如下所示:

最終發現VT11 (在我修的電源中為2SA1020) CE極軟擊穿 (用萬用表測不了, ORz...), 更換後3.3V也輸出正常了.

本來已為這樣已完修了.... 因為上實主板+CDROM+HDD測試, 能成功運行沒出錯.... 但....

重繞的輸出電感仍然嚴重發燙....!!!  開機15分鐘左右, 已聞到漆皮線的漆味.... 趕緊關機....

之後在沒掛負載的情況下人為短路綠黑線啟動電源..... 輸出電感還是會嚴重發燙... = =#

敢問兩位大大及其他前輩..... 輸出電容已換, 還是這樣.... 到底還有什麼狀況會令到輸出電感發燙啊?!

网友:
最終發現VT11 (在我修的電源中為2SA1020) CE極軟擊穿 (用萬用表測不了, ORz...), 更換後3.3V也輸出正常了.
這是電晶體的C-E漏電,很幸運的讓你遇到了
輸出電感短路也是難得一見,只能說"版大你真是幸運"
真的是"百聞不如一見""一見不如不要相見"

發燙的電感是L5??還是L6??
VD11跟R24的溫度狀況如何
3.3V的輸出電容是否有短路.漏電

网友:
若電感之前曾有嚴重過熱,則磁芯可能會有因超出居里溫度產生熱退磁現象,B-H曲線將與原先設定不同,所以會導致運作時發熱及影響輸出特性,最好是可以找一組正常同型電源使用的耦合電感來試試看。

楼主:
再次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

回雄大:
並非3.3V的電感發燙, 而是+12V, -12V 和 +5V 的共感線圈發燙, 一圖勝千言, 暫借jackchen681大大的圖一用:

回狼大:
就是沒有相同型號的對照... 所以才頭大...
我比較奇怪的是... 輸出端的電容已全換, 就只剩下+5V (15歐+47歐並聯) 和 +3.3V (33歐) 的負載電阻而已.  空載啟動而電感還是會嚴重發燙是何因? 此時+5V輸出電流才500mA左右....
手摸整流二極體的散熱片微暖, 但此共感線圈卻燙的摸不下手....
還有一點要提的是.... 在此電源工作中時, 手摸此線圈會有被電擊的感覺, 但二極體散熱器, 電容等卻沒漏電感.... 是何因?

网友:
磁芯內部渦流過大,也會導致發熱,其實找個結構相同(半橋式或順向式),瓦數相同的電源就可以拆過來,因為原來的耦合電感磁芯也已經"變質",測出感值數據已經不準無法參考。
電感會觸電,可以先試著量看看電壓大約是多少,電壓很高的話表示很有可能變壓器一次與二次間有絕緣劣化或是層間擊穿情形。
另外有時會有所謂的"自感電壓",就像去觸摸背光高壓電路升壓變壓器的磁芯也會看到跳火及有觸電感。

楼主:
感謝狼大回覆...

我也想找個來拆換啊... 但就是沒有.... 5555555~~

BTW, 再測試了下, 我在UC3483的4腳原0.0022uF的振盪電容那裡再並上一個0.001uf的陶瓷電容後, 那電感的發熱時間延長了, 沒有之前燙的快 (但還是很燙...)  這是否說明真的是磁芯退磁了...?

另外我想問下, 正常工作中的ATX電源, 在空載時, 這電感的工作溫度大約多少才正常?
還有, 輸出整流管反向漏電增加, 是否也會做成濾波電感發燙?

网友:
因為順向電路中二次側電感有儲能的作用,所以改變振盪頻率會影響到其能量儲放頻率,所以溫度也會跟著變化。

若是電源正常,在一般情形下該電感發熱量有限,只有輸出端做為假負載的電阻會耗能發熱。
二次側整流管逆偏電流異常增加時,主要發熱應會集中在變壓器及整流管上。

最近也是處理了一顆台達電源,之前因為風扇失效過熱時把二次側耦合電感整個燒黑了,同樣也是上電後負載一增加就發燙,最近找到相容品換上後就正常。

楼主:
恩, 再次感謝狼大的回覆!!

那就是說,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十居其九是磁芯變質了.....

想問下狼大, 在沒有配件可換的情況下, 有否什麼應急的修理方法, 可讓此電源繼續服役下去?
(除加強風扇強制散熱外, 能否在電感的另一端加電容先平流, 減低電感的儲放能發熱問題?)

网友:
不行,還是得換,不然先找個正常的磁芯來重繞。
一般瓦數接近的電源,二次側耦合輸出電感磁芯一般會用特性接近的。

下圖是上面台達換下,整顆已經烏漆嗎黑的二次側耦合電感,打一打還會脫落漆包線上已經燒黑的漆層,以及磁芯過熱脆化的"白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手邊2顆聯強的電腦裡面所用的L&C的power,也都是電感變成黑壓壓的,上電後電感會不時發出電擊聲及打火的現象,恐佈,直接就殺了當廢件拆

网友:
感謝狼大對二次側抗流圈的實例解說
讓我明瞭"鐵粉芯熱過頭也是會故障的"

細說從頭
鐵粉芯會過熱故障
是否表示電路頻率,超出了鐵粉芯的最佳使用頻率
或是鐵粉芯容量不足,導致磁飽和而發熱

网友:
因為扮演儲能的角色,必須在磁←→電間能量轉換,加上有銅損(繞組損失)及鐵損(磁芯損失),會將浪費的電能變成廢熱,不同等級的磁芯也有不同耐溫等級,當超出其居里溫度時,就會產生熱退磁現象,特性將大大改變。

變壓器/電感等磁性元件通常是因磁通飽和、繞組超過額定電流或是散熱異常導致其過度發熱而損壞。

楼主:
那就是說, 在沒有備件可供替換的狀況下, 此電源只能 "攤屍", 或是殺肉支解了.... ORz...

原意想修這電源的原因, 是此電源的原主人只用了兩天, 就掛了所以才給偶的,  因為是庫存, 所以沒保修...

我看它新的一樣, 所以才不想浪費... 結果搞了這麼久.... 還是.... 唉唉....

网友:
其實也可以找個正常的磁芯,依原本繞法重繞一個看看,也許會有救。
舉例的台達也是找規格相似品來修好的。

楼主:
謝謝狼大的提議.

現在在我身旁的, 還有另一隻雜牌普通ATX電源, 但它也是輸出共感線圈燒成跟你台達那個一個樣的黑黑一片, 已被我拆掉了, 且其磁芯比我現在修的這個超小型ATX電源的磁芯小了一個號.... - -!

已沒有其它的配件了.... 有機會才再修了...

网友:
希望您能早日取得維修配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有否確認輸出的二次側 , 那些二極體是否有被打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有否確認輸出的二次側 , 那些二極體是否有被打穿 ??

已測二次端的整流二極體, 沒有問題.

此電源可正常帶動主板+HDD+CDROM啟動OS.  一次側的開關變壓器和二極體溫度正常, 就是共感輸出線圈巨燙 (連空載測試10分鐘左右都會濕的下不了手).

應該是狼大所說的問題了... 因為可以替換的東西都已經換過了.... (包括輸出電容, 二極體, FET等, 就差開關變壓器, UC3843和電感沒換而已... o_O)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知道狼大的意思 !!

但如果整流二極單邊打穿或不良 , 那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

因此我才要你確實的量測一下(共陰蕭基特二極體) , 是否正常 !!!

如果你都確認了 , 那當然就有可能是狼大所說的情形了 !!!

楼主:
恩, 感謝Jean大的關心...

其實你問的問題, 我在14樓時已問過了, 在15樓狼大也有回覆.
雖然問的狀況跟你的有點不一樣 (我問的是反向漏電增加), 而你的是單邊擊穿或不良....

要不等狼大有空跟我們說說看兩者引起的問題有什麼不同. 呵~

网友:
順向式的原理是變壓器二次側在正半週時,Upside順偏導通,Lowside逆偏截止,能量經電感前送輸出端,電感順便儲存磁能,極性左正右負;負半週時,Upside逆偏截止,電感內部儲存的磁能開始轉回電能,極性右正左負,Lowside此時順偏導通,構成完整迴路繼續把能量送至輸出端。
如果順向式二次側整流子有擊穿現象,Upside(串聯的二極體)擊穿時會在負半週時透過Lowside(跨接的二極體)順偏形成迴路,Lowside擊穿時,會在正半週Highside順偏時直接造成短路,所以電流迴圈會一直在變壓器與二極體間,能量不會出到電感,且也不會有電壓產生,正常情形會觸動一次側OPP電路截止開關晶體動作以免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狼大的解說 !!

只是對這個電感發熱有些好奇 !!

如果這邊純粹是直流的話 , 那應電感會過熱應該是有過電流的情形 !!!

但此處的電壓應該是脈動直流!!!

那麼電感值變低又是如何造成電感變過熱 !!

會跟這個 公式有關嗎 ??  Rx=3.1416*2*F*L

网友:
感謝分享~
希望看的懂

网友:
因為電感已經失效,輸出端因輸出達不到,回授給一次側電路增加任務週期,通過電感的RMS電流提高,且因為無法將電能轉換成磁能儲存於鐵芯中,故全部轉為廢熱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