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JT198AP46-1的PI板腳位[己解決]

楼主(2010-07-17):
三隻鳥19吋VA905 LCD
昨天晚上雷電交加後的產品
裡裡幾乎所有二極體,電阻,MOS全打穿了
請教一下輸往AD板腳位的電壓
謝謝~

网友A:
...通常電路看就知道了...
不然你查一下 12V的電通常都用25V電容(少部分也會用35V)
5V的電通常會用10V或16V的電容...

不過如果雷擊的話 應該是測不到電壓了...
電源IC應該壞了 初極的FET 跟次極整流IC檢查一下有沒有壞掉....電源IC周邊的電阻測一下有沒有壞掉...
PS如果不怎懂 測初級元件 盡量不要插電測(不然可能會壞更多零件)...&大電容要先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電路看就知道了...
不然你查一下 12V的電通常都用25V電容(少部分也會用35V)
5V的電通常會用10V或16V的電容...

不過如果雷擊的話 應該是測不到電壓了...
電源IC應該壞了 初極的FET 跟次極整流IC檢查一下有沒 ...

照大大的方法己查出來腳位了
也有用別的PI板去試點成功
這塊的腳位由左至由分別為
BLON/ADJ/5V/5V/GUN/AUDIO/AUDIO/GUN
二處AUDIO腳位是由AD板控制音量大小腳位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