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 RESET亮

楼主(2010-07-17):
偵錯卡RESET亮著偵錯卡 -- --,以下是我量測mosfet的電壓值也都換過不過數值沒改變,請問該如何查起?

网友:
安安 不知以下的文章是否能解決你的問題
這不是我寫的...............

復位電路出現故障通常會造成主板不能初始化,其表現就是開機無顯示。用主板測試卡進行測試,主板測試卡的代碼顯示“FF”。維修時,首先測量復位鍵是否有3V左右的電壓,如果沒有,檢查與復位鍵相連的電阻是否斷路。如果復位鍵電壓正常,測量RESET鍵的一端有無3.3V的高電平,如果沒有,表明電源插座和復位鍵之間的線路出現故障。 如果有高電平,接著查看復位鍵到南橋是否有低電平輸出,如果沒有,表明復位鍵到南橋的線路出現故障。如果有低電平輸出,查看ATX電源第8腳到南橋間線路中的電阻、門電路或電子開關是否有故障,如果有,則排除故障或更換損壞元器件。如果沒有就用切線法檢查I/O芯片、南橋和北橋,先對北橋的復位線進行切斷,然後再通電測量,如果PCI點復位正常,說明故障在北橋。到此為止如故障依然存在,說明故障在南橋和I/O之間,再一次通過切線進行判斷,看故障是在南橋還是在I/O,確定後更換損壞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您的圖中的mos S腳輸出的電壓應該不對,這個應該是供記意體的電壓,應該要有2.5~2.8v之間,請查找G極控制電壓來原,應該由LM324之類的放大器所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該顆MOS已經換過一樣是0.8X,有換過LM324還是依樣,,南橋發出的電路有問題?

楼主:
找其他的MOS更換後目前圖片中的MOS電壓都正常了,不過還是RESET恆亮表示還有元件卡住,
板子右下側電路板及MOS突然變熱,有顆MOS編號為H882,46A5H
這個MOS怪怪的發燙,綠色部分電路板也在沒幾秒就整個發燙,量電壓變成 0.XX...
我把它拆下來後通電摸主機板就不會燙,不知道是不是這顆有問題但看不懂編號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顆有沒有被打穿呢?應該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拆下來測試故障的!!
這顆有沒有替代的?
剛跑去找好久不知道是不是這顆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071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48/HSMC/HJ882.html

跑去找了廢料~~有顆MW882L 不知道可不可以替代HJ882?DATASHELL找不到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BJT,要怎麼代用呢?要練功囉!